求助:我的U盘忽然变小,谁有量产工具?

楼主(2012-03-19):
求助:我的U盘忽然变小,谁有量产工具?我的优盘是:DataTraveler 1G   (Kingston)   DT1/1GB

CN:    021009

28031-001 AQOLF CHINA

谢谢!我的电子信箱:LTJ.2007@163.COM

网友A:
这种问题,第一次听说。

网友B:
百度 多的是

网友C:
先用ChipGenius识别你的u盘芯片,然后找对应的量产

楼主:
你有这种原件吗?

网友D:
忘了怎么用钢口号量产了,根据主控芯片和闪存的型号量产过。

对了这个还得找对固件的!要不让会量产不成功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