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的触摸屏怎么来做小数点?怎样显示32位数字

楼主(2012-03-19):
16位最大65535

比如在D10寄存器里面最大是65535,但是我要在触摸屏上显示655.35,要怎么去做?

还有个32位的寄存器D20有10位长,最大是21474837647,这个我要在触摸屏上完整的显示出来,不是用科学计数来显示,怎么去做

网友A:
你需要在设备窗口里进行通道处理,

如上图所示,输入最小值最大值对应PLC里的数据,工程最小值,最大值对应触摸屏里的数据,按照你需要设置对应的比例关系就行。

关于10位长的数据,你需要使用设备命令,把数据读上来,具体查看驱动的设备帮助,或者咨询昆仑通态客服。

网友B(2018-10-16):
好贴文,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C(2019-09-18):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在设备窗口里进行通道处理,如上图所示,输入最小值...

对头,就是这个操作

网友D(2019-11-01):
请教各位大,关于PLC设置定时停机的问题

网友E:
好东西必须要支持和

网友F:
你D10的值显示的小数点是固定不变的话可以使用 通道处理除以100 或者显示的值直接用D10/100 如果小数点是变化的需要用脚本处理一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你D10的值显示的小数点是固定不变的话可以使用 通道处理除以100 或者显示的值直接用D10/100 如果小数点是变化的需要用脚本处理一下

显示属性设两位小数

网友E:
西门子全套资料ew

网友H(2019-12-25):
引用 网友F:
你D10的值显示的小数点是固定不变的话可以使用 通道处...

网友I(2020-04-18):
非常感谢。这个跟威纶的处理方式有点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