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两台45KW水泵电机星三角启动

楼主(2012-03-19):
单位两台45KW水泵电动机,原有使用软启动,总是出现故障代码,复位后方可运行,施耐德软起提示: OLF 电机热故障。

总是这样复位也不行啊,因为电网容量允许,决定改为星三角启动。可是改造完后出现这样的状况。电机星启动后一直电流持续在150A左右,待延时18秒后转角时电流下降到32A。这样下来,把我的接触器烧了三个,因为考虑容量大点耐用,接触器选用的是110A的。电源开关选择是160A。将电机负载分开,星角启动正常,请问,到底哪里出了问题,真的搞不明白了,应该是负载太大的问题,可是是什么原因造成负载大,还是水泵这种负载不适合使用星三角启动

楼主:
补充一下,以上电流都是电机每相电流

网友A:
星三角起动时,起动电流2~2.3倍额定电流,45KW电动机150A电流也正常。只不过起动电流降低了,起动转矩也降为原来按三角形接法直接起动时的1/3。对于很多大功率电机来说,星形启动的电流虽然可以降低3倍,但是在切换到三角形运行时,还会发生二次冲击电流。

网友A:
建议接触器更换大一点容量的

网友B:
应该检查是否有接错线的情况。水泵启动时间没那么长,5秒左右可以了;正常情况,在星启动后电流会下降到额定以下,不会维持150A。

网友C:
    对于你 45KW 电机启动电流150A 也差不多的说,你的接触器选型号还可大一点的,还有就是你的星三角切换时间可适当减小点吧,不需要18秒

楼主:
一般说启动电流会是额定电流的5-7倍,但星起启动电流是150A,关键一直持续啊,知道换角后,相电流在32A。我怀疑是不是负载太重了,所以星启动的时候电流一直持续偏大,并没有完全起来就到时间转角了。资料上说,星三角一般用在无载或轻载的情况下。可能水泵直接启动属于重载。再有我的另一台,就不这样,星起瞬间达到160A。然后就降下去了,维持在40A左右,然后转角。但是今天这台也犯同样的毛病了,就是星起后,电流居高不下。因为系统是昨天才改造的,

网友D:
水泵电流与扬程流量都有关系,检查哈

网友E:
水泵属于带负载启动,启动电流大,需要转换的时间长

网友F:
楼主可否发个软起控制的水泵电路图给我借鉴一下,我最近也在弄水泵,180KW的,施耐德软启动器,qq:362455788,先谢谢

网友G:
  是不是应该检查下阀门关死没有  在一个感觉18S有点长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水泵属于带负载启动,启动电流大,需要转换的时间长

继电器加大

网友I:
18S时间太长 不能超过8S 时间大概设置6S就行了

网友J:
使用星三角变换启动也要考虑启动转矩和负载,要是负载比较大,那么启动电流会非常大,不适合星三角变化启动。

网友K:
查查水泵有没有问题水路堵了没有,施耐德都说了过载,你要仔细查一查,还有就是三相平衡。

网友L:
  电源容量或线路的问题,电压降太大速度没起来。

网友M:
可能不适合用星三角启动,星角启动用于轻载或空载启动.带负载启动,启动转矩不够,从而使启动电流更加大.45KW电机,功率并不太大,可以考虑直接启动

网友N:
估计是启动转矩过大造成起动电流一直偏高,试试变频器呗。

网友O:
1、在水泵启动之前因先把水泵出口阀关闭,等启动完以后在缓慢开启

2、看你星三角接线有没有问题

3、调整延时继电器设定时间

网友P:
检查水泵,水路是否正常,再确认接线是否合理。星-角转换时间在5到8秒试一下。

网友Q:
看来版主对水泵特性不了解哦。。

1)星三角只适用于空载、轻载启动,这个想你必知道,而水泵如果处在进、出口阀门全开情况下,

并不是轻载工况,因为水泵的负载阻转矩是随转速成多因次方关系变化的,所以当你启动时不关小

或关闭阀门时,启动中因为电机输出转矩不足,整个旋转系统无法加速到电机运行特性的稳定工作区,

电流永远将不下来。。典型情况就是二次切换的电流冲击比一次启动时的冲击电流都大,这样根本达

不到采用降压启动降低电流冲击的目的。。

2)二个解决办法:

A) 启动时关小水泵阀门,注意因为关小水泵进口阀门对水泵不利,一般建议关小或者全关阀门,待启动结束后

再开启阀门到所需的工况;

B)采用其他适合水泵全载启动方式(如全压直接启动、软起、变频、80%抽头自藕降压等)

网友R:
“电机星启动后一直电流持续在150A左右,待延时18秒后转角时电流下降到32A。”

1、你说的这个情况,不是正常启动的情况,说明启动过程有故障;

2、正常的启动过程,是启动瞬间电流大,电机转起来后电流会很快减小知道完全启动后电流会降到额定电流左右;

3、例如你说的150A电流,正常情况下不会持续2~3 秒,一般5秒就启动进入全速;

网友R:
4、“转角时电流下降到32A”,说明角形运行时,你的电路没有故障,故障出在Y接时:

1)可能是接触不良;

2)接线错误;

网友R:
5、离心水泵、风机,功率与转速的立方成正比,所以启动时可以认为是空载或轻载启动,适合用星-三角启动方式;

6、只要电机转起来了切换,就不会存在冲击的问题,更不存在二次比一次电流冲击更大的说法;

网友R:
7、我同意4楼李存绪的说法!

网友S:
我给晟通集团做的铝型材挤压淬火设备,6台30KW、4台45KW的水泵都是直接带载星三角启动,从来没有你的问题!

应该属于你的线路有问题!我的都是5.5秒的切换时间即可。启动大约2-3秒电流就会低于160A,工作电流在82A左右,你的工作电流才32A,搞不好就是星形运转,再仔细检查线路!

网友T:
楼主是脱了裤子打屁!

好好的软起不想办法解决问题,退而求其次,搞个星—角。

在星下启动,转换时间要看电机转速的变化情况,你想在星下完全转起来那是不可能(除非关阀,如果那样的话纯属找事),用转速表打转速,只要发现转速增速不快了,就立即转角,让电机迅速转起来。

还有,你的接触器小了,国产的东西你做星—角,往大了选,用250A也不过分,一次投资,耐用。

网友U:
是不像28楼说的转换错了,启动时是三角,正常时是星形啊!!!

网友V:
启动水泵必须关闭进\出口阀门,待电机完全启动后,在开启进\出口阀门.另启动时间太长了,应该在6到8秒就完全启动.建议检查接线.

网友W:
引用 网友V:
启动水泵必须关闭进\出口阀门,待电机完全启动后,在开启进\出口阀门.另启动时间太长了,应该在6到8秒就完全启动.建议检查接线.

关进出阀门是没错,但如果是每天都要起动或者每天都要起动几次呢,那不是烦死人了

网友W:
引用 网友U:
是不像28楼说的转换错了,启动时是三角,正常时是星形啊!!!

你是说正的,还是反的,真的是这样吗

网友W:
楼主的这种情况,我们在现场碰到过几回,每回都是有不同的原因,楼主想了解彻底一点话请加我Q:811613821,顺便说下本人是水泵售后的,呵呵

网友X:
110A的接触器用星三角启动45KW还会烧?怎么可能?我这里75KW的电机用的也是110A的接触器都没事。还有为什么要要延时18秒这么久?

网友Y:
1. 用软启动,总是出现故障代码,提示: OLF 电机热故障。

2. 星三角启动。可是改造完后出现这样的状况。电机星启动后一直电流持续在150A左右,待延时18秒后转角时电流下降到32A。

    从以上两点分析,应该是启动困难,最大的可能是线路电压降太大造成的。可以在启动过程中同时监测电源端与负载端的电压,如果电源端电压正常负载端电压很低,说明故障在电源到负载间的线路上,重点检查接头是否松动及氧化。如果正常的话 需要看一看供电线路是否过细,可以测量一下通过线路的电流,然后确定一下线路的截面积,再查导线的最大载流量,再适当考虑一下经济运行。如导线截面符合要求,看一下线路是否过长,如果过长的话线路的电阻会很大  造成线路电压降太大, 可以加大导线截面.

    如果电源端的电压也很低,则应检查电源,如断路器 隔离开关 包括变压器。如果都正常就需要联系供电部门检查高压部分。

    如果能排除故障建议恢复用软启动器控制!

楼主:
谢谢各位对小弟的建议和帮忙,我又重新恢复软启动了,连夜恢复的,重新安装,干了一夜,是在挺不住了,接触器一天四五个的烧,并且只烧星和主接触器,角接触器不烧。更换软启动后,运行电流达到55左右,和凑合。

我们单位水泵每十五分钟就得启动一i次,工作十分钟停止,所以不能关闭阀门启动,那样操作者得弄死我。再我同步更换软起的过程中,机修也把他们的东西查看下,进水的吸头坏了,更换了一个,也就是电流不正常的这套系统。等我安装完调试,一切正常。我感觉星三角不适合我们使用,负载太深,水质不干净,都是淤泥什么。而且不是关闭阀门启动、所以还是用软起吧,星三角看着简单,我头一次使用,还真闹了这么大笑话,不好意思,让大家见笑了

网友Z:
对:冰九关于谢谢各位对小弟的建议和帮忙,我又重新恢复软启动了,连夜恢复的,重新安装,干了一夜,是在挺不住了,接触器一天四五个的烧,并且只烧星和主接触器,角接触器不烧。更换软启动后,运行电流达到55左右,和凑合。我们单位水泵每十五分钟就得启动一i次,工作十分钟停止,所以不能关闭阀门启动,那样操作者得弄死我。再我同步更换软起的过程中,机修也把他们的东西查看下,进水的吸头坏了,更换了一个,也就是电流不正常的这套系统。等我安装完调试,一切正常。我感觉星三角不适合我们使用,负载太深,水质不干净,都是淤泥什么。而且不是关闭阀门启动、所以还是用软起吧,星三角看着简单,我头一次使用,还真闹了这么大笑话,不好意思,让大家见笑了内容的回复:

楼主,你好,大家说的软启动是不是用变频器启动啊?谢

网友AA:
你可以搞一个闭环控制呀,使用变频器很好用的,我们单位就是这样用的,很多呢

网友AB:
做电气升级改造(变频,PLC控制)的可以联系我,在华北区都可以的。QQ:515098278

网友AC:
闭环控制和恒压供水都是很好的选择!

网友AD:
45KW电动机星三角启动,18S时间太长

网友G:
改到8秒 在试一下000000000000

网友AE:
我感觉楼主启动时无法将阀门关闭这是主要原因,星三角不适合这种启动

网友AF(2012-05-24):
X轴代表时间100MS一格,20MS为50HZ一个周期

星三角起动的延迟时间的调整为什么要从40MS调整到50MS,是不是和感应电流的相位有关.

连接三角形的时候,为什么会出现一个更大的电流,是不是和感应电流的相位有某种联系.

请教高手,谢谢

网友AF:
对:刘志斌关于5、离心水泵、风机,功率与转速的立方成正比,所以启动时可以认为是空载或轻载启动,适合用星-三角启动方式;6、只要电机转起来了切换,就不会存在冲击的问题,更不存在二次比一次电流冲击更大的说法;内容的回复:

二次冲击电流确实比第一次大很多. 而且不是大一点点哦

请见图

网友AG:
电流大是一方面,瞬间延迟时间有点长。

网友AF:
对:abcgf123关于电流大是一方面,瞬间延迟时间有点长。内容的回复:

瞬间延迟才50MS,应该算是比较短的,如果再短就不行了,很容易出现星形的接触器还没有脱开,三角形的就接触上去了.因为西门子的脱扣延时时间都基本在0.3-0.35S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