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3-27工控论道:怎样解决售后业务的扯皮事情?

楼主(2012-03-19):
公司售后服务,看似简单,其实不然。明明是操作导致问题。客户却说是你产品自身问题;明明是过了保修期。维修竟然不付费………………

种种现象说明,商家之间售后服务。还存在很多问题。怎样有效解决售后服务的扯皮事件?

本期论坛下周初评奖。最优回帖奖励10MP,5个精彩回帖,分别奖励100积分、50积分、25积分、15积分、10积分、

网友A:
我想售后扯皮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出现这种问题,无论是用户还是商家都不愿意出现这种问题,但是出现扯皮确实两家共同的问题,都有责任,一个是商家产品可能有问题,或者没有给用户相应的培训,一个是用户没有掌握设备的基本特性,或操作和维护不到位。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商家和用户都要进行努力,商家要保证产品的质量性能,给用户提供切实有效的培训,使用户掌握对设备的维护和操作,用户要很好的接受商家的培训,掌握设备的操作和维护,而不是只是敷衍了事,加强日常维护巡检力度,在发生小问题时要及时处理避免问题扩大,必要时向商家进行技术咨询,加强对设备的检修力度,按商家提供的要求要定期对设备进行检修,不要等出现问题再去修理,要保证设备一直处于良好的运行状态。商家和用户做到这些,扯皮的事情应该会消失的,对两家都有好处。

网友B:
售后扯皮实际到最后吃亏的多数都是商家(这和民用消费不一样,民用消费最后吃亏的肯定是买家),因为他们都有质保金在用户手中,导致售后扯皮的无外乎以下几种原因:

1、商家的产品质量确实有问题,本着一锤子买卖的心态,产品出现问题后能拖就拖,能推就推,这种没有诚信的企业注定也发展不长久。

2、用户个别人员缺乏良好的职业素质和职业技能,不按设备或产品的要求来安装及操作,导致设备反复出现同类问题,俗话说的好,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再四,商家的产品也是有成本跟着的,所以出现拒绝再免费服务的局面。我们公司曾经在一家电厂做过一个项目,当初厂家把控制柜安装在了一个露天的地方,因为柜子不是防雨的,我公司提出反对意见,要求必须要有防护设施,但厂家坚持就安装在了那里,结果下雨就会漏到柜子中,导致控制柜内元件包括PLC经常烧毁,每次向我们要元件都说,下次一定整改,可是还是老样子根本不整改,每次要东西时都说如果不给寄这些元件,质保金就不给了。直到我公司拒绝免费提供服务为止。

3、商家的售后服务人员责任心不强,或技术水平有限,个别售后服务人员的工作态度,让用户误以为是在推诿,实际是这个人水平不行,又不肯同公司如实反映情况,导致延误用户对设备的使用,我就遇到过类似的事情,再换个人反映情况,结果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

网友C:
正确理清责任,为客户解决实际问题,用自己的服务为客户创造价值,客户都会理解的!

网友D:
出现扯皮是很常见的。毕竟完全靠合同来处理问题,在目前的市场规则中还实现不了。当然,尽量在合同中把双方或多方的责权利分清是最重要的。另外,大家的利益上是共同体才会减少扯皮。

另外,就是双方的态度问题,有问题不怕,关键是积极分析问题所在并及时积极处理问题,否则拖着只会讲双方的耐心磨掉。有问题的时候,不回避,不推诿,我相信双方以后的合作只会更好,扯皮只会增加矛盾!

网友E:
首先先跟他们好好的沟通,如果实在是不能沟通的话就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

不过我觉得现在越来越注重服务了,只要是去正规的企业买东西,这种问题发生的几率应该会减少很多

网友F:
考虑的因素太多了。价格、利润、关系,后期的潜在业务等。

网友G:
主要还是和客户搞好关系吧.

网友H:
主要是尾款问题啊,哈哈。俺这几次出差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NND,累死个屁了

网友I:
公司间的保修往往很复杂,是否保修,不是看保修时间,更多的是看公司的客户关系,经常往来,自然多了很多售后服务,至于保一年还是两年,甚至半年,本身并不重要。

网友J:
个人认为:如果我们每个人抱着客户即是上帝的心态的话,扯皮的事情应该会越来越少。如果以这个心态服务完之后仍出现扯皮的现象,那么主动让一步,吃点亏也不一定就是坏事。但前提是服务的对象不是骗子之类。

网友K:
只要你的设备不出问题,扯皮的问题就不会有的;最好是在供货前把合同明细弄清楚了。

网友L:
遇到扯皮的事情确实很头痛,吃一堑,长一智,一定要重视销售合同,尽可能的详细,保修期内哪些是免费服务的,哪些是有偿的要说清楚;当遇到问题时,如果是一点小问题,尽管是客户的责任,如果涉及金额不大的话,也就算了,如果涉及较严重的问题,那就直接拿出合同,照合同办事;至于尾款的问题,只要合同说清楚了,客户一般也会给的,遇到那种找茬的,哈哈,就有点麻烦了,要么走司法,要么就认倒霉了!当然了,有时候客户也是由于不知道相关的安装及操作方法引起的,这就要求销售方在销售时要多多指导了!

网友M:
售后服务真的是很难,10年,给恒大名都的工地做了一个变频供水控制柜(深井泵的),才开始,去安装调试,就把配电柜放在了工地上,我提出这样绝对不行,甲方过了20天,终于安装进了一个临时的房子,总算还不错,没有被雨淋了,安装水泵时,我提醒我的客户,要安装一个止回阀,减少水锤的副作用(因为我的控制柜变频器设置为自由停车,不能保护水锤作用,当时没有认为很厉害,后来知道了,全部改成减速停车),他不听,没有安装,过了几天就说变频器报故障,电流高,我说你测试一下绝缘,说是绝缘没事,我说把水泵提上来看看吧(120多米深),结果一看,水泵的叶轮经过几天的水锤,窜轴了,于是又增加了止回阀,甲方工地经常停电,只要是一送电,接触器的线圈就烧了,我去维修,问了情况,说肯定是你这边供电有问题,告诉他,如果在停电,一定要断开接触器,不要一送电就让他吸和,这样能避免烧毁接触器的线圈,下一次在烧毁线圈,不会免费维修的,就这样,两年的时间烧了7、8个接触器的线圈,全部是甲方自己换的。我没有再给他免费更换,前几天去给他售后,还要了他一笔维修费呢!

楼主:
最优回帖奖励10MP,空缺

5个精彩回帖,分别奖励100积分、heropxb、heropxb

50积分、QHDTHL、QHDTHL

25积分、王者之师--月堂清摇 、CSUNXY62
15积分、大话东游 、chdy163158
10积分、ye_w、ye_w

网友N(2013-03-20):
引用 网友D:
出现扯皮是很常见的。毕竟完全靠合同来处理问题,在目前的...

随便吧,俺已经倦了

网友O:
扯皮的事情只能那实时证据来说话。别的都是瞎扯,看谁能说,谁能说谁就占上风。

网友P(2019-12-23):
这个你还是要学习销售的技巧和公关的沟通能力!通常来说比起单纯学习技术要复杂得多,锻炼你的个性和修为,为人和处事的技巧等

网友Q(2020-03-20):
我以前做售后,最喜欢干的事情就是和对方扯皮,论专业你可以甩对方几条街,几句话就忽悠过去了,把责任推给对方就很好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