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急:问一下S7-1200的模拟量是电流型的的还是电压型怎么设置?

楼主(2012-03-19):
急:问一下S7-1200的模拟量是电流型的的还是电压型怎么设置?如:SM1231 AI4x13位,SM1231 AI8x13位?在硬件上设置还是在软件上设置?还是硬件软件都设置?谢谢!

网友:
貌似是用TIA软件的功能,在设备配置中可以修改。

楼主(2012-05-07):
在属性里找到了,谢谢!

网友:
S7-1200的模拟量, 没有看到过这 PLC,是什么样的呀?和 200 像?

网友A:
比200的难看,但是以后是不错的小plc,集成度和通讯等方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