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P277画面下载的问题

楼主(2012-03-19):
为什么在下载MP277,8touch 的程序时,会出现这样的提示请大家帮我分析分析,谢谢了!

我的苍天啊,绝对不是我做的画面太大的原因,我就加了几个符号域,2个按钮,就连背景颜色都没来得及换呢,还有一段脚本!!!!

网友A:
上面不是说的很清楚了吗,空间不足,是不是你的文件他大了

网友B:
这问题是一个你的程序大,屏的空间不够,加一个mmc卡先看看,一般都会够用。你让咱的秘书长发到咱专家群不就o了

网友C:
先复位出厂值在试试,这款机系统不怎么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