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无线自动化报警

楼主(2012-03-19):
各位大师:请教一个问题,牵涉多个控制设置,我在此向大家请教了:

1、我有15个水泵,每个水泵都有独立控制柜,距离分散较远,为了防止水泵发生故障造成损失,想对15个水泵做监控,不管水泵发生什么问题只要发生故障不转就要预警。

2、计划采用水流开关或压力开关作为水泵故障检测手段,输出一个开关信号。

3、由于水泵较为分散,如果采用布线链接方式不大容易,而且成本也较高,因此想采用无线发射模块方式处理故障信号,但是一般的无线发射模块不可靠,障碍物、雷击、干扰等,不知如何选择?

4、希望采用GSM或CDMA模块能够把水泵故障信号传输到一个集中控制柜上,水泵距离总控制柜在1500米-2000米,并对每个水泵进行编号,当某个水泵发生故障时对应的报警灯亮起,延时5-10分钟后无人处理后进入手机报警状态,将发生故障的水泵编号发送信息或拨打电话通知相关人员,至少可以设置3个手机号码,这中间布线难度较大,因此希望是采取无线发射模块。

5、担心压力开关或水流开关给出的开关信号是电压信号无线模块如何转换并发送至总控制柜,这个过程是否需要PLC编写程序识别?

6、担心模块的稳定性、雷击的问题如何避免?

请各位高手帮忙看看如何设计这套报警方案。

谢谢!

网友A:
采用移动信号的GPRS模块+多路采集控制器+BT7000电脑组态软件+短信模块,可完成你的方案!联系电话:13921175803

水泵远程控制实例

网友B:
专用远程GPRS监控系统一揽子解决方案,适合油井,水井,大型泵站等远程监控。无人职守,短消息发布等

LUJMAN678·163。COM

网友C:
无线传输的 稳定性怎么样?

网友D:
建议楼主考虑无线传输了,增加一些流量、压力之类的监测手段,基本上可以完成的。

网友E:
水泵距离总控制柜在1500米-2000米,不走GSM,用无线模块传输会更省钱,楼主能具体说说上位详细要求吗?

楼主:
回5楼的,如果不走GSM我是担心无线传输模块容易受到干扰和稳定性差,容易出现误差影响很大,因此想选用更为可靠的GSM。

楼主:
对:太湖浪子2008关于采用移动信号的GPRS模块+多路采集控制器+BT7000电脑组态软件+短信模块,可完成你的方案!联系电话:13921175803内容的回复:

你好,具体设计方案可以详细一些吗?另外您的意思是还需要在电脑上安装一套软件,那不等于是24小时需要有有一台电脑开启,这样是否合适,我的意思是当水泵有故障直接发送到主控制器上然后触发一个信号灯或报警喇叭就可以了,在报警灯亮起以后5-10分钟无人处理再启动手机通知机主。这样的成本应该会低些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回复内容:对:网友A关于采用移动信号的GPRS模块+多路采集控制器+BT7000电脑组态软件+短信模块,可完成你的方案!联系电话:13921175803内容的回复:你好,具体设计方案可以详细一些吗?另外您的意思是还需要在电脑上安装一套软件,那不等于是24小时需要有有一台电脑开启,这样是否合适,我的意思是当水泵有故障直接发送到主控制器上然后触发一个信号灯或报警喇叭就可以了,在报警灯亮起以后5-10分钟无人处理再启动手机通知机主。这样的成本应该会低些吧?

无线16路水泵运行状态报警系统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