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ctoryTalk view studio-site Edition 软件是触摸屏软件还是上

楼主(2012-03-19):
factoryTalk view studio-site Edition 软件是触摸屏软件还是上位机软件

网友A:
上位的吧。 触摸屏的是Machine Edition

网友B(2012-10-16):
全部包括了。安装后分3个软件:1、上位机网络版2、上位机单机版3、HMI

网友C(2013-11-01):
上位机的,你可以百度下就知道了

网友D(2013-12-02):
是上位机版本的,我也正在研究。

网友E(2016-11-14):
 触摸屏的是Machine Edition

网友F(2018-01-31):
我想看看,我想大家开始对方

网友G(2018-03-22):
上位机软件,还可以与其他家下位系统连接

网友H(2018-04-26):
SE是上位机软件,最新版10.0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