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的问题

楼主(2012-03-19):
小弟刚接触WINCC,之前有个同事在Wincc一画面上加了两个变量的显示,运行后该画面的所有C写的动作没有了!有哪位大虾知道什么回事,谢谢!!

网友A:
是C动作不运行还是画面编辑器里边用C写的动作没有了?

楼主:
对:狼牙精神关于是C动作不运行还是画面编辑器里边用C写的动作没有了? 内容的回复:
不好意思,回玩了。C写的动作在,但运行时没有动作,C动作主要是跳出一个小画面来进行启停之类的操作!谢谢!

网友A:
你写的C动作有错误吗?

能不能将你具体做法贴出来看看。

楼主:
鼠标左击C动作如下:

#include "apdefap.h"

void OnLButtonDown(char* lpszPictureName, char* lpszObjectName, char* lpszPropertyName, UINT nFlags, int x, int y)

{

switch (SSMGetScreen( lpszPictureName))

  {

case 49:

  StringMerker2(strtok(lpszObjectName,"."),1);               //Rckgabe-Typ :char*

  StringMerker1(lpszPictureName,1);                                 //Rckgabe-Typ :char*

  break;

case 50:

  StringMerker4(strtok(lpszObjectName,"."),1);               //Rckgabe-Typ :char*

  StringMerker3(lpszPictureName,1);                                 //Rckgabe-Typ :char*

  break;

  }

Aufrufcontrolvalvefaceplate_h(lpszPictureName);                         //Rckgabe-Typ :void

}

创建动作后显示没有错,以前一切都OK的,自从在画面无关紧要的地方加了两个变量显示,保存运行后,这个画面的鼠标左击C动作就不工作了,其它未动的画面一切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