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间接寻址求助

楼主(2012-03-19):
最后的线圈DR1,IR1的地址是多少,W11.08么?

网友A:
DR1,IR1对应的是W11.10

DR1为2,IR1为W11.08对应的内存地址 。

DR1,IR1   就是将W11.08对应的内存地址+2,因此是11.10.

至于地址在哪里,请看您对应的PLC型号的操作手册。

Good Luck~

网友B(2012-04-23):
DR1,IR1对应的是W11.02

DR1为2,IR1为W11.00对应的内存地址 。

DR1,IR1   就是将W11.00对应的内存地址+2,因此是11.02.

用软件的仿真功能就可以看到了

网友C(2012-06-06):
对:zxd1984关于DR1,IR1对应的是W11.02 DR1为2,IR1为W11.00对应的内存地址 。DR1,IR1   就是将W11.00对应的内存地址+2,因此是11.02.用软件的仿真功能就可以看到了内容的回复:

DR1,IR1   这线圈是什么意思啊,我没见过这种用法的,求指导

网友D(2012-07-10):
话说,1楼的思路清晰,眼神儿差点.2楼正解!

楼主先看手册,你最后一个问题,

如果"DR1,IR1   就是将W11.00对应的内存地址+2,因此是11.02."这个答案你认为不正确的话,

那一般人可回答不上来,你得找日本人问问.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话说,1楼的思路清晰,眼神儿差点.2楼正解!楼主先看手册,你最后一个问题,如果"DR1,IR1   就是将W11.00对应的内存地址+2,因此是11.02."这个答案你认为不正确的话,那一般人可回答不上来,你得找日本人问问.

  眼神差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