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和西门子CP243通讯问题

楼主(2012-03-19):
MCGS与西门子CP243组态,完全按照帮助里面做的设备属性配置,200的编程软件和CP243用网线通讯相当流畅,MCGS每次打开运行环境都连不上CP243,然后关掉马上再次打开运行环境就可以连上,连上以后不会掉线,关掉MCGS运行环境后间隔10分钟以上再打开又连不上,马上关掉再打开还可以连,一直这样首次连不上,接着的第二次就可以连上,IP地址同在192.168.1.*的地址段,CP243配置为1个服务器连接,MCGS技术支持也说不出什么原因,还没有回复,请教高手了,急呀

楼主:
问题补充:CP243换过,MCGS重装过,网线重新做了,在两台电脑上都这样,200的编程软件跟CP243通讯很流畅,一点问题也没有

网友A:
现场环境有没有干扰?   MCGS一般场合用还可以,  再高端的就不好说了

楼主:
我还没去现场呢,现在是在办公室实验就出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B:
有时因为通信适应方面的问题,比如有这种现象:通信开始显示有其它下位分机通信不上,经过几次巡检后逐渐通信上了。

网友C:
 MCGS软件的问题,如果你同时连几个243的话更不行,建议用别的软件。

网友D:
 MCGS 通用版的还是什么版本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