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故障,求解决

楼主(2012-03-19):
我用变频器控制风机给实验室排风,风机速度控制采用多段速控制,风机在顶楼,实验室有触摸屏控制多个通风橱,现在总是出现个问题,操作一频繁,变频容易出现E001错误,说明书上显示是故障原因为加速时间过短,变频功率偏小,电网电压过低这三种可能,从新上电就好了,怎样解决呢

7.5KW的风机,加速时间,减速时间设置多少合适呢,怎么计算呢

现在我知道原因了,是停车方式不对,我改成自由停车就没问题了。可现在又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运行几分钟自己会停下来,变频器的内部数据还会改变,客服让我加电抗器,选什么样的,能解决问题吗,变频器怎样防干扰?

楼主:
我用的变频器是南方安华的

网友A:
改设置加速时间长点就行了。风机启动惯量较大,加速时间短出现过载。

楼主:
对:李纯绪关于改设置加速时间长点就行了。风机启动惯量较大,加速时间短出现过载。 内容的回复:

我回头试试

网友B:
用的变频器是风机专用型的吗

网友C:
第一、变频器到电机有多远?电缆多长?变频器容量多大?第二、考虑上楼说的加速时间调整。风机水泵类型负载的加速时间要长些。

网友D:
三种可能一一排除  相信你会学到方法 支持共享

楼主:
对:EBN战略军团-小麻籽关于第一、变频器到电机有多远?电缆多长?变频器容量多大?第二、考虑上楼说的加速时间调整。风机水泵类型负载的加速时间要长些。内容的回复:

最远的得60m吧,电缆就这么长吧,变频器是5.5/7.5KW 那种,风机做负载可使用7.5kw。

网友E:
你的加速时间设定是多少?

网友F:
在参数范围内慢慢的往上5单位加一点,

楼主:
对:巴顿的烦恼关于你的加速时间设定是多少?内容的回复:

默认值15S,没动,现在客服说加到20几试试,还没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写着可以用于水泵和风机啊

网友H:
变频器所对应的三类负载不同,设定的参数志有些差别。。建议你先将加速时间加大试验一下!!

网友I:
选用专用型变频器,将加速时间加大。如果还不行,请使用大一级的变频器。

网友J:
高性能通用、矢量变频器,厂家招商

网友K:
     加速度时间设置加长点就行

网友L:
停机方式是减速吗?改成自由停机试试。

网友M:
引用 网友A:
改设置加速时间长点就行了。风机启动惯量较大,加速时间短出现过载。

默认15s,时间允许可以设置成30s-40s

网友N:
解决办法有2种,1是延长加速时间(这个可以根据变频器说明书来)2是变频器与风机匹配太紧凑,可以改成5.5的风机,

网友O:
风机功率过大,调整风门

网友P:
最好使用风机水泵专用变频器,再就是把加速时间延长试试

网友Q:
变频器控制风机是很好的,但是调试最主要,这种情况是可以适当加长加速时间,减小最低频率。

网友R:
 1:停机方式改为自由停车

 2:加一根制动电阻

网友S:
可以采用PLC,加传感器来控制,我做过这样的项目,是新风回路电气控制。

在室内采用面板或者屏来显示当前(室内和室外)温度,室内的传感器根据程序设定的温度值来给PLC(根据温差),PLC再给变频器信号,变频器再给电机,这样操作比较简单,而且比较稳定,2009年做的没有出现过什么故障。

有兴趣可以一起交流。QQ:515098278   注明:加请注释在工控网上见到的,谢谢!

网友T:
请问你用的是矢量控制还是V/F控制,如果控制风机的话建议用平方V/F曲线,加速时间设置60S左右可以再加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