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路器和接触器选型

楼主(2012-03-19):
三个加热器,总共1.7*3=5.1KW,那么电流=5100/220=23A,那么接触器怎么可能选12A?断路器选25A合适吗?

另外,这线选3*2.5mm的合适吗?

网友A:
不同时使用,可能只开一组,

网友B:
主要看三个加热器的工作情况,如果只是一台工作,还是可以的,如果是一个以上工作那就不行了,在选择断路器、接触器和线缆还是要留有余量的,以免出现问题,余量要在15%-20%之间,可以根据负载情况进行选择。

网友C:
这是个单线系统图,接触器是三个,断路器是三相的。每相电流近8A,这个设计不行吗?2.5的线不合适吗?

楼主:
对:李纯绪关于这是个单线系统图,接触器是三个,断路器是三相的。每相电流近8A,这个设计不行吗?2.5的线不合适吗? 内容的回复:

您的意思是断路器是三相四线的,每一相分别给每一个220V的加热器供电。而接触器是独立的三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