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灯断路器选型

楼主(2012-03-19):
这个100W的电灯是三相供电,按照电流=100/380=0.26A,断路器用的了16A的?线缆用2.5mm?我觉得1.5就够了吧。

网友A:
最小都是2.5的,你家的灯是一盏,还不是照样用2.5的

网友B:
哪有额定电压380V的电灯?图上标明了?如果是380V的负载,断路器要2P的。这个图中的负载是单相220V的。16A断路器整定电流是按对供电线路保护选的,照明回路电线最小2.5。

楼主:
对:李纯绪关于哪有额定电压380V的电灯?图上标明了?如果是380V的负载,断路器要2P的。这个图中的负载是单相220V的。16A断路器整定电流是按对供电线路保护选的,照明回路电线最小2.5。 内容的回复:

有疑问问您:

图中哪里显示负载是单相220V?线缆为什么是3*2.5mm的?16A的断路器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网友C:
呵呵

尽信书不如无书

虽然这个电灯的电流很小,选择1A的断路器足矣,但考虑到1A的断路器价格太高,而灯具又不是非常重要的负载,所以选择相对最为经济的16A断路器

为什么选择2.5平方的线:最小线径的动力线就是2.5平方,而1.5平方、1平方的线是控制电路中用的,按规定是不能用做动力线的,虽然电流完全满足要求。

网友D(2012-08-12):
100W照明灯只能用在单相回路,所以,P=U/I=100/220=0.45A,因为电流很小,不存在过载问题,用16A断路器无关紧要,电线按说可选用1平方,考虑到用电设备增加时的备用容量,选择2.5平方铜芯线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