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器的三种模式

楼主(2012-03-19):
刚开始接触伺服不久,不知道伺服驱动器的三种模式:速度、转矩、位置脉冲模式分别在什么情况下用啊?能不能给举几个例子?谢谢!

网友A:
目的是定位、定长运动、等比随动、或轨迹随动,用位置模式

目的是稳速运动、速度随动,用速度模式

目的是恒力矩驱动、力矩随动,用力矩模式

楼主:
对:波恩关于目的是定位、定长运动、等比随动、或轨迹随动,用位置模式目的是稳速运动、速度随动,用速度模式目的是恒力矩驱动、力矩随动,用力矩模式内容的回复:

谢谢啦!

楼主:
能再给举点实际应用的例子吗?谢谢!

网友B:
低速低精定長裁切(送料機) 較粗燥軌跡控制(塗膠機)

高速高精定長送料(間歇式印刷機) 電子凸輪

張力控制

网友C:
建议检索本版精华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