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在运行中报直流母线过压怎么回事

楼主(2012-03-19):
设备拖动发酵罐,在运行中报直流母线过电压,从电流看电流有些下降,是不是电动机发电造成的。请帮忙分析

网友A:
电动机发电是其中一项重要的因素,还有就是电源电压过高

网友B:
首先,你要说明是在具体什么情况下报过压。电机启动起来以后,恒速时报过压;还是在停机的这个过程是报过压?如果说是恒速时,可能与你的电源电压高有过,也可能与报过压的电路有关,如果是减速停机时报过压,那可能就是电机反发电导致直流母线电压升高。还有就是只要上电就报嘛?测一下输入电压,先将电网电压高排除一下!等等……

网友C(2012-09-18):
先排除电网电压是否有波动,如果电网电压正常,也有可能是变频电压检测部分出现问题。

网友D(2012-11-20):
把变频器调到自由停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