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2和ASDA-B2的485通讯可以吗??

楼主(2012-03-19):
ES2和ASDA-B2都有485接口,我想通过485通讯读取伺服驱动器实时的位置,转速可以吗??怎么能通过通讯控制伺服??伺服的P3-00到P3-03都设成1,怎么PLC的COM2的等不闪烁,说明通讯不成功,请各位帮帮忙

网友A:
已经提交技术中心,耐心等待回复。

网友B:
怎么没见从站地址(D1121)?通常485通讯系统中有N多的从站,需要设定从站的地址,不然的话,上位机发指令,这个指令发给谁?谁来执行?

网友C:
完全可以 要知道伺服的通讯格式  比如 头码 地址码 功能码 啥方式校验码 结束码 然后用RS指令  我刚做了个这方面的 Com2不闪   你程序还不完整  还差通讯逾时  和送信要求 还有发送  接收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完全可以 要知道伺服的通讯格式  比如 头码 地址码 功能码 啥方式校验码 结束码 然后用RS指令  我刚做了个这方面的 Com2不闪   你程序还不完整  还差通讯逾时  和送信要求 还有发送  接收指令

你好,可以把你的例程发给我看下吗??我邮箱13524339207@126.COM.谢谢,急呀,

楼主:
面是我的程序,大家看看有什么问题??

楼主:
请问手册上的通讯地址有什么作用?/怎么可以用到

网友C:
通讯协议 你要知道通讯协议  啥子型号伺服驱动器

网友B:
看明白了,更正一下:

是PLC作为主控,伺服作为从控,因此作为主控的PLC不需设定站址,但从控的伺服需要设定站址。

以上的通讯地址(010EH)并非是伺服的地址,而是仿真扭矩的设置地址。

楼主的通讯知识太…,建议先看看别人现成的通讯程序,不一定必须是伺服方面的,可以看PLC与变频的通讯程序,因为伺服通讯用的较少,而变频通讯样例比较多,当你完全理解变频通讯后,伺服通讯自然也就明白了。

网友C:
前面再你看看   后面差不多  回传的数据储存于D1070~D10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