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270触摸屏OS更新不了,请高手帮忙分析,诊断下,先谢谢了!

楼主(2012-03-19):
一台触摸屏TP270更新OS后开机一直显示:
 Formatting Windows CE
 flash file system!
 Please wait ...Done
 就无法进入系统。

 TP270触摸屏是06年的一个屏,固件版本号B6.0.3.2 订货号:6AV6 545-0CC10-0AX0  德国产
 起初一开机白屏只显示“Bootloader Version 1.8 Date:16.02.2006”,用西门子USB-MPI PPI数据线都无法连接屏1F1B接口,查资料需要重装WINDOWS CE系统,只能连串口通讯,自制两端母口RS232连上IF2接口,连接上并且在wincc flexible 2008进行OS更新,进行恢复出厂设置,等了将近一个多小时,OS更新完成,显示引导HMI设备,我重新启动触摸屏,等待进了系统,屏幕过了自检出现一片英文:Formatting Windows CE flash file system! Please wait ...Done 就没动静了,进不了系统,更别提下载项目进去了。连续OS更新七八次依然如此,都快崩溃了。
 求助各位高手,帮忙分析解决,谢谢了!

网友A:
要联网更新吧     好像是装的wce系统

网友B:
       系统更新好像是不是不正确,后面怎么出现“---DONE”呢

 你试用 PROTOOL 再更换 OS 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系统更新好像是不是不正确,后面怎么出现“---DONE”呢 你试用 PROTOOL 再更换 OS 看看

就是啊,后面出现“---DONE”  完成,但进入不了WINCE系统,没法传项目啊.烦

网友D(2012-05-31):
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楼主如果成功请分享一下

网友E:
我公司有6AV6 545-0CC10-0AX0的备件出售,价格优惠。如果需要,请联系:

手机:186 0256 0812

QQ:157114620

我公司长期现金收购西门子S7-200/S7-300/S7-400/SIMATIC HMI模块,无论功能好坏,无论外观新旧。诚信经营,按质论价!

网友F:
你可以打西门子技术支持电话:400-810-4288,人家帮你解决。我以前也出现过类似问题,都是找他们解决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楼主如果成功请分享一下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楼主如果成功请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