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软件问题

楼主(2012-03-19):
你好,我安装了MCGSE 7.2(09.0001)完整安装包.rar软件,为什么新建工程时就是找不到有TPC7062KX这类型,这是为什么,还有就是找打400的电话都无人接 ,请指教谢谢

网友A:
7寸的屏  可以用我们的呀  哈哈  www.kinco.cn

网友B:
你可以选择7062ks这个型号

楼主:
对:zhangxibiaomcgs关于你可以选择7062ks这个型号内容的回复:

这型号停产了,价钱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我们的呀  哈哈  www.kinco.cn

开始我都是用你们的屏,但你的价钱高呢

网友D:
MCGSE 7.2(09.0001) 这个版本是针对7寸和10.2寸触摸屏,其它型号触摸屏软件版本是6.8,TPC7062KX 其实就是TPC7062KS,这个型号,只是为了降价,更改了一下型号,所以选择TPC7062KS,就可以了,昆仑通态触摸屏上海销售公司冯先生 13917427262,昆仑技术电话:400-610-7062,或者:0510-82615062、82616062、82618062、82609062,欢迎来电。

网友D:
MCGSE 7.2(09.0001) 这个版本是针对7寸和10.2寸触摸屏,其它型号触摸屏软件版本是6.8,TPC7062KX 其实就是TPC7062KS,这个型号,只是为了降价,更改了一下型号,所以选择TPC7062KS,就可以了,昆仑通态触摸屏上海销售公司冯先生 13917427362,昆仑技术电话:400-610-7062,或者:0510-82615062、82616062、82618062、82609062,欢迎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