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轴未开启就自动行走

楼主(2012-03-19):
基于840D系统的落地镗,启动X轴运行1MM就出现,出现25050的 X1轴轮廓监控!   的报警X轴就不能运行了。在启动泵站后对X轴给一点进给,当机床移动时就把他进给关掉,但是出现机床往开始设定的方向运行,只有在停了液压后X轴才能停止。我以检查了伺服驱动器,没问题用一个新的换过了,不知道PLC在程序中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光栅尺断开并没有报警,还是一样的继续自动行走。

网友A:
重传一下参数!看看!好像数据有问题!

-----------------------------------------------------

北京中关村西门子数控全面支持!

TEL:13311395812  QQ:1254481113

网友B:
一般plc程序没问题,主要是参数和外围控制

楼主:
对:HAODT关于重传一下参数!看看!好像数据有问题!-----------------------------------------------------北京中关村西门子数控全面支持!TEL:13311395812  QQ:1254481113 内容的回复:

你好 请问一下对参数应该怎么设置  这个东西我从来没搞过啊

网友C:
检查一下光栅尺及光栅尺电缆,我刚处理过这样的故障,结果换了根光栅尺电缆就好了。

网友D:
有可能光栅尺或信号电缆有问题。

楼主:
对:维羞电工关于检查一下光栅尺及光栅尺电缆,我刚处理过这样的故障,结果换了根光栅尺电缆就好了。 内容的回复:

我采用的开环控制,我把光栅尺拔掉都没报警,

网友C:
电机编码器电缆换过吗?另外就再检查一下插头上有没有油污等。

网友E(2012-05-19):
轮廓监控的意思是插补计算的位置和反馈回来的位置误差大于系统参数设定,看你的床子的情况是不是垂直轴,如果是的话,那是平衡缸的问题

网友F(2012-08-20):
是不是x轴的使能一直通的啊

网友G(2016-12-10):
v看看,学习一下。工作中是否可以更好应用普罗菲斯v看看,学习一下。工作中是否可以更好应用普罗菲斯v看看,学习一下。工作中是否可以更好应用普罗菲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