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求助。

楼主(2012-03-19):
一般我们写入三菱的PLC程序是写入ROM还是RAM,能否有写入新程序时替换不了一些后台程序。甲方不给余款,但是程序没设密码,他们也有程序,希望大家给点意见,公司就指望这点钱发工资了。。。

网友A:
本人一直都不建议弄这些东西搞怪的···不过还是给你点启示···可以读写PLC内部时间(=D**   >=D**  <=**   ><**)比较输出加主控指令···其他自己琢磨···

网友B:
以前看水输煤机采用的时间锁定,基本是两年,到两年时间程序自动就锁住了。

网友C:
   有个绝杀的方法,即使打开PLC的程序都没办法<此处内容被屏蔽>的。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看水输煤机采用的时间锁定,基本是两年,到两年时间程序自动就锁住了。

现在是他们手上也有程序,可以直接覆盖你的程序。再不行他们也可以换个CPU模块,然后把手里的程序给输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个绝杀的方法,即使打开PLC的程序都没办法<此处内容被屏蔽>的。 哈哈。。。。。

哥哥,什么办法啊,这边都着急的不行了啊。

网友F:
现在,许多包装机厂家PLC程序是开放了,触屏程序却加密,PLC上大量中间继电器等点对应触摸屏上点。没有相当水平,真难以读懂,若利用这些点做文章,恐怕就更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