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告诉我k120s这两条指令的含义

楼主(2012-03-19):
1POSORG 00000 F0010 0000000000我知道是原点返回00000代表零通道,如果F0010代表运行方向0000000000代表地址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啊。运行方向的绝对坐标相对坐标到底怎么用,这个地址是什么含义。

2 POSDST 00000 F0011 D3530 0000000500直接启动命令具体点的含义

还有就是通道为什么只有0和1啊 1通道的话是00010还是00001

网友A(2014-01-18):
通道1就是00001、通道0就是00000

网友(2014-06-16):
第一个指令是回原点啊,

第二个 看一楼

网友B(2014-12-01):
引用 网友C:
看一楼

 在百度里搜 LGPLC编程绝技  里面有解释

网友D(2015-12-20):
0通道和1通道是高速通道 用来输出脉冲信号的 厂家设置的就只有这两个通道能输出脉冲

网友E(2016-08-26):
引用 网友D:
0通道和1通道是高速通道 用来输出脉冲信号的 厂家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