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热烫块掉温问题

楼主(2012-03-19):
我们有一款制袋包装机,现在加热系统有些小状况,经常出现掉温。

在封袋口的烫块中有个400W加热棒并装有热电偶,用进口品牌温控仪采集热电偶的温度,并输出信号给固态继电器控制机加热棒的电源。

现在的问题是,设备在静止状态下温度保持不变,设备自动运行后温度开始下降(约10度左右),2分钟后温度开始上升,上升至设定温度,然后设备保持设定温度正常运行,当设备停止后温度开始上升(约10度左右),2分钟后温度开始下降至设定温度。不管我怎么仪表“自整定”或者是人为调节PID参数,或者是调整温度刷新频率,都没办法让其温度范围控制在正负2度左右。因为超出正负2度这个范围有可能会影响袋封口的质量。

请各位帮帮忙,看看我到底哪里出现了问题,或者哪里可能有问题。比如热电偶至温控仪的电缆线到底用什么线,有哪些注意事项。比如加热棒的电源线要用多粗的,比如加热棒与烫块的间隙对温度有多少影响。。。。。。

我做了好多试验了,忘朋友们不吝指教!感谢不尽

网友A:
看看接线的远近,加热棒和热电偶的距离!

网友B:
问题可能的原因:

1、烫刀的体积太小,蓄热不足。待机时温度平衡,一旦运行,烫刀的热量传导到料膜和底座,烫刀热量损失很快,温度就降低了。

2、烫刀加热功率偏小,短时间加热能力不足。烫刀热量损失后,由于加热功率偏小,很难在短时间内补充热量,所以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恢复到设置的热合温度,对于茂金属含量较高的PE热合层热合剥离强度影响还小,对CPP材料,热合温度差2-3度就不能保证热合剥离强度。

3、PID参数不同的厂家控制能力不同,一般情况P=5~10,I=60~120,D=20~40,不过,如果还用原来的加热棒和烫刀,建议P=5,I=60,D=40。注意:表的工作模式设置一定要正确,否则调节参数是没有用的。

4、电偶要靠近加热棒,电偶分度值要与仪表匹配,电缆也要匹配。

5、为了减少废品,开机时车速面一点,热合压力大一点,然后慢慢地加速,当温度稳定了,再把压力恢复到正常值。

网友C:
换个温控器试试吧,都误差10°了。

网友D(2012-05-05):
是不是热电偶快坏了,接触不良?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问题可能的原因:

1、烫刀的体积太小,蓄热不足。待机时温度平衡,一旦运行,烫刀的热量传导到料膜和底座,烫刀热量损失很快,温度就降低了。

2、烫刀加热功率偏小,短时间加热能力不足。烫刀热量损失后,由于加热功率偏小,很难在短时间内补充热量,所以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恢复到设置的热合温度,对于茂金属含量较高的PE热合层热合剥离强度影响还小,对CPP材料,热合温度差2-3度就不能保证热合剥离强度。

3、PID参数不同的厂家控制能力不同,一般情况P=5~10,I=60~120,D=20~40,不过,如果还用原来的加热棒和烫刀,建议P=5,I=60,D=40。注意:表的工作模式设置一定要正确,否则调节参数是没有用的。

4、电偶要靠近加热棒,电偶分度值要与仪表匹配,电缆也要匹配。

5、为了减少废品,开机时车速面一点,热合压力大一点,然后慢慢地加速,当温度稳定了,再把压力恢复到正常值。

说得太好了,赞一个!

网友E:
“当设备停止后温度开始上升(约10度左右),2分钟后温度开始下降至设定温度。不管我怎么仪表“自整定”或者是人为调节PID参数,或者是调整温度刷新频率,都没办法让其温度范围控制在正负2度左右。”

1、注意测温传感器的安装位置,应该在温度变化敏感的“烫块”部位;

2、“封袋口的烫块与400W加热棒”之间要热传导要好,温差要小;

3、再仔细看看说明书,你的自控系统设置是否有遗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