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决昆仑通态触摸屏问题

楼主(2012-03-19):
昆仑通态触摸屏,如何设置页面条件切换?题目是这样的,当外部开关SA打向左边时,按下触摸屏确定按钮,则进行页面切换,如果SA打向右边,则按触摸屏确定按钮时会提示条件不成立,不能切换,题目这样,各位大虾,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呀?

网友A:
触摸屏没有检测外部IO输入吧,这个通常是用PLC程序来做,将开关位置最为IO输入,编程,作为屏页面切换的条件。

网友B:
做个脚本就行了。 事件成立,OPEN   否则提示条件不成熟。

网友C:
可以参照2楼的去做。

网友D:
昆仑的好像没有外部输入输出口的啊  ,只用屏好像不行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