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电压大电流对人身会造成伤害吗

楼主(2012-03-19):
如题有没有~什么情况下有危险

网友A:
触电对人体的伤害主要是电流的大小.通过人体的电流越大,伤害就越大,低电压对人体产生不了大电流.除非你的人体电阻非常低.什么情况下会有危险,人体体质差,身体电阻变小的时候有.

网友B:
    当然会有伤害呀,大流本身就会烧坏人体皮肤及经脉的

网友C:
总体来说,低电压大电流会对人身会造成伤害!而且是致命的!

36V的电压使用不当一样可以出人命,这个一点也不夸张

安全电流为10ma

8~10mA 手摆脱电极已感到困难,有剧痛感(手指关节).

  20~25mA 手迅速麻痹,不能自动摆脱电极,呼吸困难.

  50~80mA 呼吸困难,心房开始震颤.

  90~100mA 呼吸麻痹,三秒钟后心脏开始麻痹,停止跳动.

楼主:
哇咔咔······这么厉害啊 以后小心点 我看了百度知道时候 有个帖子说12V 电流高达KA 说对人体没害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哇咔咔······这么厉害啊 以后小心点 我看了百度知道时候 有个帖子说12V 电流高达KA 说对人体没害

百度知道经常胡诌了,12V电压产生几千安电流不奇怪了,但不是对人体的电流,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E:
通过人体的电流主要看电压和人体电阻,当人体电阻一定的时候,电压越高,电流越大,危害越大

网友F:
对人危害的是加在人身上的电压产生的通过人体的持续的电流。三个颜色条件。

电焊机电压低,电流大,但那是加在工件上的短路工作电流,如果你去摸,电流就小多了,两个电流是两码事。(但这个电流也不小,不要去试)。

摇表电压高,500伏,1000伏,但是摇人的话,虽然很麻,但为什么总感觉没有220V的电厉害呢,因为摇表的外特性很软,人一摸上去,电压就降好多,所以加在人身上的电压并不是500V那么多。

普通的静电电压极高,并且是直接加上人体上的,所以瞬间电流肯定也不小,但是对人体危害不大,为什么呢,因为电荷少,放电持续时间极短,所以同样无危害。

网友G:
刚工作时,一个老工程师,用低电压大电流,两个钳子对碰,火花四射,吓我一跳,他让我用手捏住两个钳子,我搞不懂,不敢做,他给我示范了一下,确实没有事情,电压好象是几十V,实际捏住时,由于人体电阻,电流会不大,所以应该危险不大,关键是看实际通过人体的电流大小。不搞明白,不要以身试验,呵呵。

网友A:
电渡设备的电流达到5KA,但电压只有5V,典型的低电压大电流.这个电压加到人身上呢,根本不起什么作用.

网友H:
1、人体电流大于50mA,就有危险了;

2、小于50V的低电压,不会在人体产生大电流;

3、楼主的问题是个假命题;

网友I:
九段就是九段。水平不一样

网友J:
引用 网友C:
总体来说,低电压大电流会对人身会造成伤害!而且是致命的!36V的电压使用不当一样可以出人命,这个一点也不夸张安全电流为10ma     8~10mA 手摆脱电极已感到困难,有剧痛感(手指关节).   20~25mA 手迅速麻痹,不能自动摆脱电极,呼吸困难.   50~80mA 呼吸困难,心房开始震颤.   90~100mA 呼吸麻痹,三秒钟后心脏开始麻痹,停止跳动.

学习了。。。

网友K:
电,看不到。摸得到!

平时操作一定要记牢:安全第一。生命是自己的,钞票是公司的。

楼主:
谢谢 各位的解答~我了解了~安全第一~不要以身试电

网友L:
电工九段说得对,是看加在人身上的电压产生的通过人体的持续电流,静电电压虽然很大,但是静电是瞬时的,所以危害小

网友M:
都是误解。题目低压大电流指的是什么?比如汽车启动时,12V电瓶要有几百安培的电流;又如,电解槽的电流,几千安培的电流,电压几伏到几十伏......。负载电流的大小与对人的危害没有关系,有关系的是电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H:
1、人体电流大于50mA,就有危险了;2、小于50V的低电压,不会在人体产生大电流;3、楼主的问题是个假命题;

1、?

2、?

3、?

网友D:
1、电流对人体的危害,可以用摆脱电流来看,因为当电流达到摆脱电流时肌肉痉挛,人不能自行摆脱带电体。根据研究资料,当概率为50%时,成年男子的摆脱电流约为15.5mA,成年女子约为10.5mA,概率为99.5%成年男子约为22.5mA,成年女子约为15mA.能够对人体触电起保护作用的漏电开关漏电电流要小于30mA所以家庭安装的漏电开关大多都为30mA.

2、我国规定安全电压有42V、36V、24V、12V、6V五个等级,没有人敢说电压小于50V,不会对人体产生危害,至于什么叫大电流咱不管他,但是一旦电流超过50mA,离死神不远了,如果那样,我可能可以抓住1000V电压没事,(我穿着绝缘鞋,我只爪一根线),你可能被12V电死(你在游泳池里)。要电死个人用不到大电流,50V当然不会对人体产生哪怕1A的电流,那能算大吗?大得要命!

3、疑问句不能构成命题,当然是假的命题?但是假的(不是命题的)命题,是否就是假(错误的)命题呢?好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