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与S7-200无组态单编程方式通信

楼主(2012-03-19):
不知道300与200之间如何连接,求高人。拜谢。

网友A:
那要看你需要通过什么方式通讯了,可以走dp口,也可以用以太网通讯,网上有很多组态实例,你可以找一下!

网友B:
可以通过DP方式:S7200加一个EM277,做DP从站;S7300做DP主站;

以太网方式:1)S7200加一个CP243-1,S7300如果不带以太网口,加一个CP343-1;

              具体设置可以参考《西门子工业网络通讯指南

http://www.beichen-automation.com/p01.aspx?cateid=180&ProductsCateID=180

                2)S7200加一个BCNet-S7PPI;S7300加一个BCNet-S7MPI;

      通过命令配置,实现数据交换

网友C:
楼主说的是无组态,那就是使用命令来实现读取。简易的就是MPI方式,既然是200与300之间的通讯,使用单边编程通讯又更简单。将200作为服务器,300作为客户端来访问,在300中使用SFC67 68指令调用

网友D:
      楼主说的是无组态单编程的通讯方式是指用普通的I/O口,用编程方式进行数据传递,是可以实现的。它的好处,不占用通讯口,特别是无多余串行口时(还得外扩模块或通讯卡,费钱费时),用这种方式传送数据就显得优越:不需外加通讯器件,发射与接受方只需占用2~3个输入与输出口,采用串行数据传送方式即可。但发射数据方一定用晶体管输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