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5KW电机星三角启动可行吗?

楼主(2012-03-19):
       朋友问我,他厂里有一台225KW的拖动电机,采用的是星三角启动,那些启动的空开跳或是什么接触器时常坏,问我应该选多大的主空开,两接触器,以及这么大的电机适合用星三角启动吗?

      想想我还真知道有这种算法,但是从来没选过,还请各位指教!

网友A:
我觉得这么大的电机还是降压启动或变频器带动较好

网友B:
一般情况45KW以上的电动机就不用采用星三角启动了,

常出现的的问题如楼主所述:空开跳、切换冲击电流大容易损坏接触器

建议楼主还是采用自耦降压启动吧,软启动就更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般情况45KW以上的电动机就不用采用星三角启动了,常出现的的问题如楼主所述:空开跳、切换冲击电流大容易损坏接触器建议楼主还是采用自耦降压启动吧,软启动就更好了

软启动器或者自耦降压启动比较合适

网友D:
星-三角降压启动三相异步电动机首先要大于3KW,因为只有大于3个千瓦的电动机才使用三角接法,其次用星-三角启动的电
动机接的负载一般是启动电流非常大的,比如风机,泵类,用星-三角启动的时候可以降低启动电流,减少对电网的冲击,我们把
电动机看做是有3组线圈组成的用电器,也好比是三个电阻,星形启动的时候相当于380V的电压加在2个电阻上,而转到三角的时
候相当于380V的电压加到了一个电阻上,当电压不变,电阻加大的时候,电流就小,星-三角启动就是应用这个原理!

网友E:
我建议选择软启动器,变频器当然也可以考虑,不过价格有点高啊

网友F:
如果不能总是全负荷运行,应该选用变频器比较好。

网友G:
呵呵,拖动电机,负载是什么,风机类用变频器最好,还节能。其它负载用软启好

网友H:
条件允许的话就选变频器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D:
星-三角降压启动的三相异步电动机首先要大于3KW,因为只有大于3个千瓦的电动机才使用三角接法,其次用星-三角启动的电动机接的负载一般是启动电流非常大的,比如风机,泵类,用星-三角启动的时候可以降低启动电流,减少对电网的冲击,我们把电动机看做是有3组线圈组成的用电器,也好比是三个电阻,星形启动的时候相当于380V的电压加在2个电阻上,而转到三角的时候相当于380V的电压加到了一个电阻上,当电压不变,电阻加大的时候,电流就小,星-三角启动就是应用这个原理!

理论上是对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一般情况45KW以上的电动机就不用采用星三角启动了,常出现的的问题如楼主所述:空开跳、切换冲击电流大容易损坏接触器建议楼主还是采用自耦降压启动吧,软启动就更好了软启动器或者自耦降压启动比较合适

可以考虑自耦变压器或者变频器。就看下各自的成本了。

网友J:
条件可以最好选用变频器!

网友K:
建议使用软或者是变频器

网友L:
请教:

为什么45KW以上的三相交流电机不适宜使用星三角启动方式?

网友M:
螺杆冰机与螺杆空压机基本都是星三角启动方式,原因是成本低,接触器选施耐德等品牌用的久,但价格高,选正泰等品牌便宜,一般易坏

网友N:
对于这个的启动方式我觉得还是按照你的电机拖动什么负载来选择,如果是重负载,星三角也未尝不可,把接触器和断路器的电流选大一点,就不容易坏了,如果负载不是很重,可以选择软启动或者变频器。启动负载重,软启动不一定能启动的起来!

网友O:
对:velan关于请教:为什么45KW以上的三相交流电机不适宜使用星三角启动方式?    内容的回复:

看二楼的回复就知道了

网友P(2012-11-18):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D:星-三角降压启动的三相异步电动机首先要大于3KW,因为只有大于3个千瓦的电动机才使用三角接法,其次用星-三角启动的电动机接的负载一般是启动电流非常大的,比如风机,泵类,用星-三角启动的时候可以降低启动电流,减少对电网的冲击,我们把电动机看做是有3组线圈组成的用电器,也好比是三个电阻,星形启动的时候相当于380V的电压加在2个电阻上,而转到三角的时候相当于380V的电压加到了一个电阻上,当电压不变,电阻加大的时候,电流就小,星-三角启动就是应用这个原理!理论上是对的!

理论上是这样的:电动机三相绕组三角形接时,加在每个绕组上的电压是380V线电压,当用星形接法时,加在每个绕组上的电压是220V相电压。电压降低了起动电流也就减小了。

网友Q:
不合适用星三角降压起动,采用软启动器或水电阻吧.

网友R:
225kw还星角起动?就是自偶降压,电流也是非常大的,因为一般的自偶降压最低是65%,还是配软起吧,变频虽好,成本较高啊,225kw呢。

网友S:
留个联系方式啊在这里说多麻烦

网友T:
我公司400KW电机重载启动-星三角,星三角启动没问题·,尤其是重载启动。开始设计为软起,调试期间因故停车,在启动时软起保险一相烧断,(配保险为额定电流的两倍)软起一相模块烧坏,后改为星三角(每个接触器电流是电机额定电流的一倍,就是要加大接触器)。非常好用,已经一年多了。

网友U:
自耦变压器能提供大的起动转矩,这是它的优点,缺点是价格昴贵,且不允许频繁起动。星三角起动转矩是直接起动的三分之一,所以只能用于空载或轻载起动的场合。条件允许还是用变频器,今后维护方便。

网友V:
这是我们以前做的项目就是:星三角启动;

网友W(2013-11-27):
我公司627KW的制冷机都是星三角启动,你这个完全没有问题,只是要注意是不是重载启动,而且采用闭式星三角启动

网友X:
引用 网友T:
我公司400KW电机重载启动-星三角,星三角启动没问题...

 不对吧,星三角启动不适合重载启动。因为星形启动时候电流只有三角时的三分之一,转矩也只有三分之一,重载会憋死电机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W:
我公司627KW的制冷机都是星三角启动,你这个完全没有...

 能介绍一下闭环星三角起动的控制电路及闭环电阻的选用方法吗?

网友Y:
引用 网友X:
回复内容:对: lqs顺  我公司400KW电机重载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