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汇川伺服驱动访问参数设置问题!

楼主(2012-03-19):
目前手动有一机器用到了汇川IS500系列伺服电机,我在设置参数时发现有些参数(是常用参数不是厂家专用参数)设置不了,我知道一般伺服电机都有参数可读/可写(访问级)参数设置的,但我在该伺服驱动器上没找到,请教大家,该怎么设置?

网友A:
具体要设置哪些参数?

楼主:
主要是用来定位的,比如说脉冲方向这个参数就改不了

网友B(2012-09-22):
求助:

汇川IS500伺服电机,我想实现速度控制和位置控制的切换,我不知道要设置哪些参数,能否帮个忙,谢谢???

网友B:
速度控制可以控制,位置还不可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