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 em235 输出是0到20ma还是4到20ma?谢谢大师!!!

楼主(2012-03-19):
我输出个6400多给plc,变频器显示的频率却是0HZ,为什么啊?我用西门子200的模拟量控制台达变频器。谢谢啦!!!

网友A:
输出为0-10V或0-20mA,要输出4—20mA,自己在程序里做偏置就可以了,即(6400-32000)

网友B:
你台达的变频器模拟量输入端子是多少?你看一下是不是这为4~20mA呀?EM235你可你在百度上找到的!应该电流输出是0~20mA,电压输出是+/-10V,你在看一下!

网友C:
上图是模块DIP开关设置,如图输出的是0-20mA,S7-200模拟量模块没有0 - 20mA与4 - 20mA电流型输入的选择开关。

要想输出4-20mA信号,需要自己在程序里转换。0-20mA对应0-32000,4-20mA对应6400-32000.

看一下你的台达变频器模拟量输入端是设定的是不是4-20mA,PLC输出要和变频器输入端对应起来。

网友D:
自己把0--32000装换为6400--32000就行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自己把0--32000装换为6400--32000就行了。

正解

网友F:
如果你确定已经输出6400了,那就是变频器输入的设置有问题,是不是变频器的输入设置是4-20mA?

网友G:
必须先把你的变频其参数设置好 设置成从模拟量输入端子控制转速 设置好输入的电流参数 然后再根据你设置的变频器参数来看你的PLC需要输入出什么样的数据到变频器

相反的如果你的程序已经写好 那就根据你的PLC235输出的值来设置变频器的输入参数

网友H:
0-20mA还是 4-20mA是你编程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