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过热有那几种原因

楼主(2012-03-19):
有两台电机 YH180M-4 18.5KW  运行电流30A左右 电机温度60°C 经检查三项电流平衡 未超出额定电流 不知道为什么 请大家赐教

网友A:
检查下叶片,清理一下积尘,没事!正常!

网友B:
电压过高、过低

现场环境温度较高

冷却设备故障

不过60度不算高,属正常范围

网友C:
电机温度60°C,没有过热热?!

网友D:
要看电动机绝缘等级和使用环境。绝缘等级从Y到C,从90度到180度范围很大。这个温度减去环境温度,就是电机允许温升了。

网友E:
60度,长期运行感觉正常。我们在现场的电机,超70度了。

网友F:
   长时间满符合运行下 60  是很正常的说,检查下风扇叶片,清理一下积尘,没事!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