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7-300编写的二个小程序的展示

楼主(2012-03-20):
          S7-300编写的二个小程序的展示

    一、网友求助:请你提供一下把DB1的内容复制到DB2中去的s7-300的程序,不用系统功能,谢谢!

     回复:你提出的请你提供一下把DB1的内容复制到DB2中去的s7-300的程序,不用系统功能的要求,我编了一段程序供你参考:是将DB1块的DB1.DBB100为首址连续50个字节数据,传送到DB2块里以DB2.DBB200为首址的连续50个字节中。见以下程序:

     DB1数据块为人为设置数据,从DB1.DBB100开始填写数据,见下表:

    在程序处于运行时监视DB2数据块,在未按启动开关(I124.0)前,DB2.DBB200为首址的连续50个字节内容皆为0,按下开关后,其DB2块的数据变为(见下表):

    为了使不习惯看语句表编程的人看懂程序,用梯形图编程。但由于S7-300没有指针指令,故在编写数据传递时选用STL语句编程。

  二、网友求助:暂停怎么实现呢.正转暂停,反转暂停,怎么实现.PLC控制压滤机自动换向.

   回复::见下图,是用S7-300编写的带有暂停的电机正转、反转、停车的梯形图,供你参考:

      上图是控制电机正传、反转、暂停的梯形图,图中Q1.0为电机正传输出,Q1.1为电机反转输出,I0.0为正传启动按钮,I0.1为停止按钮,I0.2 为反传启动按钮,I0.3为自锁式按钮作暂停开关。当电机运行时(正转或反转),只要按下暂停按钮(I0.4=1,电机将停止转动,抬起此按钮,电机将继续按原方向运转。

    关于怎么实现.PLC控制压滤机自动换向,请见工控PLC擂台第20期--PLC应用实例里我写的“PLC在压滤机上的应用”一文,那里有具体程序。

网友A:
写得不错啊,能否把DB号和传送的数的起始地址和传送的数,传送启动等编成一个块呢?

楼主:
上面编写的程序就是编在一个子程序里,在主程序里调用该子程序即可。

网友A:
是功能块FC吧?那就要有参数,在OB中给出实参调用

楼主:
是FC功能,我用的是FC3,直接调用FC3,在主程序里就用一条指令即可:

网友A:
谢谢了!要是有实参调用就更好了,使之具有可移植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功能块FC吧?那就要有参数,在OB中给出实参调用

网友A:
好象这个不能移植,我指的是DB块号,要传的起始地址和数量要在块中指定,具有通用性,对不?

楼主:
你说的对。DB号是不能在程序中通过输入方式改变的,起始地址和传送字节数量可以通过输入方式改变的。如果想做一个通用性的FC,可在FC里多编几个不同的DB号的起始地址,外输入那个号的DB块首址,那个DB号传送程序有效,这样编虽然可实现通用性,但程序就显得长而不精。仅供参考。

网友C:
200才刚入门

300就更看不懂了

网友D:
亿维PLC完全兼容西门子S7-200、300系列,      质保5年。QQ2216488603

网友E:
在fc程序块中定义数据格式的时候可以讲db号对应成fc内部变量,在从外部调用的时候直接输入db号就可以

网友F:
可以直接调用sfc20的。

    CALL SFC20

    SRCBLK:=P#DB100.DBX100.0 BYTE 50

    RET_VAL:=MW100

    DSTBLK:=P#DB200.DBX100.0 BYTE 50

大家参考下

网友G:
不是说一个梯形图函数不能出现两个输出线圈?

网友H(2012-07-26):
恩 不错  占贴学习了

网友I:
这种大批量的数据处理,梯形图实在写的太复杂了,语句表写就简单多了,一个循环就可以了.DB1为要传送的数据块,DB2为要存放的数据块,在里面定义下DBB的数据类型为BYTE就OK 了

L       0                     /指针起始地址

T      MW 0

L      50                   /循环次数

M001:T    MW2        /循环计数器

L         MW0

SLW     3                 /地址左偏移3个位。

LAR1                       /存入地址寄存器

OPN     DB1

L          DBB【AR1,P#100.0】

OPN      DB2

T          DBB【AR1,P#200.0】

L          MW0

L          1

+          I

T          MW0

L          MW2

LOOP   M001

JU        M002

M002:NOP 0

GOOD LUCK。

网友A:
顶一下楼主和16楼的老师

网友J(2012-11-16):
顶楼主,应该多发发的,让我们这些菜鸟多学习学习的,谢谢了

网友K:
菜鸟学习中…… 西门子软件真是强大

网友L(2013-05-11):
不错  ,  能给我们这些初学者  学习

网友M(2014-03-05):
好帖子,顶起了。王老师总是能给我们带来一个又一个的惊喜。

网友N:
引用 网友F:
可以直接调用sfc20的。    CALL SFC20...

感觉用SFC20最快啊,不过LZ这个方法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