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做工程如何和第三方权责划定

楼主(2012-03-20):
如上题,我们能否讨论一下,在做一个工程的时候,如果一个工程有多家单位合作完成,作为本单位,在做合同时,一般怎么定义和第三方的权责划分的,比如两家公司的产品通讯或者相互控制,对方设备损坏,出了问题等等。。。。。

网友A:
首先做好单项工程的分界点,划清责任义务和权利,但总包单位或者建设方的中间的协调是必不可少的。

网友B:
我们就碰到过这样的事,除尘器的控制是自身带的PLC,其余的系统控制则是我们做的,要求我在们上面能够控制除尘器系统的操作,omen就要求他们要配备相应的通讯设备,在和甲方签合同时就说明谁的设备责任谁来负责,我们对他们的要求只是能通讯控制就行。

网友C:
要做好衔接点问题,比如说PLC要控制变频器的起停,调速等,你是变频器厂家,你就得要求控制线不得串入动力线,要不烧了板子谁的责任要说清楚的

网友D:
昨天刚遇到,一个货梯,一方做机械,我做电气,在上顶层电气调试时钢索出轨了,卡在那动不了。我跑上去一看,MD钢索机械限制器都被拆来丢一边了,不出轨还早呀!

就怕和这种二皮工程商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