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鉴别涡轮流量计

楼主(2012-03-20):
涡轮流量计是一种用途极广泛的流量仪表,几乎可以用在所有气体,液体和蒸汽的流量计测量和控制,淄博文翔研制开发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新一代数字智能涡轮流量计,它突破了传统模拟方式处理涡街信号的局限,通过现代数字信号处理的方法对涡街探头信号进行识别、筛选,从而得到正常的流量信号,极大的提高涡街的抗震性能,从根本上解决了围绕涡街几十年来不抗震问题,它广泛应用于石油化工、轻工、热电、造纸等行业的给水、给盐、给风的流量。

  判别涡轮流量计质量好坏,与二个部分相关:1、探头;2、线路板
  1.探头:里面有两片压电晶体,一片用于抗震动干扰,一片用于检测。探头引线是检测片的两根引线,探头壳体由涡街体管壁插入,通过固定法兰固定在涡街体管壁上。探头在300℃以下均能正常工作,最高可抗350℃。如果温度再高,将破坏密封瓷体,使探头性能下降,甚至损坏探头。我们可用万用表“×10k”档检查探头两根引线,应为无穷大,如果有阻值,探头性能下降;如果在几十千欧姆以下,探头损坏。
  2.线路板:它的设计好坏直接关系到涡街所产生的信号正确与否,我们可以通常示波器查看到流量计在工作时所产生的波型。

  涡轮流量计在生产中传感器与表体的密封相当重要,密封不好表体会发生泄漏,在出厂前要进行打压试验,并通过标定装置进行流量标定

网友A:
厦门均溪自控有限公司        数显靶式流量计,                                   精度高气体±0.5%±1.0%±1.5%;液体0.2%±0.5%±1.0%;蒸汽±0.5%±1.0%±1.5%

量程宽:气体1101100;液体110;至1300倍;蒸汽110;至130

介质温度:-196~+700℃(不管是液氧、液体、气体、蒸汽、过热蒸汽)

介质压力:-0.1MPA~+70MPA

最小流量:准确计量 0.2LH;粘稠12LH;气体15LH;蒸汽1KGH

供电方式:3.6V锂电池;24VDC电源;

输出方式:4-20mARS485RS232、脉冲、 哈特协议,无纸记录仪;远程抄表;GPRS输出等;

口径从6-4000mm供客户选择:

 卡箍式:6-50 mm

 螺纹式:6-50mm

 法兰式:15-300 mm

 夹装式:15-600 mm

 插入式:80-4000 mm

 在线可拆装式:80-4000 mm无须断流直接在线停修拆卸

无可动部件,准确度高;

测量快速,重复性好:0.03-0.06 %

压损小仅孔板的12P左右;

稳定性能好、寿命长、安装方便、维护简单

网址 www.junxi.cc

网友B:
谢谢楼主的分享 蹦我一个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蹦我一个忙

客气,客气。互相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数显靶式流量计,                                   精度高气体±0.5%±1.0%±1.5%;液体0.2%±0.5%±1.0%;蒸汽±0.5%±1.0%±1.5%;量程宽:气体1:10至1:100;液体1:10;至1:300倍;蒸汽1:10;至1:30;介质温度:-196℃~+700℃(不管是液氧、液体、气体、蒸汽、过热蒸汽)介质压力:-0.1MPA~+70MPA最小流量:准确计量 水0.2LH;粘稠12LH;气体15LH;蒸汽1KGH供电方式:3.6V锂电池;24VDC电源;输出方式:4-20mA、RS485RS232、脉冲、 哈特协议,无纸记录仪;远程抄表;GPRS输出等;口径从6-4000mm供客户选择: 卡箍式:6-50 mm 螺纹式:6-50mm 法兰式:15-300 mm 夹装式:15-600 mm 插入式:80-4000 mm 在线可拆装式:80-4000 mm无须断流直接在线停修拆卸无可动部件,准确度高; 测量快速,重复性好:0.03-0.06 %; 压损小仅孔板的12△P左右;稳定性能好、寿命长、安装方便、维护简单网址 ;网友A

我们主要做电磁、涡街、涡轮等~~淄博文翔自动化~~有机会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