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101例通讯的。H10F是什么地方来的,我手册看了没有

楼主(2012-03-20):
我在做PLC和ASD-B2通讯。看了101例的例程有几个看不懂,请各位解释一下,H10F哪里来的,我查来手册没有.如下

我看A的手册上没有请问这个通讯地址010FH有什么用处?/是什么意思??

网友A:
个人认为如标题:仿真扭矩指令平滑常数(低通平滑滤波)

扭矩控制模式,实际的扭矩可能波动,导致运行不平稳,通过此参数调整达到平稳运行的目的。

具体没有实验过,你找台达技术支持问个明白好了

网友B:
101例ASD是A系列的,不是A2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