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多台s7 200 ppi 接线和以太网通信

楼主(2012-03-20):
各位前辈好 我有4台plc 想通过ppi方式与单台上位机通讯 通讯线怎么接啊 是ppi并联到4台plc上么 还是1进一出串联方式啊 串联是不是叫总线啊 还有就是比如10台plc呢 如果加一个cp243连接到交换机上 交换机连接电脑 这样影响速度吗 还是10台的每台都加cp243呢

       小弟初来咋到 问题可能不够明确 望前辈多多指点

网友A:
我也等待学习中。。。。。。

网友B:
1.4台S7-200PLC通过OPC(PPI)通讯 , 用4个总线连接器连接连接各个PLC,最后一个PLC(带编程口的总线连接器)连接PPI电缆,RS232端插计算机,上位机可以采用WinCC软件,OPC 用 PC ACCESS。总线连接器就是一进一出

2.用以太网通讯,每个模块要配置以太网模块,然后要增加交换机,共5个端口。以太网通讯速率快。还用OPC软件通讯。

网友C:
为什么不用 EM277呢?

网友B:
3.如果采用PROFIBUS DP通讯,,则每个模块需要配置EM277,上位机需要配置CP5611卡,7个总线连接器。还采用PC ACCESS 软件

网友D:
其实西门子的好多屏是可以与多个PLC通讯的

网友E:
西门子PLC 新的通讯方式,BCNet-S7PPI,BCNet-S7MPI模块

QQ:64959500

网友E:
以太网通讯

提供OPC软件 没有连接数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