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三相异步电机,允许的最低运行频率(变频器控制)

楼主(2012-03-20):
1、普通三相异步电机,允许的最低运行频率(变频器控制)是多少?

2、普通三相异步电机的接线方式,由三角形接法与星型接法互换时,是否要考虑电机定子绕组的过热?

网友A:
普通三相异步电机和变频电动机无论结构设计还是电气设计都有一些差异。变频电机允许在一定频率范围内运行,而普通电机设计运行频率基于额定频率。

若真要让普通电动机代替变频电动机运行,低频率下(5HZ)运行时间要缩短,否则电动机发热比较厉害。

网友B:
我们公司CM系列的低频力矩非常大,开环:0.5HZ达180%,闭环:0HZ达180%

网友C:
   本人正在做当前节能推广的直流无刷电机senser-less SVPWM变频控制研究,另提供方案定制开发服务,交流QQ:2209767757

网友D:
1.关键看温度

2.做好用电机的标准接法,换了接法,功率也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