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7-300的一个报警问题

楼主(2012-03-20):
诸位我从别的电脑拷过来一个程序,在我电脑上打开后出现下列提示,请各位大侠解释下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是不是软件没有更新?

网友B:
缺少SCL(结构文本)程序包,该程序包包含在专业版Step7中,同样需要授权使用。

网友C:
二楼正解。。。。。。。。。。。。。。。。。。。。。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缺少SCL(结构文本)程序包,该程序包包含在专业版Step7中,同样需要授权使用。

你可以下载 STEP7 SCL Programming Block 组件 , 到管网上去下载,然后 在网上找授权 激活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