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277下载程序时,出现报错信息“Runtime error!",下载通讯设置都

楼主(2012-03-20):
“MP277下载程序时,出现报错信息“Runtime error!",下载通讯设置都正确,换过另外一台电脑下载就没问题,我这台电脑重装软件也不行,WHY?”

网友A:
     那可能是你这台电脑与其通讯设置端口不对,你用的哪类通讯线,用的什么通讯方法?

网友B:
“MP277下载程序时,出现报错信息“Runtime error!",

通讯设置  有时断电重启下也能解决该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可能是你这台电脑与其通讯设置端口不对,你用的哪类通讯线,用的什么通讯方法?

如果是以太网,ip地址设置了吗?

网友D:
请关注本帖相关“微求助”:http://t.gongkong.com/topicinfo.aspx?id=2012032022295700001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可能是你这台电脑与其通讯设置端口不对,你用的哪类通讯线,用的什么通讯方法? 如果是以太网,ip地址设置了吗?

换另一台可以,这台不行,估计就是地址冲突了,再好好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