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加莱CAN总线控制器问题

楼主(2012-03-20):
贝加莱CAN控制器运行时  状态灯红绿相间闪烁 后来只有红灯亮 。状况时而发生 有的时候在开机的时候 有时运行中发生 导致机器直接停机。貌似是初始化 错误 ,在其旁边放置了一个高压发生器 是它对其有影响么?求教

网友A:
是不是受到干扰了?  你可以从这方面入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从这方面入手看看!

怎么判断是不是干扰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