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程序到西门子PLC

楼主(2012-03-20):
项目调试结束有段时间了,客户要求修改程序,再次连上西门子编程电缆,设置PG/PC接口都是正确的

STEP7 5.5也重新装过了一遍,却还是通讯不上,程序还是上次的程序,编程电缆也没有问题,换一台电脑就通讯正常

后来发现我的电脑不仅仅跟300通讯不上,跟200也通讯不上,望高手指教。。。。。比较急

网友A:
你的COm口是不是坏了?

网友A:
或者是USB口连接不好

网友B:
你电脑上的com或USB口坏了或者禁用了。

网友C:
你的COM端口选择是否正确?

网友D:
电脑换个口试试,驱动重新装下,最后就把系统重装下

网友E:
这个可能还是设置的问题,先TEST下,看看是否可以通讯

网友F:
还是把程序重新安装一次,试试看。

网友E:
还是把程序重新安装一次,试试看。看下兼容性列表

网友G:
就是啊,有时候就是很奇怪,说联吧上就联不上了!

网友H:
请关注本帖相关“微求助”:http://t.gongkong.com/topicinfo.aspx?id=2012032022290200001

网友I:
USB 驱动安装不正确 导致...........

网友J:
    你用的是什么线呀?通讯线驱动装了不?还有端口是不是坏了呀?

网友K:
1 通讯线是原来的吗?

2  USB驱动安装是不是正确?  重新安装驱动。

3 端口设置有没有问题?   检查设置及电脑硬件。

4 不用原来的程序,直接在线连接电脑,能不能找到可以搜索到的MPI站点?

网友L:
你的编程电缆的驱动装了没有?

网友M:
用西门子CP5512专用卡,很好用的。一般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