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软启动器 PST142可以不带负载做测试运行吗?

楼主(2012-03-20):
我公司一台ABB软启动器 PST142 外接式,带旁路接触器;负载是一台37KW的潜水泵(现有故障);我想空载测试一下软启动器启动运行是否正常,未接潜水泵;启动软启动器后,显示软启动器接线错误,请问各位是否软启动器不带负载不能运行?我已经将软启欠载保护功能取消了。

网友A:
不可以空载试验,检测不到输出电流则报故障,可控硅开启,电流维持。。。。。。。。。。。。。

楼主:
 哦知道了,谢谢黄工

网友B(2012-07-30):
不可以空载试验,检测不到输出电流则报故障,可控硅开启,电流维持。。。。。。。。。。。。。 支持皇宫的说法

网友C(2012-11-01):
可以用纯电阻性负载,像3个100W左右的灯泡,接成星型接法,这样最简单直接!

网友D(2013-09-22):
问下大家,如果PSTB570-600-70 启动带小电机7.5KW能检测的到电流吗,我启动运行正常,但是监测显示电流为0

电流互感器没坏

网友E:
旁路了吧,所以没有电流。

网友F:
须接负载,否则可能报故障,可以接一台小一些或大一些的负载。

网友G(2016-08-06):
你那软启是什么故障,是不是不能带大功率电机,可以带小功率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