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伺服电机进行速度控制有优点吗

楼主(2012-03-20):
现在有个设备,用的是伺服电机进行纯速度控制,利用改变伺服频率的方法改变速度的原理,想问问大家,用伺服进行速度控制都有哪些优点,一般进行参数设置时,大概设置哪些参数,会使这种控制方法更合理或者说更能允份利用伺服进行速度控制.

网友A:
伺服的速度控制是直接以速度为目标,而不似变频器以频率为目标,间接达成目标速度。

或者说频率的改变只是伺服速度控制的结果,并非目标。

速度伺服的优势就是速度的相对稳定性。所需参数一般有速度环比例和积分,更复杂的应用可能还需要各种振动抑制,滤波等参数。

楼主:
对:波恩关于伺服的速度控制是直接以速度为目标,而不似变频器以频率为目标,间接达成目标速度。或者说频率的改变只是伺服速度控制的结果,并非目标。速度伺服的优势就是速度的相对稳定性。所需参数一般有速度环比例和积分,更复杂的应用可能还需要各种振动抑制,滤波等参数。 内容的回复:

还能再说清楚点吗,因为我用的时候参数没设必个,程序中只是发需要频率的脉冲,感觉是不是用的太简单了,没有真正发挥出伺服速度的优点来。

楼主:
对:波恩关于伺服的速度控制是直接以速度为目标,而不似变频器以频率为目标,间接达成目标速度。或者说频率的改变只是伺服速度控制的结果,并非目标。速度伺服的优势就是速度的相对稳定性。所需参数一般有速度环比例和积分,更复杂的应用可能还需要各种振动抑制,滤波等参数。 内容的回复:

还能再说清楚点吗,因为我用的时候参数没设几个,程序中只是发需要频率的脉冲,感觉是不是用的太简单了,没有真正发挥出伺服速度的优点来。

网友A:
发脉冲用得是日系和仿日系通用伺服的所谓位置模式,此时改变脉冲的频率确实可以改变电机的转速,此频率非彼频率!

如果控制目标是速度,而且对转角或位置没有要求,建议使用伺服的速度模式,不过此时需要用±10V模拟接口给速度指令。

楼主:
对:波恩关于发脉冲用得是日系和仿日系通用伺服的所谓位置模式,此时改变脉冲的频率确实可以改变电机的转速,此频率非彼频率! 如果控制目标是速度,而且对转角或位置没有要求,建议使用伺服的速度模式,不过此时需要用±10V模拟接口给速度指令。内容的回复:

以前做类似设备时,速度控制时确实采用的0-10V模拟电压进行控制的,但我们同事说用脉冲方式控制速度对于控制信号来说抗干扰能力要好于0-10V模拟信号,所以这次想用脉冲方式控制速度.这种方法合理吗.

网友A:
看你追求什么,想重点解决的矛盾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这个设备要求实时调速,即速度是频繁变化的,现在还是感觉是模拟量方进行速度控制要比用脉冲方式进行速度控制从程序上来说要简单一些。OMRON的脉冲输出指令都是一个微分沿的,如果实习改变速度即实习改变输出脉冲频率,程序上感觉要复杂一些。所以我想我们这个设备还是用模拟量进行速度控制好。

网友C(2012-08-21):
学习了,伺服系统没怎么搞过。

网友D:
对:wjlala关于回复内容:以前做类似设备时,速度控制时确实采用的0-10V模拟电压进行控制的,但我们同事说用脉冲方式控制速度对于控制信号来说抗干扰能力要好于0-10V模拟信号,所以这次想用脉冲方式控制速度.这种方法合理吗. 内容的回复:

见过国外的设备很多都用的模拟量进行控制,我们的设备很多也是模拟量控制的,都用得很好呀,关键是要布线合理和屏蔽措施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