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S7-300编程软件

楼主(2012-03-20):
那位大哥知道是怎么回事,告诉我一下,谢谢我安装了很久,现在还没有装上300的编程软件

网友A:
没有安装授权管理器或授权吧

网友B:
    你的 SIEMENS 软件中没有安装授权管理器或安装出错,还有可能也没有安装授权吧

网友C:
是授权的问题,或者你的授权管理器没有装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授权的问题,或者你的授权管理器没有装好

网友E:
我是路人甲~~~~~

网友F:
看你安装完授权后有没有此标志,要有的话打开就可以看到你的授权安装成功没有。如下所示:要是没有就没安装成功。再次安装。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授权的问题,或者你的授权管理器没有装好

楼主:
谢谢各位大哥  我看看

网友G:
装好了吗

百度里就能搜到,很容易下载的

网友H:
西门子软件的最大特点就是不按照正常安装要求和步骤去安装,想找到问题在哪里是比较困难的.因为每个人的问题可能都不一样.
  解决办法就只有一个,按要求安装:
   第一步,检查你要安装的软件所需要的WINDOWS系统条件兼容
  第2步,重新安装干净系统(最好不要先装杀毒软件之类)
  第3步,关闭防火墙,反病毒软件.(没装就可以省略这步)
    第4步,安装软件,按要求做,该重起的就要重起,不要省略.
   这样就能安装完成.  不要指望西门子能帮你找出问题,但是能帮你解决问题.

网友I:
西门子软件对360很敏感

网友J:
授权管理器没有装好,或者就是授权管理器没有启动~~~~

网友K:
应该是授权管理器有问题,

重新装一下,授权管理器

网友K:
授权管理器的服务 去看看有没有被关了

网友L:
我有一台S7-300CPU是313C的PLC今天出现运行中突然死机,从启后,所有输出点无输出,有输入,在操作屏上却看到输出,有哪位大哥知道是啥原因,请提示下小弟,为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