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滚桶每分钟1-2转用啥转速开关

楼主(2012-03-20):
求助一滚桶每分钟1-2转用啥转速开关

网友A:
   转速不高的话就用一般的高速光电或是接近开关也行的

网友B:
简单的,价钱不高的,可以使用接近开关,如果想测量更加精确,又不在乎金钱,可以使用电涡流转速测量装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简单的,价钱不高的,可以使用接近开关,如果想测量更加精确,又不在乎金钱,可以使用电涡流转速测量装置。

网友D:
由于转速不高用光电、接近开关都行,甚至用小型行程开关也行。关键是怎样做好提取信号的装置,下图供参考: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由于转速不高用光电、接近开关都行,甚至用小型行程开关也行。关键是怎样做好提取信号的装置,下图供参考: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