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设备接地的问题

楼主(2012-03-20):
最近去了个新公司~我也是刚毕业没多久~关于设备接地的问题~我看了看 变压器出来的是TN-c的系统~

 我要是想给设备接地的话~是不是在我的主控柜二次接地~分出来个地线~ 还是接地直接用零线?

 我做了个实验直接经过漏电保护把零线接地~保护开关不跳闸~

这两个拿给比较好

1。直接在主控柜里二次接地,分出一零和接地 到设备

2.直接零线做保护接地

请问这样行吗?有没有别的办法?

请各位老师指点迷津 谢谢

网友A:
我们车间是把几台设备串联,然后统一接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车间是把几台设备串联,然后统一接地线……

请问你们的设备地线怎么引出来的~是从变压器还是二次接地出来的?

网友B:
既然是TN-C系统,那么已经明确规定了应该怎么接地!零线和保护线是合二为一的!主零线上禁止装熔断器和开关等。不过现在一般公司都是TN-S系统,很少有TN-C系统了,我怀疑你是否搞错了。

网友C:
既然是TN-C系统,那就是三根相线+PEN(欧洲基本是采用这种方式),设备保护采用保护接零,这种方式主干零线要求与相线等径且不得装设开关、保险丝等可以断开零线的装置,并且在每个配电柜应装设接地良好(接地电阻不大于10欧姆)的重复接地。柜内接线应将单相负荷的零线尽量靠近电源进线的PEN接点,接到三相用电设备的零线依次向远端排列,并且三相用电设备用到220V单相电源时一般装设380/220变压器得到而不用零线,这样PEN就变成独立的保护专用线,提高了安全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