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4伺服器13号报警如何处理

楼主(2012-03-20):
各位师傅现有一问题求助:我们公司有几台松下A4一千瓦的伺服驱动器出现同一个故障,就是13号欠压报警,测量电源电压没问题,同一个电柜上还有另外几台也没问题,伺服电机也交换测试过,电机也没问题,经过和另外好的交换电路板测试,证明故障出在驱动板上,但更换新的模块,故障还是有,不知有没哪位师傅处理过这种故障,指导一下。

网友A:
故障出在驱动板上,但更换新的模块?怎么维修的?

网友B:
测量连接器(L1L2L3)的线间电压。

(1)       提高电源电压容量。更换电源。排除主电源地磁接触器脱落故障后,再次投入电源。

(2)       尝试将Pr6D(主电源断开检测时间)设定延长。正确设定各相电源。

(3)       提高电源容量。电源容量参考P.32准备篇(驱动器)外设清单。

(4)       正确连接电源的各相(L1L2L3)。单相100V及单相200V时,请使用L1L3

更换新的驱动器。

网友C:
引用“青岛黄工关于故障出在驱动板上,但更换新的模块?怎么维修的? ”的话,我没修过伺服,但我修过变频器,按理说驱动板坏了应该换驱动板呀?跟模块有什么关系?我认为呢,首先你应该排除一下是不是你供电的问题,然后在找驱动器的原因,其实变频器和伺服驱动器的主要框架是一样的,应该都有欠压保护电路,你将这一部分电路先找出来,将去电脑板的信号屏蔽掉,然后看看是否还报欠压,如果不报了,说明问题出在底座板(变频器里这样叫,不知伺服里是不叫驱动板?),然后你再检查相应的电路,就这样一点一点的排出;如果还报欠压,那说明问题在电脑板(CPU板)上,那修起来就麻烦啦,具体我也说不上来!抱歉!

楼主:
电源电压没什么问题,一个柜里面12台同型号的伺服共用一个电源,其它的没事,就这两台有报欠压,拆好的伺服接到这个有问题伺服电源上也没事,证明不是电源的问题,电机也换过,也证明了不是电机的问题,交换过驱动板,可以证明问题出在驱动板上,因为问过别人说可能问题出在模块上,所以就换新的试,可是问题没解决。

楼主:
因为驱动和模块装在一块电路板上,所以就把模块换了试。

楼主:
这个可能真的不好修,让外面的人来回修了三四次也没修好

网友D:
如果只是单纯的欠压故障,未必是功率模块的问题,建议明确该伺服驱动器的欠压故障的检测电路是否正常,该电路一般会置于驱动板上。

这些驱动器的使用年限有多久了?会不会是检测元件老化所致呢?曾听说三菱J2S的欠压故障往往源于一颗电压检测光耦的老化,换个新的就解决了。

网友E:
你把报警的换到没报警的伺服器从试下看还报警吗。看出现什么状况。

楼主:
已经换过了,一样报警

网友D(2012-04-19):
A4有2块板,一块控制板,一块功率驱动板,把与没问题的驱动器交叉互换这两块板,看看啥情况。

楼主(2012-05-24):
大家好,因为有点事好久没来了,坏的伺服还没弄好,互换以后一样报警,现在已经确认问题出在驱动板上,想问一下大家主要是查哪些元件,这个伺服已经用了四年左右。

网友F(2012-11-05):
搞好了吗?未搞好可以寄来我们公司帮您修好它,这个检修过程步骤不是三两步,不好说得明白。

网友G:
整流后的直流电压是否欠压

电压传感器是否有故障

网友H:
广州承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专业精修安川松下伺服驱动器、伺服电机、伺服编码器。如果遇到难解决的问题,可以尝试寄给我们维修。伺服是属于数字化智能型电子产品,利用数字电路技术精确控制电能,以达到精确控制电机的目的,是属于电子技术新领域的应用,所以维修起来并不如家电、手机等技术那么的成熟,即使能找到故障,也不易找到合适点电子元件。我们公司是一家根植于长久家电维修、工业通信设备维修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专业工控设备维修公司,专业服务于工业控制行业。从事松下、安川各类变频器、伺服驱动器、伺服电机维修,伺服电机编码器维修。和开发电子产品测试系统。例如:安川∑-II系列、∑-Ⅲ系列、∑-Ⅴ系列伺服电机伺服驱动器,松下A系列、A4系列、A5系列伺服电机伺服驱动器,等专业维修。LED电源老化系统,LED电源自动化测试系统开发。我们拥有根据产品功能、性能和参数特性研制的检测盒。可以方便地控制伺服系统工作于位置模式、速度模式、转矩模式状态下,并能线性、动态地调节转速,检验该度状态下的实时状况。实践证明,一些编码器问题,电机转速甚至高到极限才能显露;部分故障隐患亦是,在轻载、低速时无法察觉。对伺服的一些参数调整,检测盒也能进行对应检测。期待你的来电:

  电话:13710490661  联系人:马先生    E-mail:chengshudz@163.com      QQ:360489518      公司主页:www.chshdz.com

网友I(2016-11-15):
引用 楼主:
大家好,因为有点事好久没来了,坏的伺服还没弄好,互换以后一样报警,现在已经确认问题出在驱动板上,想问一下大家主要是查哪些元件,这个伺服已经用了四年左右。

兄弟,找到问题了吗?我这里也有一套a4出现这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