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便宜的对射光电开关

楼主(2012-03-20):
光点为1MM的对射光电开关有便宜的吗?那个厂家的? 谢给位了!!

网友A:
光电怕没有这么小的吧,光纤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光电怕没有这么小的吧,光纤可以。。。。。。。。。

楼主:
不用必须是光电的,只要是对射开关,输出开关量信号的就行

网友C:
关键是提供需要检测什么东西,对射的光电开关很多厂家都有,国产进口都有这个产品,检测距离是多少,还有具体的技术要求,一般也就几百块一个。

网友D:
光电1MM的光电开关比较难实现,如果你仅仅是要检测微小的物体,又追求廉价,建议在光电表面安装狭缝板很多厂家有提供。另外,激光对射传感器有光电比较小的,但一般在1.2MM左右,价格偏高。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用必须是光电的,只要是对射开关,输出开关量信号的就行

网友F:
估计得用激光的了      参考参考

网友G(2012-08-08):
不知道你问题解决没有,光斑1mm的对射开关,可以选择激光光源的产品。现不知道你的检测距离要求是多少,一般对射的开关,安装距离越远,光斑会逐渐扩散。OPTEX有ZT-L3000系列产品,安装距离在2米的时候光斑是2mm。详细资料登录网站查询。www.stately.com.cn

网友H(2014-06-06):
不知道你用在什么地方,如果用于检测码盘此方法可行:一般的光电开关光点都是1MM以下,但产生的信号不是开关量信号,须放大后带动电磁继电器,继电器输出的是开关量信号你就可以使用了,网上有这种装置,200多元钱一套,淘宝网上搜一下“电远传湿式气体流量计”

网友I:
这种大概需要激光型的,一般的都会发散,价格可能会要贵一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