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干扰注塑机系统怎么解决?

楼主(2012-03-20):
现有一台艾默生TD3000 55KW变频器接入注塑机后干扰温度检测,注塑机系统的热电偶是要求与地绝缘;使用变频启动马达后,温度由检测温度降到0度,电源进出线都加了磁环;一共有五台同型号注塑机系统和变频器,其它四台工作正常,接线也是一样的。请教各位大师!~~~~~

网友A:
系统要有良好的接地,热电偶电缆使用屏蔽电缆,屏蔽有良好接地,同时,变频器进入系统的模拟信号要进行隔离后再接入系统,以免对系统造成干扰。

网友B:
那你将注塑机节电和市电开关先打到市电上,看看干扰还有没?在考虑是不是变频器的干扰问题!你进出线再分别多套一个磁环试一下,看看是不是会好一点!你的热电偶没换一个试一下?看看是不是他的问题!

网友C:
屏蔽电缆,可靠接地,使用隔离转换器,布线要注意走向,避免交叉或干涉。

网友D:
注塑机节能用我们的机器就可以了,性价比超高,久经市场检验

网友E:
很多时候,变频器并不是罪魁祸首。

网友F:
调一下载波频率试一下,差不多能起作用

楼主:
对:陈古今关于那你将注塑机节电和市电开关先打到市电上,看看干扰还有没?在考虑是不是变频器的干扰问题!你进出线再分别多套一个磁环试一下,看看是不是会好一点!你的热电偶没换一个试一下?看看是不是他的问题! 内容的回复:

市电工频没的问题,进出线磁环也是加了的,用变频只要一起动马达温度就降成0度,热电偶直接短接也不行。控制电从其它地方接过来,也不行!~

楼主:
对:xiaoshu关于调一下载波频率试一下,差不多能起作用 内容的回复:

变频器的载波频率怎么调试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