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电脑硬盘损坏,硬盘恢复,数据不完整。请高手过招!急!急!急!
ben zhu

楼主(2012-03-21):
工控电脑硬盘损坏,硬盘恢复,数据不完整。

1:win 2000 系统不能正常启动,公司IT 部拷贝ddl 文件到c盘,后能正常启动电脑,但应用软件一开机不能正常启动(一开机自动进入应用软件)

2:WIN 2000 提示驱动不加载( driver not loaded)

网友A:
那你不可以重装软件和驱动?

先找个硬盘ghost做个备份,省得把重要的数据丢了。再想办法重装软件和驱动。

记住重装好后也要将硬盘做个ghost. 切记。

网友B:
求助大师;我有一台F930GOT-BWD-C触摸屏有亮度但无显示.如何修理.谢谢.

网友C:
更改开机启动项,进入安全模式,进行硬盘操作。

网友D:
不好意思,没有运用软件,没有驱动。如何处理?

网友E:
不备系统,出了问题叫天叫地!

只要应用软件的相关数据未损坏就好办,但如果是应用软件出了问题就很麻烦了。但一般应用出问题的几率叫小,看样子还是操作系统的问题,让IT人员一起解决,查啥补啥。

上几张截图看看。

网友F:
这个:我是喜欢固态硬盘,不容易损坏

网友G:
固态硬盘一旦损坏一切就全完了

网友H:
   做整个硬盘ghost做个备份,我在网上发有这个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