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齿轮比(CMX/CDV)的计算及其意义

楼主(2012-03-21):
电子齿轮比(CMX/CDV的计算及其意义

 刘志斌 2012.03.21

 已知:

1)上位机发出脉冲能力为200Kp/S200×1000/s200×1000×60/min

2)电机额定转速为3000R/ min3000/60s

3)伺服电机编码器分辨率是131072

4)丝杆螺距是10mm

  求:

1、电机额定转速运行时的电子齿轮比?

2、如果电子齿轮比是1伺服电机的转速?

3、生产时,设定指令脉冲当量,确定电子齿轮比?

  解:

1当上位机满额发出脉冲时,伺服恰好额定速度运行:

1电机额定转速为3000r/ min3000r/60s=50r/s;

2) 伺服电机编码器分辨率是131072

3)电机额定转速时编码器输出检测反馈脉冲频率是131072×50r/s;

4)上位机发出脉冲能力时发出的脉冲频率=200×1000/s

5)当上位机满额发出脉冲时,伺服恰好额定速度运行,这时的电子齿轮比:

电子齿轮比=反馈脉冲频率/上位机满额发出脉冲频率

=131072×50r/s/ 200×1000/s

=6553600/200000

=32.768

2、如果电子齿轮比是1

1)上位机发出的1个脉冲=编码器输出检测反馈的1个脉冲:

2)上位机发出脉冲能力时发出的脉冲频率=200×1000/s

3)伺服电机的转速是=200×1000/s×60/131072= 91.55 r/min

3、如果丝杆螺距是10mm

1)要求上位机每发一个指令脉冲,工件移动0.001mm,即指令脉冲当量为0.001mm,也可以说指令脉冲单位为0.001mm

2)如果伺服转一周,丝杆转一周,减速比是1

3)丝杆转一周,上位机应该发出的指令脉冲为10mm/0.001mm=10000(个);

4)伺服转一周,编码器检测反馈脉冲为131072(个);

5)电子齿轮比=编码器检测反馈脉冲/上位机发出的指令脉冲=131072/10000=13.7012

说明:

反馈脉冲:伺服电机编码器的解析度,伺服本身的脉冲。

指令脉冲:上位机发出的脉冲;也可以说是外部给定脉冲。

脉冲当量:伺服接受上位机发出的每一个脉冲信号的位置移动量,又称作最小指令设定单位。

CMX :电子齿轮比的分子是电机编码器反馈脉冲。

CDV :电子齿轮比的分母是上位机的给定脉冲(指令脉冲)。

电子齿轮比:是用来把上位机的给定脉冲要换算成与电机编码器反馈脉冲同等意义,以便控制中心按给定指令要求控制伺服转动定位;

楼主:
被你抄襲那麼久 還是不長進 對的你不抄

如果伺服转一周,丝杆转一周,减速比是1改成絲桿直傳 或有使用減速機傳動比 5:1  專業一點

伺服有額定轉速 怎麼不允許他以更高的速度跑

伺服電機的編碼器 怎麼還是131072PPR 那還需電子齒輪做甚麼 你以為小日本人比你笨

脈衝當量是算出來 怎麼老是用命令 0.001mm 怎麼來

网友A:
   管是抄还是转,只要能学习知识

楼主:
伺服电子齿轮的设置

在设备电子齿轮时,需要知道脉冲当量(也就是一个脉冲所对应的进给量或角度数),那么这个脉冲当量该怎样计算?还是可以给定?

在J2S的说明书上的例子中:伺服电机的脉冲分辨率是131072,机械一转的进给量是10mm,变速比为1:2,那么这脉冲当量是不是为10/131072*2得到的是0.038um,而给定的一个脉冲为10um的进给量?          有点疑惑。请指教!

                          谢谢!

波恩

发表于:2012-03-25 12:41:57 2

脉冲当量分指令脉冲当量和反馈脉冲当量

如果伺服已选定为J2S,则执行端的反馈脉冲当量的确为“10mm/(131072*2)“,按楼主的计算为“0.038um”,而指令脉冲当量为10um,即楼主所说的“给定的一个脉冲为10um的进给量”,如何统一“0.038um”的反馈脉冲当量与“10um”的指令脉冲当量间的不一致性,这就需要用到日系和仿日系通用伺服驱动器的电子齿轮比功能。

10um”的指令脉冲当量,与“机械一转的进给量是10mm”,就意味着机械每转一圈,需10mm/10um=1000个这样的指令脉冲,而“变速比为12”,即伺服电机转过2圈,因而电机每转1圈所需的指令脉冲数为500

500的每转指令脉冲数,对131072的单圈反馈分辨率,就可以核算出所需的电子齿轮比=131072/500

刘志斌
发表于:2012-03-26 14:33:10 5

已知:

1)伺服电机的脉冲分辨率是131072

2)变速比为12

3)机械一转的进给量是10mm

4)给定的一个脉冲为10um=0.01mm

求:电子齿轮比=

1)伺服转2周,丝杠转一周,所以伺服转一周的指令脉冲数=10mm/0.01mm×2=5mm/0.01=500

2)伺服转一周编码器输出反馈脉冲131072

3)电子齿轮比=伺服转一周编码器输出反馈脉冲/伺服转一周的指令脉冲数=131072/500=262.16

楼主:
引用 楼主:

……如果伺服转一周,丝杆转一周,减速比是1;

改成絲桿直傳 或有使用減速機傳動比 5:1  專業一點伺服;

有額定轉速 怎麼不允許他以更高的速度跑;

伺服電機的編碼器 怎麼還是131072PPR 那還需電子齒輪做甚麼 ;

你以為小日本人比你笨脈衝當量是算出來 怎麼老是用命令 0.001mm 怎麼來;

1、实际操作时,还有笨鳥慢飛提出的“有額定轉速 怎麼不允許他以更高的速度跑;”的问题;

2、那么笨鳥慢飛的问题在我的回帖里有没有论述?

楼主:
3、请看我的计算:

已知:

1)上位机发出脉冲能力为200Kp/S200×1000/s200×1000×60/min

2)电机额定转速为3000R/ min3000/60s

3)伺服电机编码器分辨率是131072

4)丝杆螺距是10mm

  求:

1、电机额定转速运行时的电子齿轮比?

  解:

1当上位机满额发出脉冲时,伺服恰好额定速度运行:

1电机额定转速为3000r/ min3000r/60s=50r/s;

2) 伺服电机编码器分辨率是131072

3)电机额定转速时编码器输出检测反馈脉冲频率是131072×50r/s;

4)上位机发出脉冲能力时发出的脉冲频率=200×1000/s

5)当上位机满额发出脉冲时,伺服恰好额定速度运行,这时的电子齿轮比:

电子齿轮比=反馈脉冲频率/上位机满额发出脉冲频率

=131072×50r/s/ 200×1000/s

=6553600/200000

=3.2768

楼主:
4、请看我的计算:

 已知:

1)上位机发出脉冲能力为200Kp/S200×1000/s200×1000×60/min

2)电机额定转速为3000R/ min3000/60s

3)伺服电机编码器分辨率是131072

4)丝杆螺距是10mm

  求:

2、如果电子齿轮比是1伺服电机的转速?

  解:

2、如果电子齿轮比是1

1)上位机发出的1个脉冲=编码器输出检测反馈的1个脉冲:

2)上位机额定频率发出脉冲能力时发出的脉冲频率=200×1000/s

3)伺服电机的转速是=200×1000/s×60/131072= 91.55 r/min

楼主:
5、现在我们知道:

1)当上位机满额发出脉冲时,伺服恰好额定速度运行,

电子齿轮比=反馈脉冲频率/上位机满额发出脉冲频率=3.2768

2)如果电子齿轮比是1:伺服电机的转速是==91.55 r/min

3)丝杆螺距是10mm,指令脉冲当量为0.001mm,电子齿轮比=编码器检测反馈脉冲/上位机发出的指令脉冲=13.7012

6、现在我们还想知道,丝杆螺距是10mm,指令脉冲当量为0.001mm,加工时电机额定速度运行时的电子齿轮比?

楼主:
7、丝杆螺距是10mm,指令脉冲当量为0.001mm,加工时电机额定速度运行时的电子齿轮比?

1)丝杆螺距是10mm,指令脉冲当量为0.001mm,电子齿轮比=编码器检测反馈脉冲/上位机发出的指令脉冲=13.7012

2)当上位机满额发出脉冲时,伺服恰好额定速度运行,电子齿轮比=反馈脉冲频率/上位机满额发出脉冲频率=3.2768

3)只有1)、2)的电子齿轮比相等时,才可以保证当上位机满额发出脉冲时,伺服恰好额定速度运行,丝杆螺距是10mm,指令脉冲当量为0.001mm

楼主:
4)如果我们让上位机,不工作在额定状态,只工作在1/(13.7012/3.2768)额定频率上,而电机工作在额定转速下,这时的电子齿轮比是

电子齿轮比=反馈脉冲频率/【上位机满额发出脉冲频率×1/(13.7012/3.2768)】

                 =3.2768×(13.7012/3.2768)

                 =13.7012

楼主:
5)这样,我们得出:

a、让上位机,不工作在额定状态,只工作在1/(13.7012/3.2768)额定频率上;

b、而电机工作在额定转速下;

c、丝杆螺距是10mm(减速比等于),指令脉冲当量为0.001mm;

d、电子齿轮比是=13.7012

楼主:
8、如果电子齿轮比是1伺服电机的转速是=200×1000/s×60/131072= 91.55 r/min,怎么能使电子齿轮比=1时,电机转快一点呢?

1)只要将编码器的刻线数降低,即编码器一周的反馈脉冲缩小(分频),电机的转速就会提高;

2)我们只要将编码器的解析度 131072缩小到131072/(3000/91.55);

3)伺服电机的转速=200×1000/s×60/【131072/(3000/91.55)】

                             =(200×1000/s×60/131072)×(3000/91.55)

                =3000r/min

楼主:
4)我们只要将编码器的解析度 131072缩小到131072/(3000/91.55):

      编码器的解析度 = 131072/(3000/91.55)131072的32分频 = 4096

5)电子齿轮比=1时,编码器的解析度是4096时电机的转速为额定转速3000转/分!

楼主:
9、这就是 笨鳥慢飛 (1楼)回帖中提出的问题,请问 笨鳥慢飛 ,我的上述分析计算是抄的还是我自己的?

楼主:
10、我主楼计算的三种数字(a、电机额定转速运行时的电子齿轮比?b、如果电子齿轮比是1伺服电机的转速?c、生产时,设定指令脉冲当量,确定电子齿轮比?)是有关电子齿轮比的三中应用:

1)“b、如果电子齿轮比是1伺服电机的转速?”,指明要提高电机运行速度的方法,就是对编码器的解析度分频;

2)“a、电机额定转速运行时的电子齿轮比?”,要伺服以额定转速,按指令脉冲当量运行,指明了如何调整确定上位机的发出的指令脉冲频率及电子齿轮比;

3)“c、生产时,设定指令脉冲当量,确定电子齿轮比?”是所有计算的基础;

楼主:
1、如果电子齿轮比是1伺服电机的转速=200×1000/s×60/131072= 91.55 r/min;

2、他告诉我们,上位机以额定频率发脉冲工作时,伺服电机的转速很低,远远偏离额定转速;

楼主:
3、这时我们对编码器的输出反馈脉冲分频,由131072的32分频 = 4096 ;

楼主:
4、这时我们重新计算一下:

主楼的3、如果丝杆螺距是10mm:

1)要求上位机每发一个指令脉冲,工件移动0.001mm,即指令脉冲当量为0.001mm,也可以说指令脉冲单位为0.001mm

2)如果伺服转一周,丝杆转一周,减速比是1

3)丝杆转一周,上位机应该发出的指令脉冲为10mm/0.001mm=10000(个);

4)伺服转一周,编码器检测反馈脉冲为4096(个);

5)电子齿轮比=编码器检测反馈脉冲/上位机发出的指令脉冲=4096/10000=0.4096

楼主:
5、这时我们重新计算一下:

主楼的1当上位机满额发出脉冲时,伺服恰好额定速度运行:

1电机额定转速为3000r/ min3000r/60s=50r/s;

2) 伺服电机编码器分辨率是4096

3)电机额定转速时编码器输出检测反馈脉冲频率是4096×50r/s;

4)上位机发出脉冲能力时发出的脉冲频率=200×1000/s

5)当上位机满额发出脉冲时,伺服恰好额定速度运行,这时的电子齿轮比:

电子齿轮比=反馈脉冲频率/上位机满额发出脉冲频率

=4096×50r/s/ 200×1000/s

=204800/200000

=1.024

楼主:
6、这时我们重新计算一下:

8楼 7、丝杆螺距是10mm,指令脉冲当量为0.001mm,加工时电机额定速度运行时的电子齿轮比?

1)丝杆螺距是10mm,指令脉冲当量为0.001mm,电子齿轮比=编码器检测反馈脉冲/上位机发出的指令脉冲=1.024

2)当上位机满额发出脉冲时,伺服恰好额定速度运行,电子齿轮比=反馈脉冲频率/上位机满额发出脉冲频率=0.4096;

3)只有1)、2)的电子齿轮比相等时,才可以保证当上位机满额发出脉冲时,伺服恰好额定速度运行,丝杆螺距是10mm,指令脉冲当量为0.001mm

4)如果我们让上位机,不工作在额定状态,只工作在1/(0.4096/1.024)额定频率上,而电机工作在额定转速下,这时的电子齿轮比是

电子齿轮比=反馈脉冲频率/【上位机满额发出脉冲频率×1/(0.4096/1.024)】

                 =0.4096×(1.024/0.4096)

                 =1.024

5)这样,我们得出:

a、让上位机,不工作在额定状态,只工作在1/(1.024/0.4096 ) ≈ 0.4  额定频率上;

b、而电机工作在额定转速下;

c、丝杆螺距是10mm(减速比等于1),指令脉冲当量为0.001mm;

d、电子齿轮比是=1.024

楼主:
小日本很聰明而且很賊 經常會忽悠人 他寫的技術手冊 難道就不會錯 海德漢都還有錯誤 不管翻譯錯 還是寫錯 脈衝當量怎會式給定的呢

若我的絲桿螺距為3 我用的減速機為5.6比 你告訴我 你的脈衝當量還可以0.01mm/ppr 若電機最高轉速要在4500rpm 那你又該怎設置

这时我们对编码器的输出反馈脉冲分频,由131072的32分频 = 4096 ;

這個32 才是電子齒輪比 你可以因機構要求精度及速度 來設定這電子齒輪比 可提高 也可降低 根據需要 不是導果為因 這就是倍頻(電子細分)的概念 只不過他反過來用 其實這些概念我都有寫出來 在去看看重衣 我給的說法

楼主:
7、通过以上计算,我们发现:

1)将编码器的解析度由131072分频4096后,电子齿轮比=1时,电机的运行速度提高到额定速度

2)而上位机的额定频率由200Kp/S,偏高,如果下降到100Kp/S,则工作频率为额定的0.8时,指令脉冲单位为0.001,电机额定转速运行;

楼主:
我上面又是白寫 不要把控制器 當成驅動器

高解析變低解析這叫電子齒輪 低解析變高解析 這叫倍頻 (電子細分)

電機的轉速是由驅動器來啟動 編碼器回饋訊號給驅動器 驅動器在模擬編碼器的訊號給控制器( 這叫全閉還控制)

楼主:
3)这时工件的平移速度是,指令脉冲单位0.001mm×80×1000/s=80mm/s;

4)如果用5:1的减速机指令脉冲单位减小到0.0002mm,这时工件的平移速度是,指令脉冲单位0.0002mm×80×1000/s=16mm/s;

楼主:
引用 楼主:
小日本很聰明而且很賊 經常會忽悠人 他寫的技術手冊 難道就不會錯 海德漢都還有錯誤 不管翻譯錯 還是寫錯 脈衝當量怎會式給定的呢 若我的絲桿螺距為3 我用的減速機為5.6比 你告訴我 你的脈衝當量還可以0.01mm/ppr 若電機最高轉速要在4500rpm 那你又該怎設置这时我们对编码器的输出反馈脉冲分频,由131072的32分频 = 4096 ;這個32 才是電子齒輪比 你可以因機構要求精度及速度 來設定這電子齒輪比 可提高 也可降低 根據需要 不是導果為因 這就是倍頻(電子細分)的概念 只不過他反過來用 其實這些概念我都有寫出來 在去看看重衣 我給的說法

1、我们按照既定的电子齿轮比的概念计算的,其实概念变化,实质物理过程不变,会达到一致的机加工需要的目的;

2、不同厂家生产的伺服,各有各的概念、定义、计算方法,但是万变不离其宗,要你灵活掌握,举一反三;

3、这些不是死的东西,不能用你的伺服概念和方法去否定他的概念和方法,只能用他的概念和方法去理解、体会他的伺服的秘诀在哪里;
4、现在我的计算,完成了减速比、工件平移速度的改变、指令脉冲单位的变化、伺服电机速度的改变与编码器的解析度、上位机的工作频率的计算;

5、这套计算程序,是所有计算中最简洁、思路最清晰、步骤最完整的计算方法;

6、谢谢笨鳥慢飛的跟帖!

楼主:
算了 我寫了半天都是白寫 若你還是搞不清楚 什麼是運動控制 又不接受別人勸告 那你永遠停留在你那個階段

我告訴你一個伺服的普通常識 伺服原理來自變頻(矢量) 你該明白我在說什麼

在工控領域 你可知道我經歷多少階段 這些階段的程度 大概可以這樣判斷 在同行你有100人 熟悉程度 大概如下(當然這很主觀的評判 但至少可參考)

元件 99

電櫃(配盤) 90

PLC 80

伺服 30

PC-Based CNC 10

非線性控制(電子凸輪) 0.1

設備製程工藝 0.01

你可估估看 自己在哪個階段

楼主:
1、这就是个电子齿轮比的计算和意义,笨鳥慢飛扯那么远干什么;

2、你看我这套计算的程序还有什么问题?

网友B:
都是高人···俺表示一窍不通···

楼主:
 到我公司的網站http://www.secona.cn/zdh/home.asp 去找個IDE倍頻器 了解什麼叫倍頻 百度你查不到 還搞出個分倍頻 如獲至寶 又自已為是放進來 寫了兩次白寫 還在問有什麼問題

真的是"天兵"

楼主:
引用 楼主:
到我公司的網站http://www.secona.cn/zdh/home.asp 去找個IDE倍頻器 了解什麼叫倍頻 百度你查不到 還搞出個分倍頻 如獲至寶 又自已為是放進來 寫了兩次白寫 還在問有什麼問題真的是"天兵"

1、“還搞出個分倍頻 如獲至寶 ”,有倍频,就有分频;

2、只要是与二进制数相关的脉冲频率的问题,就是与分、倍频相关的用以改变频率的基本原理;

楼主:
3、至于你怎么叫、怎么说,无关要紧,因为也有和你说的完全不同的伺服,现在的伺服多种多样!

4、关于重衣的例子的计算步骤、调整上位机、编码器的脉冲频率、调节指令脉冲当量、调节工件的运行速度,到此应该算圆满完成!

楼主:
看來你沒上網去查 或者有看沒有懂 看來你的程度大概停留第一階段

将电压或电流式弦波信号分割转换成为方波信号,可用于一般弦波光学尺、编码器,提供1、2、4、5、8、10(12\16\25选配)倍。舉例 一個弦波信號經IDE25 可轉出25 個方波

在這裡只有倍頻(細分) 沒有分頻 若有那是小日本 所說的電子齒輪

清風不識字 何必亂翻書

楼主:
引用 楼主:
看來你沒上網去查 或者有看沒有懂 看來你的程度大概停留第一階段……

1、你的这个评语,和抄袭的污蔑,比起来大有进步!

2、有第一步,就会有第二步,我会带领网友走下去,直到翻江倒海;

3、讨论从前到后,技术上是你守口如瓶,不给大家一点学习的机会,这碗饭不能你一个吃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只有倍頻(細分) 沒有分頻 若有那是小日本 所說的電子齒輪……

1、重衣的这个例子,编码器解析度131072的32分频 = 4096 ,就是一个二进制数的分频的典型例子;

2、但是,我知道编码器解析度131072是个诳人的数字,4096、2048、1024这些才值得信赖;

楼主:
引用 楼主:
……将电压或电流式弦波信号分割转换成为方波信号,可用于一般弦波光学尺、编码器,提供1、2、4、5、8、10(12\16\25选配)倍。……

1、编码器不是一种,有普通的,更有专用的;

2、编码器的刻线也不是一条,可能是三条;

3、编码器的主要功能:

1)要能检测转向

2)要能检测角位移;

3)与电机配合,刻线与电机极数、相带相对应,以便对电机脉冲电流的精确控制;

4、由于伺服的精确控制,不是电机角位移的精确控制,而是电机步进脉冲数的精确控制,所以编码器的刻线不是越多越好!

5、炫耀自己的编码器解析度是多少万,是对无知者的忽悠之词,是想把同行人引入死胡同的谎言!

楼主:
以下是回重衣的帖子內容

131072 p/r:三菱MR-J2S伺服放大器编码器的分辨率。改成三菱MR-J2S伺服系统最高分辨率 电机内部编码器不超过2048ppr --- 256ppr 都有可能 大多数以通称17位编码器 17位怎来 4倍频 2 编码器若以256PPR 那就8 倍频7

为何需电子齿轮 这就跟上位控制器工作频率有关

已知伺服电机编码器分辨率是131072,额定转速为3000R/MIN,上位机发出脉冲能力为200Kp/S那可控制此电机最高转速是多少

Vmax= 200×1000×60 131072 = 91.55 rpm

若用最高之分辨率 电机转速只有91rpm 是大材小用

所以电子齿轮之功能是要降低伺服系统之分辨率来与控制器做匹配

此降低系统分辨率 也就是电机转一圈所需的脉冲数 这就电子齿轮真正目的

那这样就可算出脉冲当量 若依楼主的说法

工作需要要求指令脉冲当量计算电子齿轮比,指令脉冲当量可以自己选定,比如10um,1um,0.1um等都可以,

这是导果为因 会出问题 毕竟他与螺距 传动比有关 移动命令是由控制器下达 非由驱动器

運動控制有許多系統參數 在移動單位命另有兩種單位命令 脈衝當量(單位 脈衝) 或 最小移動步距( 單位 mm)

脈衝當量是算出來

若系統解析度不高 那脈衝當量=螺距/(系統最高解析度 X 減速比) 若直傳 那減速比=1

若向 17位 那脈衝當量=螺距/(系統最高解析度 X 電子齒輪比 X 減速比) 若直傳 那減速比=1 此電子齒輪比可自行設置 最好2的冪次方(分母)

高解析度的伺服系統 其目的不在定位精度 而在運動過程的平順度 所以伺服系统的精度是编码器的线数决定,但这个仅仅是伺服电机的精度。這句話也有問題

抱歉 我的運動控制的概念多來自歐美 並且脫離有七年 所以談問題比較隨興 呵呵

另外我看問題多處在宏觀的角度 也就是整個電控系統 甚至整個機械結構

所以系統最高最高解析度 是指編碼器的解析度與倍頻乘積的結果 在方波的編碼器 可再4倍頻

在你這題目來講就是131072 p/r

131072 p/r三菱MR-J2S伺服放大器编码器的分辨率改成三菱MR-J2S伺服系统最高分辨率 其电机内部编码器不超过2048ppr --- 256ppr 都有可能 大多数以通称17位编码器 17位怎来 4倍频 2 编码器若以256PPR 那就8 那倍频就7

为何需电子齿轮 这就跟上位控制器工作频率有关

我守口如瓶 是你程度問題!

重衣的这个例子,编码器解析度131072的32分频 = 4096 ,就是一个二进制数的分频的典型例子;

2、但是,我知道编码器解析度131072是个诳人的数字,4096、2032、1016这些才值得信赖

 是 4096 2048 1024 這個還是程度問題!

楼主:
在告訴你 利用高精度的編碼器 打天上的衛星 其誤差不到1M  這編碼器是管制品 而且還很貴 並提供精度檢驗書

楼主:
能夠檢測這樣精度的儀器 最少也要50W RMB 可以檢驗到0.2角秒精度 附美國NASA檢測報告

楼主:
引用 楼主:

以下是回重衣的帖子內容131072 p/r:三菱MR-J2S伺服放大器编码器的分辨率。改成三菱MR-J2S伺服系统最高分辨率 其电机内部编码器不超过2048ppr --- 256ppr 都有可能 大多数以通称17位编码器 ……

1、2^17=131072,是17位2进制数的最大值;

2、2^12=4096,是12位2进制数的最大值,是131072的32分频,131072是4096的32倍频;

3、而编码器的实际刻线,不可能是131072,所131072只可能是2048、1024、512、256的倍频;

4、把编码器的解析度夸大到131072,不是“大才”,是“无用”,而是一种误导;

5、“三菱MR-J2S伺服系统最高分辨率 其电机内部编码器不超过2048ppr --- 256ppr 都有可能”是一种理性的回归;

楼主:
引用 楼主:
……已知伺服电机编码器分辨率是131072,电机额定转速为3000R/MIN,上位机发出脉冲能力为200Kp/S,那可控制此电机最高转速是多少Vmax= 200×1000×60 ∕131072 = 91.55 rpm ……

1、这就是我说的,电子齿轮比是1,编码器转一周编码器输出的反馈脉冲=输入的指令指令脉冲数;

2、这时电机的转速偏离额定转速很低的原因是,编码器的解析度虚高或上位机的额定频率过低两种情况;

3、这个数值91.55 ,会提醒你怎么整定编码器的解析度或者选择适合的上位机额定频率;

4、这是电子齿轮比计算的一个关键步骤,即我主楼的“2、如果电子齿轮比是1伺服电机的转速?”

楼主:
5、电子齿轮比=1,电机转速91.55r/s 远离额定转速3000r/s,显然是编码器的解析度过高的原因;

6、这就是我16、17楼论述的,将编码器的解析度由131072经过32分频为4096;

7、这样电子齿轮比=1时,电机的速度=200×1000/(131072/32)

                                                       =(200×1000/131072)×32

                                                       =91.55r/s ×32

                                                       =2929.6r/s

楼主:
8、还可以理解为,这个系统要提高伺服电机的转速,必须设定较高的电子齿轮比;

1)例如当电子齿轮比=1提高到电子齿轮比=32时,上位机额定频率输入,电机速度提高为2929.6r/s;

2)从这个以上说,电子齿轮比增大时,等于将编码器的解析度缩小32,这时电子齿轮比=131072/4096=32;

3)这时电子齿轮比的意义就是编码器输出脉冲(131072)的分、倍频比,或者说编码器输出脉冲数(131072)与编码器的反馈脉冲数(4096)的比,电子齿轮在编码器的输出脉冲(131072)与反馈脉冲(4096)之间;

4)这是两种不同的理解,其实质是一样的,计算结果是一样;

5)如果你没有能力理解它,或者还不熟悉,就按主楼的概念出发,免得混乱!

楼主:
6)但是作为调试、整定伺服的过程看,主楼的定义要好得多,即:

特定条件下的电子齿轮比=该条件下的编码器输出脉冲/该条件下的指令脉冲数

楼主:
你的分頻又從哪裡冒出來 三菱的手冊只有電子齒輪 哪來的分頻

我提個速度需求 原來公式 就解釋不通 就跑出個分頻 那你最早提的公式 不就是錯誤

我若再提高工件的最高線速度 20m/min 定位精度 0.01mm 絲桿螺距 3mm 減速比 5.6 總行程 1.8m PLC頻寬用100KHz 電機用三菱 20位 那你怎設置

呵呵 沒有人可以抄襲 看你怎解 這個程度在伺服

楼主:
引用 楼主:
……电子齿轮之功能是要降低伺服系统之分辨率来与控制器做匹配此降低系统分辨率 也就是电机转一圈所需的脉冲数 这就电子齿轮真正目的那这样就可算出脉冲当量 ……

1、电子齿轮比是在编码器、上位机、现场工艺需要之间起协调、兼容对接的作用;

2、使得伺服配件兼容性更好,用途更宽泛一些;

楼主:
3、但是要指出,通过电子齿轮对脉冲数的缩小或扩大是计算机运算的结果:

1)计算机运算的结果,运算的原理不外乎计数器的分、倍频作用原理;

2)运算的结果,与设备实际输出的连续性脉冲数有本质的差别,在一定范围内是可用的;

3)运算的结果,与设备实际输出的连续性脉冲数有本质的差别,超过一定范围内可能出笑话;

4)所以电子齿轮比实际是对脉冲数的加工,会带来方便,也会带来系统的不稳定,或者出现奇怪的异常现象;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守口如瓶 是你程度問題!……

1、要参加问题讨论,就把自己的观点说明白,要叫看的人一目了然;

2、可是你的发言,只有你自己明白你在说什么;

3、任何技术都是学来的,不是生来就有的,不用在不懂的人面前耍花腔,在懂的人面前低声下气;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若再提高工件的最高線速度 20m/min 定位精度 0.01mm 絲桿螺距 10/3mm 減速比 5 總行程 1.8m PLC頻寬用100KHz 電機用三菱 20位 那你怎設置呵呵 沒有人可以抄襲 看你怎解 ……

已知

1PLC頻寬用100KHz

2)電機用三菱 20 ,编码器解析度=131072×8=1048576

3)最高線速度 20m/min  (1/3)mm/s

4)絲桿螺距 10/3mm

5)減速比 5

6)行程 1.8m

7)定位精度 0.01mm

1电子齿轮比=1048576/65536=16

2)丝杆转一周的时间=絲桿螺距 10/3mm÷線速度(1/3mm/s=10s

3)电机转一周的时间=10s÷5=2s 要求电机转速=0.5r/s

4上位机工作频率= 0.5r/s×65536=32.768khz

5)指令脉冲单位1/(32768×3)mm

7)运行时间 1800mm÷1/3mm/s =5400s,运行时间大于5400s

8)定位精度 0.01mm

丝杆控制精度=0.01mm÷10/3mm=0.003

电机控制精度= 0.003周×5=0.015

频率控制精度=65536×0.015=983.04

楼主:
這麼長的行程 螺距選用3MM 機械專家一看就知道我外行 曲饒度的誤差可能就超過0.01MM 而你又更外行 把我改成10/3 MM 這叫設計變更 你知道這在業界是很大禁忌 你竟然改了兩個規格 還亂買東西 上位机工作频率80khz(??? !!!)

最高線速度 20m/min  1.8 运行时间 1800mm÷(1/3)mm/s =5400s,运行时间大于5400s 你跟烏龜比慢?1

定位精度 0.01mm ,1/60周,65536÷60=1082.8,取1082 這???

你在業界裡 至少該懂些行話 談法律 至少要懂甚麼是善意 什麼是惡意

所以我講的是行話 聽不懂那還是程度的問題

就像賣編碼器不知海德漢

搞檢驗不清楚NASA

搞醫療不知FDA

那還有甚麼資格跟人討論

楼主:
老劉 想說你不是抄襲都很難

若我再加個要求 1.8米要在 0.8秒完成 精度改在0.05 MM

呵呵 我再多年前應該有五六年 在工控網出了一個電控系統題目 至今還沒有人答出 上面你能答出來 我就把這題目與你探討 這題的程度在 電子凸輪 1/1000 很高階喔

楼主:
引用 楼主:

這麼長的行程 螺距選用3MM 機械專家一看就知道我外行 曲饒度的誤差可能就超過0.01MM 而你又更外行 把我改成10/3 MM 這叫設計變更 ……

1、你给我出题,你出慢我算慢;

2、“改成10/3 MM 這叫設計變更 ”,我们只是讨论个方法,所以数字改的整齐点好计算;

3、我们只是求计算步骤、方法是否正确而已;

4、本来是想听你对我的计算方法作出指导,可是你全说了些题外话!

楼主:
引用 楼主:
老劉 想說你不是抄襲都很難……

1、你有点不讲理,你给我出的题,我抄谁的?抄你的你的答案给我看啦?

2、对我的计算方法看来你没有说什么,那就算可以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再加個要求 1.8米要在 0.8秒完成 精度改在0.05 MM呵呵 ……

1、

已知

1)PLC頻寬用100KHz

2)電機用三菱 20位 ,编码器解析度=131072×8=1048576;

3)最高線速度 20m/min , (1/3)mm/s

4)絲桿螺距 10/3mm

5)減速比 5

6)行程 1.8m

7)定位精度 0.01mm

8)0.8秒完成

2、

你的这个题无解,因为你给了线速度,又给了限定时间,这是个错题!

楼主:
我还是将题目改动一下:

已知

1)PLC頻寬用100KHz

2)電機用三菱 20位 ,编码器解析度=131072×8=1048576;

3)0.9秒完成

4)絲桿螺距 4mm

5)減速比 5

6)行程 1.8m

7)定位精度 0.01mm

1)线速度  1.8m ÷ 0.9秒=2m/s=2000mm/s,

2)丝杠转速  n2= 2000mm/s ÷ 4mm =500r/s=3000r/min;

3)电机转速  n1= 3000r/min×5=15000r/s

此题无解,因为电机的额定转速只有3000r/min!!!

楼主:
我还是将题目改动一下:

已知

1)PLC頻寬用110KHz

2)電機用三菱 20位 ,编码器解析度=131072×8=1048576;

3)45秒完成

4)絲桿螺距 4mm

5)減速比 5

6)行程 1.8m

7)定位精度 0.01mm

8)电机额定转速3600r/min

1)线速度  1.8m ÷ 45秒=0.04m/s=40mm/s,

2)丝杠转速  n2= 40mm/s ÷ 4mm =10r/s=600r/min;

3)电机转速  n1= 600r/min×5=3000r/s

4)编码器反馈脉冲数=100×1000×60/3000=2000,取2048,

5)电子齿轮=1048576/2048;

6)PLC指令脉冲頻率 = 编码器反馈脉冲数×3000/=2048×3000=6144000/60=102.44KHZ;

楼主:
不笨嗎 是無解 我記錯了

客戶不是用絲桿 是用齒排 模數3  齒輪外徑45

plc 200k

楼主:
7)定位精度 0.01mm ÷ 絲桿螺距 4mm =0.0025

8)0.0025×5=0.0125

9)2048×0.0125=25.6  取25个脉冲;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笨嗎 是無解 我記錯了客戶不是用絲桿 是用齒排 模數3  齒輪外徑45plc 200k

1、传动方式不同,计算方式相同,原理相同;

2、你说我的计算程序、步骤、原理有什么错误?

网友C:
刘老师你好:

      我以前算电子齿轮比的时候,都要算上编码器的4倍频,为什么你的算法中,没有体现呢?

比如说:伺服电机编码器分辨率是131072     哪么脉冲应该是 131072乘以4.

楼主:
你只要告訴我 脈衝當量 電子齒輪比

另外你用的是你的計算公式 還是我寫的

傳動方式不同 計算方式會一樣???

楼主:
 我以前算电子齿轮比的时候,都要算上编码器的4倍频,为什么你的算法中,没有体现呢?

比如说:伺服电机编码器分辨率是131072 哪么脉冲应该是 131072乘以4.

問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刘老师你好:      我以前算电子齿轮比的时候,都要算上编码器的4倍频,为什么你的算法中,没有体现呢?比如说:伺服电机编码器分辨率是131072     哪么脉冲应该是 131072乘以4.

1、你看看48楼的计算就明白了,他和55楼的正好相反;

2、48楼的工件移动的速度非常慢,这时电机的速度很低,这时的电子齿轮输出的反馈脉冲是131072乘以8;

3、55楼的工件恰恰相反,工件移动的速度非常快,这时的电子齿轮输出的反馈脉冲是131072除以64;

楼主:
62樓的答覆 暈倒---------

楼主:
已知

1PLC頻寬用100KHz

2)電機用三菱 20 ,编码器解析度=131072×8=1048576

3)最高線速度 20m/min  (1/3)mm/s

4)絲桿螺距 10/3mm

5)減速比 5

6)行程 1.8m

7)定位精度 0.01mm

1)电子齿轮比=1,电机速度是=100×1000×60/1048576=6r/min

2)电机额定转速运行,编码器反馈脉冲=100×1000×60/3000=2000

3)电子齿轮比=1048576/2048=512

4)丝杆转一周的时间=絲桿螺距 10/3mm÷線速度(1/3mm/s=10s

5)电机转一周的时间=10s÷5=2s 要求电机转速=0.5r/s

6上位机工作频率=2048/2=1.024 KHz

7)运行时间 1800mm÷1/3mm/s =5400s,运行时间大于5400s

8)指令脉冲单位1/(1024×3)mm

9)定位精度 0.01mm

丝杆控制精度=0.01mm÷10/3mm=0.003

电机控制精度= 0.003周×5=0.015

频率控制精度=2048×0.015=30.72

楼主:
1、64楼是另一种算法,电机在上位机额定频率下工作,电机额定转速运行;

2、由于工件运行速度极慢,为了了满足工况的要求,上位机工作在1%的额定频率下;

楼主:
3、48楼上位机工作在80%的额定频率下,而电机的运行速度极慢,满足工况极慢的需要;

楼主:
1)电子齿轮比=1

3)电子齿轮比=1048576/2048

哪一個才是電子齒輪比? 那脈衝當量呢? 62樓的答覆  4倍頻怎麼不見了? 還是他說錯了 讓他自動消失

2、你说我的计算程序、步骤、原理有什么错误?  你是大師 我怎敢說你有錯

楼主:
剛剛才注意到 這編是精華帖

楼主:
已知

1PLC頻寬用100KHz

2)電機用三菱 20 ,编码器解析度=131072×8=1048576

3)最高線速度 20m/min  (1/3)mm/s

4)絲桿螺距 10/3mm

5)減速比 5

6)行程 1.8m

7)定位精度 0.01mm

1)电子齿轮比=1,电机速度是=100×1000×60/1048576=6r/min

2)电机额定转速运行,编码器反馈脉冲=100×1000×60/3000=2000

3)电子齿轮比=1048576/2048

4)丝杆转一周的时间=絲桿螺距 10/3mm÷線速度(1/3mm/s=10s

5)电机转一周的时间=10s÷5=2s要求电机转速=0.5r/s

6)上位机工作频率=100×1000,电机转速=0.5r/s

编码器反馈脉冲=上位机工作频率/电机转速=100×1000/0.5=200000

7电子齿轮比=1048576/131072=8

8电机转速=100×1000/131072=0.763 r/s

9)上位机工作频率=电机转速=0.5r/s×131072=65.536Kp/s

10)运行时间 1800mm÷1/3mm/s =5400s,运行时间大于5400s

11)指令脉冲单位=1/(65536×3)mm

12)定位精度 0.01mm

丝杆控制精度=0.01mm÷10/3mm=0.003

电机控制精度= 0.003周×5=0.015

频率控制精度=132072×0.015=1966.08

楼主:
1、48、64、69楼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解法,都能保证电机的转速是0.5r/s;

2、他们不同的是电子齿轮的设置不同,或者是脉冲当量的不同设置的结果;

楼主:
3、通过整定电子齿轮、脉冲当量,使上位机工作在不同频率上,而满足同一个工艺要求;

楼主:
4、仔细研究这几种算法,可以体会到电子齿轮、脉冲当量,上位机工作频率、电机转速之间的相辅相成、又互相制约的整定关系;

5、整定思路既可以从电子齿轮出发,也可以从脉冲当量出发,要根据具体问题、工艺要求灵活选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剛剛才注意到 這編是精華帖

1、中华工控网论坛,运动控制,也对此帖《电子齿轮比(CMX/CDV)的计算及其意义》加“精华”!

2、不明白有些人的“心理”为什么那么“黑暗”的?

网友D:
为什么老是繁体字呢

楼主:
个人主页 给TA发消息 加TA为好友 发表于:2012-03-22 21:01:57 9楼

脉冲当量,是指位置反馈系统中,最小计数单位所代表的名义尺度。

指令脉冲当量,是指每个指令脉冲所代表的名义尺度。

反馈脉冲当量,是指每个反馈脉冲或反馈计数增量所代表的名义尺度。

指令脉冲当量小于反馈脉冲当量没有实际意义。

引用 回复 举报 评分

楼主:
1、脉冲当量,或者叫指令脉冲当量;

2、没有反馈脉冲当量的问题;

3、一旦电子齿轮确定,脉冲当量就确定;

4、因为指令脉冲和反馈脉冲始终是等价的!在控制器中是一对一的;

楼主:
一旦电子齿轮确定,脉冲当量就确定;

怎突然開竅了 不在導果為因 那4倍頻 怎還不開竅

楼主:
引用 楼主:
、一旦电子齿轮确定,脉冲当量就确定;怎突然開竅了 不在導果為因 那4倍頻 怎還不開竅

1、一旦电子齿轮确定,脉冲当量就确定;

2、当你修改脉冲当量时,你一定要修改电子齿轮;

楼主:
3、在很多伺服控制现场,需要明确的给定的脉冲当量,有很多方便之处:

1)如果先决定电子齿轮,脉冲当量就不是一个很整齐的数字,例如可能是一个小数,不循环小数,计算上带来很多不便;

2)如果先决定电子齿轮,脉冲当量与加工需要的脉冲当量相比,或者太大,或者太小;

楼主:
4、所以加工现场根据现场伺服工艺的要求,随时给定脉冲当量,是加工工艺的需要;

5、所以更多的是先确定脉冲当量,后确定电子齿轮;

楼主:
6、那么谁是因?谁是果?

7、可以这么说,互为因果;

楼主:
8、以下是72楼的帖子:

4、仔细研究这几种算法,可以体会到电子齿轮、脉冲当量,上位机工作频率、电机转速之间的相辅相成、又互相制约的整定关系;

5、整定思路既可以从电子齿轮出发,也可以从脉冲当量出发,要根据具体问题、工艺要求灵活选用!

楼主:
9、电子齿轮只是个工具,它使上位机、编码器、电机相互兼容、相互匹配成为可能!

楼主:
搞了半天 你還是一竅不通 偶而被你矇出來

楼主:
你這編文章 應該說是 認為故意的 " 錯誤示範 " 才給的精

楼主:
1、什么是电子齿轮?他是怎么改变脉冲频率的?

2、电子齿轮其实质就是一个二进制分、倍频计数器:

1)17位二进制计数器,我们从最低位编号,17位二进制计数器由1位、2位、3位、……、17 位构成,就和大家熟悉的十进制数位一样,有个位、十位、百位、千位、……一样

2)二进制计数器,每一位只能输出0或者1,记数时各数位不断由0变为1,再由1变成0,这时就输出一个矩形脉冲;

3)当我们给计数器输入矩形脉冲时 ,计数器对输入的脉冲开始计数,你会发现,各数位输出的脉冲数不同:

例如:当我们输入131072个脉冲时,各数位输出的脉冲数分别是:

1位:131072

2位: 65536

3位: 32768

4位: 16384

5位:   8192

6位:   4096

7位:   2048

8位:   1024

9位:     512

10位:   256

11位:  128

12位:     64

13位:     32

14位:     16

15位:      8

16位:      4

17位:      2

楼主:
4)当我们给17位二进制计数器,输入的脉冲频率为131072个/s,那么计数器各位的输出脉冲频率就是:

1位:131072个/s

2位: 65536个/s

3位: 32768个/s

4位: 16384个/s

5位:   8192个/s

6位:   4096个/s

7位:   2048个/s

8位:   1024个/s

9位:     512个/s

10位:   256个/s

11位:  128个/s

12位:     64个/s

13位:     32个/s

14位:     16个/s

15位:      8个/s

16位:      4个/s

17位:      2个/s

楼主:
這僅是二進位 你繼續矇 我等著看

楼主:
5)那么18位、19位、20位、21位计数器,各位脉冲频率是:

1位:131072个/s       262144     524288     1048576     2097152

2位: 65536个/s       131072     262144       524288     1048576

3位: 32768个/s        65536      131072       262144      524288

4位: 16384个/s        32768       65536        131072      262144

5位:   8192个/s        16384        32768         65536      131072

6位:   4096个/s         8192         16384        32768        65536

7位:   2048个/s         4096          8192         16384        32768

8位:   1024个/s         2048          4096           8192        16384

楼主:
6)你发现了没有,实际你花大价钱买的20位的编码器,只是计数器的1位输入的脉冲数、脉冲频率不同而已;

7)17位、18位、19位、20位、21位编码器,本质是一样的,结构是一样的,他可以随便把17位的编码器随便说成20位的编码器;

楼主:
8)当然18位、19位、20位、21位计数器是相同的,但是编码器的刻线不同,就是转一周输入计数器的脉冲数不同;

9)所以编码器的刻线数多,工艺复杂,价格高,而重点不是多少“位”的问题;

楼主:
3、电子齿轮改变频率的原理就是,二进制计数器分频就是由低位改到高位输出,倍频就是由高位改到低位输出;

楼主:
4、电子齿轮改变频率,可以改变编码器的输出频率,也可以改变上位机输出的频率;

5、如果电子齿轮二进制计数器安装到编码器上,那么改变编码器输出的反馈脉冲频率方便;

6、如果电子齿轮二进制计数器安装到上位机上,那么改变上位机输出的指令脉冲频率方便;

楼主:
7、所以这些有关计算,与厂家的设计存在决定性关系,他们怎么定义,怎么计算,他们说了算;

8、所以大家明白了其中的道理,就不必用一种方法去否定另外一种方法,原理都是相通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寫的這些 我都有寫出來 只是你的程度太差 看不出來我寫的與你說的是同一碼事(當然內容不相同)

1、你写的在哪里?

2、你的程度高,我得看到你的东西,你不把东西拿出来,只喊自己好、高,没法比较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 看來你真的不知道4倍頻 ……

1、你都看到了,计数器中,相邻数位之间是2倍频或2分频的关系;

2、在计数器中,间隔一位的两个数位是4倍频或4分频的关系;

3、在计数器中,间隔两位的两个数位是8倍频或8分频的关系;

楼主:
29 36樓 寫的是甚麼 瞎了眼 還是 視而不見

特別強調4倍頻 你還在講倍頻 不懂就不懂 還在瞎說

楼主:
引用 楼主:

……如已知伺服电机编码器分辨率是131072,额定转速为3000R/MIN,上位机发出脉冲能力为200Kp/S,那可控制此电机最高转速是多少Vmax= 200×1000×60 ∕131072 = 91.55 rpm 若用最高之分辨率 电机转速只有91rpm 是大材小用所以电子齿轮之功能是要降低伺服系统之分辨率来与控制器做匹配此降低系统分辨率 也就是电机转一圈所需的脉冲数 这就电子齿轮真正目的那这样就可算出脉冲当量 若依楼主的说法据 工作需要要求指令脉冲当量计算电子齿轮比,指令脉冲当量可以自己选定,比如10um,1um,0.1um等都可以,这是导果为因 会出问题 毕竟他与螺距 传动比有关 ……

1、如已知伺服电机编码器分辨率是131072,额定转速为3000R/MIN,上位机发出脉冲能力为200Kp/S,当电子齿轮=1时,那可控制此电机最高转速是多少Vmax= 200×1000×60 ∕131072 = 91.55 rpm ;

2、如果将131072改变为4096时,也就是电子齿轮比=131072/4096=32,时:可控制此电机最高转速是多少Vmax= 200×1000×60 ∕4096 = 91.55 ×32=2912rpm ;

3、编码器的输出反馈脉冲由131072改变为4096,而决定编码器的实际刻线并没有减小,也就是编码器的分辨率并没有实质改变,大材小用的说法不确切,例如编码器刻线是2048时,大于2048的所有倍频的实际分辨率不变;

4、电子齿轮之功能是用分频或放弃倍频的方式改变了它输出反馈脉冲的频率,他最多是降低了位置检测的分辨率,而决定系统位置控制的分辨率不全是编码器的作用,所以说“降低编码器的反馈脉冲就是降低伺服系统之分辨率来与控制器做匹配”是个错误的说法;

楼主:
5、我说的是“二进制计数器”构成的电子齿轮改变反馈脉冲时,只要频率不低于刻线,就不会降低分辨率;

6、反过来说,编码器刻线一定,用倍频的方法将脉冲频率提高到17位、20位,编码器的分辨率并没有提高,还是刻线决定的原来的分辨率;

楼主:
6、当然光栅尺编码器,实际输出反馈脉冲的变化和放大,是另一码事;

7、例如光栅是1000刻线,而对应1个刻线的莫尔条纹数是1,检测的实际莫尔条纹的长度可以是5~10mm,这个是实实在在的放大,与电子倍频完全是两码事!

楼主:
8、正、余信号编码器,输出的正、余弦信号,把一个周波分解出4个脉冲,例如1000个周波,对应1000×4个脉冲,这个也是实实在在的脉冲检测结果,与电子齿轮的改变频率方式不同;

楼主:
我真的不想罵人 但碰到白癡 罵也沒有用 不懂裝懂 懶得跟你玩 自己玩自己吧 白癡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真的不想罵人 但碰到白癡 罵也沒有用 不懂裝懂 懶得跟你玩 自己玩自己吧 白癡

1、我的主题是电子齿轮的作用与意义,如何应用和计算,是自己的一个原创话题;

2、关于编码器的诸多产品了解的并不多,很多是不知,例如你说的弦波编码器等;

3、我这里说的也不是全部,只是要说的部分自己的理解;

4、你知道的,我肯定有不知道的,我知道的,你也有不知道的,但是我不能说你是白痴;

5、你知道的,我不知道你骂我是白痴,我觉得是你有些白痴的原因,例如波恩说,脉冲当量有两种,你为什么不骂他白痴,你为什么不骂他不懂装懂,你显得那么正常有理性;

楼主:
6、谢谢笨鸟慢飞的跟帖,有你跟着监督和鉴定,使我放心了很多,我需要知道自己什么地方说错了,你虽然不很善意,但是由于我很善意,所以化解了你的不善意;

楼主:
你发现了没有,实际你花大价钱买的20位的编码器,只是计数器的1位输入的脉冲数、脉冲频率不同而已;

7)17位、18位、19位、20位、21位编码器,本质是一样的,结构是一样的,他可以随便把17位的编码器随便说成20位的编码器;

你繼續矇吧 不知道誰的心裡夠黑暗

看來你真的不知道4倍頻 才會有上面黑體的結論

老劉 你寫的這些 我都有寫出來 只是你的程度太差 看不出來我寫的與你說的是同一碼事(當然內容不相同)

楼主:
7、重复一个观点,编码器的刻线是1024时,用二进制记数倍频器,提高到131072,编码器的实际解析度还是1024 ,而不是131072;

8、在整定控制器做匹配时,降低编码器的反馈脉冲,由131072降到2048 等,只要不低于1024,编码器的实际解析度还保持在1024的水平上;

楼主:
1当上位机满额发出脉冲时,伺服恰好额定速度运行:

1电机额定转速为3000r/ min3000r/60s=50r/s;

2) 伺服电机编码器分辨率是131072

3)电机额定转速时编码器输出检测反馈脉冲频率是131072×50r/s;

4)上位机发出脉冲能力时发出的脉冲频率=200×1000/s

5)当上位机满额发出脉冲时,伺服恰好额定速度运行,这时的电子齿轮比:

电子齿轮比=反馈脉冲频率/上位机满额发出脉冲频率

=131072×50r/s/ 200×1000/s

=6553600/200000

=32.768

2、如果电子齿轮比是1

1)上位机发出的1个脉冲=编码器输出检测反馈的1个脉冲:

2)上位机发出脉冲能力时发出的脉冲频率=200×1000/s

3)伺服电机的转速是=200×1000/s×60/131072= 91.55 r/min

3、如果丝杆螺距是10mm

1)要求上位机每发一个指令脉冲,工件移动0.001mm,即指令脉冲当量为0.001mm,也可以说指令脉冲单位为0.001mm

2)如果伺服转一周,丝杆转一周,减速比是1

3)丝杆转一周,上位机应该发出的指令脉冲为10mm/0.001mm=10000(个);

4)伺服转一周,编码器检测反馈脉冲为131072(个);

5)电子齿轮比=编码器检测反馈脉冲/上位机发出的指令脉冲=131072/10000=13.7012

楼主:
1、107楼就是主楼的计算方法,在这个计算里,电子齿轮比是根据需要任意确定的;

2、虽然在电子齿轮比=1时,电机转的慢,可是当电子齿轮比升高到3.2768时,电机的速度就已经额定速度了;

3、当我们根据加工工艺的需要,任意选用0.1mm、0.01mm、0.001mm、0.0001mm、…… 电子齿轮比分别是1370.12、137.012、13.7012、1.37012    ……跟着变化,电机的速度也会跟着快起来;

4、所以,不能因为电子齿轮比=1时,电机转的慢,误认为电机在其它情况下的速度也很慢;

5、例如本例,电子齿轮比从1增大到32.768,电机的速度就达到额定速度;

6、本例的电子齿轮是一个换算率,不同于电子齿轮是二进制记数分倍频器的概念;

7、本例的电子齿轮是一个换算率,这个概念在设定需要的指令脉冲,给用户提供了很方便的平台;

楼主:
8、笨鸟慢飞说的“让电机不能转的块一点”,利用电子齿轮直接将编码器的输出脉冲调低成相应的二进制反馈脉冲的方法,是另外一种伺服,与本例伺服不同;

9、用笨鸟慢飞说的安装在编码器上的电子齿轮,计算时脉冲当量是结果,而且计算的脉冲当量不一定就是需要的,更难过的是脉冲当量都不是0.01、0.001、……这样的长度计量的最小单位,伺服工艺操作带来很多麻烦;

10、不过笨鸟慢飞的伺服的设计与本例不同,构思与本例不同,伺服产品不是一种,是多种多样的,不能用一种伺服的方法否定另一种伺服,更不能用一种伺服的方法给另一种伺服上套用,一定要看相关的说明书,说明书怎么说的,你就怎么做!

楼主:
不想罵你白癡 都很困難 我講的伺服是歐規 日規 你講的伺服那是"你的伺服"

用笨鸟慢飞说的安装在编码器上的电子齿轮,我講的是伺服系統 誰給你講編碼器 我寫在哪裡請說出來

笨鸟慢飞说的“让电机不能转的块一点”, 你只知道電機有額定轉速 你可能還不知道有最高轉速 真是瞎說 搞不清楚別人講的含意 另外再告訴你 這句話是在嘲笑你不懂伺服

6、当然光栅尺编码器,实际输出反馈脉冲的变化和放大是另一码事;(不懂就是不懂 只會睜眼說瞎話 )

7、例如光栅是1000刻线,而对应1个刻线的莫尔条纹数是4(錯),也就是检测的实际莫尔条纹数是1000×4个(錯),这个是实实在在的放大(倍頻 細分),与电子倍频完全是两码事!

老劉我再一次嚴重警告你 不要用我的名義亂貼帖 你要騙人 忽悠人 我不會管(僅僅偶而嘲笑 請不要誤會) 還有你在那個中華工控網 本人沒在那裏註冊 不需要替我宣傳

楼主:
6、当然光栅尺编码器,实际输出反馈脉冲的变化和放大是另一码事;(不懂就是不懂 只會睜眼說瞎話 )

7、例如光栅是1000刻线,而对应1个刻线的莫尔条纹数是4(錯),也就是检测的实际莫尔条纹数是1000×4个(錯),这个是实实在在的放大(倍頻 細分),与电子倍频完全是两码事!

這也不是4倍頻 這僅是一個常識 老劉你真可悲 有這麼多的高手 沒人肯為你解套 請他幫你加精的版主來幫你解說

不要丟了中國工控網精華帖的面子

楼主:
引用 楼主:
……老劉我再一次嚴重警告你 不要用我的名義亂貼帖 ……

1、警告无效!

2、既然参与辩论,既然在辩论中敢于动粗口骂人,就等于允许别人引用你的发言和观点,就好像你可以引用我的发言一样;

楼主:
引用 楼主:

……老劉你真可悲 有這麼多的高手 沒人肯為你解套 請他幫你加精的版主來幫你解說不要丟了中國工控網精華帖的面子

1、动粗口已经使你丢尽了面子;

2、一个不讲理动粗口,一个友善的讲道理,比较之下“面子”之说者的面子荡然无存!

楼主:
引用 楼主:
……這也不是4倍頻 這僅是一個常識 ……

1、我只是说,编码器有很多种,我讲的不可能是全部;

2、我讲的问题里,没有你说的“4倍頻”情况,你要愿意你可以讲你的“4倍頻”问题,大家很乐意听;

3、你不愿意讲你的“4倍頻”问题,没有人逼你,可你没有理由动粗口骂人啊!?

楼主:
1、警告无效!

2、既然参与辩论,既然在辩论中敢于动粗口骂人,就等于允许别人引用你的发言和观点,就好像你可以引用我的发言一样;

我罵你白癡 你可以引用 但你經常改成 用笨鳥的說法 刘志斌是大師這不是我的發言 觀點

我是笨鳥但不是白癡 怎可能引用你的發言 全都是轉貼你的論點來告知"這是白癡的論點" 說你是白癡 可大大方方來反擊 來辯論 提出證明說你不是白癡 不要轉移話題 躲避問題 躲在背後送人一槍

什麼是 運動控制 伺服電機 伺服驅動器 編碼器 減速機 其結構 固裝 功能 還有彼此關係都搞不清楚  4倍頻 倍頻 細分 解析度 精度 高解析度的由來 更白癡的是自創些名詞 中心控制器 倍分頻 放大 這些就是我經常貼你的白癡說法 歡迎你辯論 你對了 我改叫白癡慢飛

楼主:
引用 楼主:

…… 什麼是 運動控制 伺服電機 伺服驅動器 編碼器 減速機 其結構 固裝 功能 還有彼此關係都搞不清楚  4倍頻 倍頻 細分 解析度 精度 高解析度的由來 ……

1、我只是讨论我对电子齿轮的意义和计算的个人理解,如果说的不对,你可以批评,但必须说出对的是什么?

2、你要想装老大,讨论“什麼是 運動控制 伺服電機 伺服驅動器 編碼器 減速機 其結構 固裝 功能 還有彼此關係都搞不清楚  4倍頻 倍頻 細分 解析度 精度 高解析度的由來 ……”,也不会有人反对;

3、可是通篇没有你的见解,谁也没有看到你的“什麼是 運動控制 伺服電機 伺服驅動器 編碼器 減速機 其結構 固裝 功能 還有彼此關係都搞不清楚  4倍頻 倍頻 細分 解析度 精度 高解析度的由來 ……”的答案是什么?

4、你自己觉得自己是个人物,就应该做人物的事,例如给大家讲“什麼是 運動控制 伺服電機 伺服驅動器 編碼器 減速機 其結構 固裝 功能 還有彼此關係都搞不清楚  4倍頻 倍頻 細分 解析度 精度 高解析度的由來 ……”,这样大家学到你的知识,自然会尊你为老大;

5、你什么都觉得是宝贝、是秘密,不肯说出来,谁要是不把你心里想的问题给说出来,就骂人,你也不觉得这是一种妄想!

楼主:
6、不和你斗嘴了,在这里关于电子齿轮的理解以及计算,你要是能一条一条的批评,我不反对,大家也会欢迎你;

7、如果什么都是宝贝、是秘密,不肯讲不肯说,快回家去别在这里骂人伤身!

楼主:
當老大很容易被抓去關的 只有白癡的人才會想當老大

1、我只是讨论我对电子齿轮的意义和计算的个人理解,如果说的不对,你可以批评,但必须说出对的是什么?你的理解怎來的 在1樓的說帖就很清楚 抄來的 "我罵你白癡 你可以引用 但你經常改成 用笨鳥的說法 刘志斌是大師

從哪裡抄來 “电机旋转一周的脉冲数到底怎样去计算?”

以下就是批評及觀點 轉貼上面

 1  老劉 你又在自說自話

樓主用的是17位伺服驅動 多數是4極電機 有使用減速機 1:25 但沒提到 傳動機構行程 也沒提出電子齒輪比 無解

------------------------------------

樓主一看就是外行人 這題目只要算出脈衝當量 答案就出來

脈衝當量=螺距/ (傳動比 X 編碼器解析度 X 電子齒輪比)

螺距=電機轉一圈/傳動比

此題缺螺距 缺電子齒輪比 怎會有解

伺服電機的編碼器其解析度不會超過2048線 17位是透過電子細分得來 並做在驅動器上

電機轉一周計算的脈衝數 是指編碼器的脈衝數(正確是控制器所發出的脈衝數 非驅動器) 更非電機上的速度環

此系統最高解析度為 131072 X 25

-------------------------------

歐美進五十年的伺服應用 在你的嘴裡竟是個騙術 枉費你你活了七十幾歲 真是白活了

看你從2----22樓 寫的全是電機 我看起來更像是歩進電機 而且把電源脈衝 當成編碼器的脈衝 寫得很多可是跟主題完全無關 只會自說自唱 連外行的樓主都懶得理你 我真怕你丟臉丟到國外 笑我泱泱大國無能人

又從脈衝當量扯到精度 應該說把當量當成精度來看 再度顯示你的無知 "就是说,我给一个4极三相伺服电机一个有效电脉冲,通过减速比为500的减速机,使螺距为6mm的丝杠前进一步,工件平移0.001mm;" 把減速機當成倍頻來用 這下你又露餡 又告知不懂減速機的應用

提高系統的解析度 並不會提高系統的精度 那為何要提高系統的解析度 你懂嗎?

引用 网友E:
软起是骗术,伺服是骗术,刘老师准备把所有的工控产品都批判一番哈

1、给电机安装一个编码器,电机转一周,编码器输出30000脉冲;

2、电工九段,你说你怎么给电机通电使能,能使电机转1/30000周???

十多年前 我就用鍋老外驅動器 速度環在20.000 Hz 哎 我又忘了 驅動器你還是不懂 說了也是白說 也許再來個 驅動器是騙術

3、你要能回答出来,伺服控制的所谓精度、分辨率就不是骗人的!

老劉 交流到此 我不想浪費太多的時間 與無知的人交流

--------------------------

以上塗黑的字就是我的批判 還有我的觀點 繼續往下看 你的說法

-----------------------

引用 楼主:
老劉 你又在自說自話樓主用的是17位伺服驅動 多數是4極電機 有使用減速機 1:25 但沒提到 傳動機構行程 也沒提出電子齒輪比 無解

1、我说的是我对伺服控制的个人想法,与你们行里的习惯概念不同;

2、虽是自言自语,或者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当然希望引来行内人的讨论;

3、你说楼主的问题无解,我觉得“电机转一周输入的脉冲”还是可以确定的!

-----------------------------------------------------------

5、“脈衝當量=螺距/ (傳動比 X 編碼器解析度 X 電子齒輪比”是错误的:

1)脈衝當量与编码器的解析度无关;

2)脈衝當量只与丝杠的螺距、减速比、电子齿轮比、伺服每转一周控制脉冲数有关!

3)举例说,伺服的极对数不同,“当量”会不同的!

4)按照笨鸟的说法,当量与伺服没有关系的!

5)编码器的脉冲对控制脉冲只是个反馈的关系,与“当量”没有关系!

-------------------------------------------------

3、我的伺服控制理论,是真正的实现了工件的高精度控制,而你的伺服控制理论是一个骗术,当然不是你发明的骗术;

--------------------------

“电机旋转一周的脉冲数到底怎样去计算?”

1用笨鸟的伺服理论回答楼主的问题:

1)编码器的分辨率为131072,所以伺服转一周编码器输出131072的检测脉冲;

2)如果丝杠的螺距为5mm,要求输入一个指令脉冲时,工件位移0.001mm,那么要求伺服转一周需要输入的指令脉冲数为

5mm/0.001mm=5000

3)就是说,我们需要伺服转一周时,输给主控器的指令脉冲是5000个,每输入一个指令脉冲工件精确移动0.001mm

還有很多 僅是轉貼一小部分 我的態度轉變就是在最後這個帖 全部都抄我的觀點 還罵我是騙術 公式是錯誤 再用我的名義騙人 現在又再轉再轉移話題 說我想當老大 這就是你一貫的手法 你要是個男人 就光明正大的對決

楼主:
引用 楼主:

……

3、我的伺服控制理论,是真正的实现了工件的高精度控制,而你的伺服控制理论是一个骗术,当然不是你发明的骗术;

--------------------------

“电机旋转一周的脉冲数到底怎样去计算?”

1、用笨鸟的伺服理论回答楼主的问题:

1)编码器的分辨率为131072,所以伺服转一周编码器输出131072的检测脉冲;

2)如果丝杠的螺距为5mm,要求输入一个指令脉冲时,工件位移0.001mm,那么要求伺服转一周需要输入的指令脉冲数为5mm/0.001mm=50003)就是说,我们需要伺服转一周时,输给主控器的指令脉冲是5000个,每输入一个指令脉冲工件精确移动0.001mm;

…… 全部都抄我的觀點 還罵我是騙術 公式是錯誤 再用我的名義騙人  ……

1、这些是那个贴的内容,你可以在那个贴去发帖,你没有必要在这个贴里捣乱!?

2、所谓“我的理论”,就是我说的“伺服必须控制伺服电机的驱动电流脉冲,控制伺服电机脉冲式步进的步距,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伺服控制;”

3、所谓“笨鸟的理论”,就是指“用上位机的指令脉冲与编码器的反馈脉冲比较,发出电机启动、加速、匀速、减速、停止命令,实现电机自动控制”的伺服控制方法;

4、“用“笨鸟”的观点说,……”,是对“电机旋转一周的脉冲数”的另一种解释,不是我说的“脉冲式步进的步距”的脉冲的概念;

6、你守口如瓶压根什么也没有说,怎么抄你的?

楼主:
7、我的观点很明确,伺服不控制电机的脉冲式步进电流脉冲,只是简单完成了电机地启动、调速、停车几个环节的自动控制,不可能实现高精度伺服控制,特别是把编码器的位置检测的夸大了得17位解析度当做伺服电机的精度、解析度的宣传是欺骗、是忽悠!

8、请问笨鸟,你是否认为编码器17位解析度就是伺服电机运动控制的精度、解析度???

楼主:
引用 楼主:

……电机转速只有91rpm 是大材小用,所以电子齿轮之功能是要降低伺服系统之分辨率来与控制器做匹配此降低系统分辨率 也就是电机转一圈所需的脉冲数 这就电子齿轮真正目的  ……

1、看来,笨鸟把编码器的解析度131072,当做“伺服系统之分辨率”是真的!

2、你的这个观点我是反对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若依楼主的说法据 工作需要要求指令脉冲当量计算电子齿轮比,指令脉冲当量可以自己选定,比如10um,1um,0.1um等都可以,这是导果为因 会出问题 毕竟他与螺距 传动比有关……

1、笨鸟是反对“指令脉冲当量可以自己选定,比如10um,1um,0.1um等都可以”,笨鸟认为应该先选定电子齿轮比,在计算出脉冲当量的;

2、请看108楼我的观点是,“当我们根据加工工艺的需要,任意选用0.1mm、0.01mm、0.001mm、0.0001mm、…… 电子齿轮比分别是1370.12、137.012、13.7012、1.37012    ……跟着变化,电机的速度也会跟着快起来;”

3、这时的电子齿轮比与降低编码器反馈脉冲的电子齿轮比的概念不同,方法不同,因为先确定脉冲当量的计算,使得电子齿轮比不再是一个整偶数,而是一个任意数;

4、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两种不同的电子齿轮比的概念,意味着两种伺服设计,不可能是一种伺服!

5、所以我发了第二个帖子,以表示完全不同概念的电子齿轮比的概念和计算,或者说完全不同的两种伺服;

楼主:
怎麼故意把我貼的 1 跟 2 又拿掉了 電子齒輪比不是在此提出 脈衝當量計算公式 我不是也寫出 我何時守口如瓶 你這編的理論就是從這帖出來 還不僅這帖 後面還多出其他的論帖 都是出自這裡 真不知道你是不是男人 我在其他帖對你的反擊 辯論 甚至罵人 你就像個龜孫子到處躲 還說我在這裡搗亂

2、所谓“我的理论”,就是我说的“伺服必须控制伺服电机的驱动电流脉冲,控制伺服电机脉冲式步进的步距,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伺服控制;”假借步進當伺服的控制 這就是你的理論

3、所谓“笨鸟的理论”,就是指“用上位机的指令脉冲与编码器的反馈脉冲比较,发出电机启动、加速、匀速、减速、停止命令,实现电机自动控制”的伺服控制方法;我在哪裡說過笨鳥理論 明明是白癡講的 老是假借我的名義

4、“用“笨鸟”的观点说,……”,是对“电机旋转一周的脉冲数”的另一种解释,不是我说的“脉冲式步进的步距”的脉冲的概念;(說我是騙術 公式是錯的 那幹嘛用我的觀點 老劉你真他媽 不是普通白癡 還貼這些錯誤的說明

用笨鸟的伺服理论回答楼主的问题:

1)编码器的分辨率为131072,所以伺服转一周编码器输出131072的检测脉冲;

2)如果丝杠的螺距为5mm,要求输入一个指令脉冲时,工件位移0.001mm,那么要求伺服转一周需要输入的指令脉冲数为5mm/0.001mm=50003)就是说,我们需要伺服转一周时,输给主控器的指令脉冲是5000个,每输入一个指令脉冲工件精确移动0.001mm;

伺服電機的編碼器其解析度不會超過2048線 17位是透過電子細分得來 並做在驅動器上

電機轉一周計算的脈衝數 是指編碼器的脈衝數(正確是控制器所發出的脈衝數 非驅動器) 更非電機上的速度環

此系統最高解析度為 131072 X 25

樓主用的是17位伺服驅動 多數是4極電機 有使用減速機 1:25 但沒提到 傳動機構行程 也沒提出電子齒輪比 無解

你守口如瓶压根什么也没有说,怎么抄你的?這是你程度的問題 誰知道你是不懂呢 還是故意的

楼主:
8、请问笨鸟,你是否认为编码器17位解析度就是伺服电机运动控制的精度、解析度???

提高系統的解析度 並不會提高系統的精度 那為何要提高系統的解析度 你懂嗎?(貼自上面)

楼主:
1、是这样吧,你把你说的话,我抄你的话,一对一的贴出来?!

2、你这样胡搅蛮缠,谁也看不清?!

楼主:
引用 楼主:

……电机转速只有91rpm 是大材小用,所以电子齿轮之功能是要降低伺服系统之分辨率来与控制器做匹配此降低系统分辨率 也就是电机转一圈所需的脉冲数 这就电子齿轮真正目的 ……

1、看来,笨鸟把编码器的解析度131072,当做“伺服系统之分辨率”是真的!

2、你的这个观点我是反对的!

這個又是個白癡問題 上與下有何相關 (解析度=分辨率 單位PPR 或 P/r  P/C)

伺服電機的編碼器其解析度不會超過2048線 17位是透過電子細分得來 並做在驅動器上

電機轉一周計算的脈衝數 是指編碼器的脈衝數(正確是控制器所發出的脈衝數 非驅動器) 更非電機上的速度環

楼主:
1、笨鸟是反对“指令脉冲当量可以自己选定,比如10um,1um,0.1um等都可以”,笨鸟认为应该先选定电子齿轮比,在计算出脉冲当量的;

2、请看108楼我的观点是,“当我们根据加工工艺的需要,任意选用0.1mm、0.01mm、0.001mm、0.0001mm、…… 电子齿轮比分别是1370.12、137.012、13.7012、1.37012 ……跟着变化,电机的速度也会跟着快起来;”

3、这时的电子齿轮比与降低编码器反馈脉冲的电子齿轮比的概念不同,方法不同,因为先确定脉冲当量的计算,使得电子齿轮比不再是一个整偶数,而是一个任意数;

4、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两种不同的电子齿轮比的概念,意味着两种伺服设计,不可能是一种伺服!

5、所以我发了第二个帖子,以表示完全不同概念的电子齿轮比的概念和计算,或者说完全不同的两种伺服;

電子齒輪的由來 是小日本發展高解析度的伺服所衍生出來的一個參數 其目的追求運動過程的平順度 不是定位精度 伺服就是伺服 把步進當伺服那肯定是不同 前幾天你貼了一個新帖 好像計算脈中當量 我回答了兩次 正好是我這裡的回答

(我與波恩也會有不同的意見 辯論好多次 只不過你沒看到 或者看不懂 最近一次 可在@Q的帖子 解析度與精度的---)

楼主:
老劉 我再把題目改一下

其他條件不變 伺服電機改用台達 其編碼器解析度為2500 線

請問脈衝當量是多少(最小之位移量) 這樣答案只有一個

楼主:
引用 楼主:
老劉 我再把題目改一下 其他條件不變 伺服電機改用台達 其編碼器解析度為2500 線 請問脈衝當量是多少(最小之位移量) 這樣答案只有一個

1、出题目,已知条件要充分,你这样出题目怎么解

2、只好用主楼的条件:

已知:

1)上位机发出脉冲能力为200Kp/S200×1000/s200×1000×60/min

2)电机额定转速为3000R/ min3000/60s

3)伺服电机编码器分辨率是2500

4)丝杆螺距是10mm

楼主:
1当上位机满额发出脉冲时,伺服恰好额定速度运行:

1电机额定转速为3000r/ min3000r/60s=50r/s;

2) 伺服电机编码器分辨率是2500

3)电机额定转速时编码器输出检测反馈脉冲频率是2500×50r/s;

4)上位机额定频率脉冲能力时发出的脉冲频率=200×1000/s

5)当上位机满额发出脉冲时,伺服恰好额定速度运行,这时的电子齿轮比:

电子齿轮比=反馈脉冲频率/上位机满额发出脉冲频率

=2500×50r/s/ 200×1000/s

=125000/200000

=5/8

2、如果电子齿轮比是1

1)上位机发出的1个脉冲=编码器输出检测反馈的1个脉冲:

2)上位机发出脉冲能力时发出的脉冲频率=200×1000/s

3)伺服电机的转速是=200×1000/s×60/2500= 4800r/min;

4)所以上位机只能工作在5/8额定频率上;

楼主:
有這麼複雜嗎?????????

楼主:
我只問你脈衝當量多少 只要告訴這個答案

楼主:
3、如果丝杆螺距是10mm

1)要求上位机每发一个指令脉冲,工件移动0.001mm,即指令脉冲当量为0.001mm,也可以说指令脉冲单位为0.001mm

2)如果伺服转一周,丝杆转一周,减速比是1

3)丝杆转一周,上位机应该发出的指令脉冲为10mm/0.001mm=10000(个);

4)伺服转一周,编码器检测反馈脉冲为2500(个);

5)电子齿轮比=编码器检测反馈脉冲/上位机发出的指令脉冲=2500/10000=0.25

楼主:
 4、如果指令脉冲当量为1mm、0.1mm、0.01mm、0.001mm、0.0001mm,则电子齿轮比是250、25、2.5、0.25、0.025;

楼主:
貼自122樓

1、笨鸟是反对“指令脉冲当量可以自己选定,比如10um,1um,0.1um等都可以”,笨鸟认为应该先选定电子齿轮比,在计算出脉冲当量的;

---------------------

你還用算嗎 指定一個脈衝當量 給我看阿

楼主:
哈哈哈 竟然讓你矇對了????!!!! 你知道怎矇對的原因嗎?

再問 另外兩個脈衝當量為多少

楼主:
引用 楼主:

哈哈哈 竟然讓你矇對了????!!!! 你知道怎矇對的原因嗎?

再問 另外兩個脈衝當量為多少

1、看来是你自己出问题了;

2、确定脉冲当量后,必须确定电子齿轮比,不同的脉冲当量必须选用不同的齿轮比;

楼主:
真會矇

那螺距 改10mm為 3mm  請再矇給我看 讓我再大開眼界

楼主:
引用 楼主:
真會矇 那螺距 改10mm為 3mm  請再矇給我看 讓我再大開眼界

1、螺距 改10mm為 3mm  :

如果丝杆螺距是3mm

1)要求上位机每发一个指令脉冲,工件移动0.001mm,即指令脉冲当量为0.001mm,也可以说指令脉冲单位为0.001mm

2)如果伺服转一周,丝杆转一周,减速比是1

3)丝杆转一周,上位机应该发出的指令脉冲为3mm/0.001mm=3000(个);

4)伺服转一周,编码器检测反馈脉冲为2500(个);

5)电子齿轮比=编码器检测反馈脉冲/上位机发出的指令脉冲=2500/3000=5/6

楼主:
2、如果指令脉冲当量为1mm、0.1mm、0.01mm、0.001mm、0.0001mm,则电子齿轮比是5000/6、500/6、50/6、5/6、0.5/6

楼主:
笑話也看夠了 怎麼被你矇對說明如下

引用 楼主:
老劉 我再把題目改一下 其他條件不變 伺服電機改用台達 其編碼器解析度為2500 線 請問脈衝當量是多少(最小之位移量) 這樣答案只有一個

1、出题目,已知条件要充分,你这样出题目怎么解

2、只好用主楼的条件:

已知:

1)上位机发出脉冲能力为200Kp/S200×1000/s200×1000×60/min

2)电机额定转速为3000R/ min3000/60s

3)伺服电机编码器分辨率是2500

4)丝杆螺距是10mm

---------------------

就依你的條件

脈衝當量= 10mm/(2500 ppr X 4(倍頻))=0.001mm/ppr 改為3mm 答案改0.0003mm/ppr

此伺服為台達2500線 在此根本無電子齒輪這個參數 但有4倍頻

這個題目就是故意要讓你矇對 才有笑話看

楼主:
1、笨鸟提问题时,已经表现出自己出问题了;

2、不是我会矇,你压根就不理解我在主楼的算法;

3、你说的,先确定脉冲当量,就会出错,是“导因为果”的说法是错误的;

4、看来你的“白痴”帽子自己留着带吧!

楼主:
是阿 現在想起來自己還真像白癡 竟會跟個大白癡在做辯論

楼主:
引用 楼主:

……就依你的條件脈衝當量= 10mm/(2500 ppr X 4(倍頻))=0.001mm/ppr 改為3mm 答案改0.0003mm/ppr此伺服為台達2500線 在此根本無電子齒輪這個參數 但有4倍頻這個題目就是故意要讓你矇對 才有笑話看

1、“ 伺服電機改用台達 其編碼器解析度為2500 線 ”;

2、此伺服為台達2500線 在此根本無電子齒輪這個參數 ;

3、有4倍頻;

4、我明白了,你的台大伺服不是我主楼计算方法的伺服,如果我不读台大伺服的说明书,还要用主楼的算法就出了笑话!

楼主:
5、我明白了,笨鸟讨论问题时,总是用另类伺服否定他类伺服,还说别人是“白痴”,唉,“竟會跟個大白癡在做辯論 ”

6、不要紧,那就看看这个台达伺服的问题:

1)台达伺服为什么要把编码器的脉冲数2500线4倍频?

2)这个4倍频就是一个固定的电子齿轮,电子齿轮的比=10000/2500=1;

3)计算时,编码器的输出脉冲要按10000算;

楼主:
4)我没有看台达伺服的说明书,但我敢肯定这个4倍频,可以不设置,就是说这个台达伺服的编码器的反馈脉冲有两种,一个是2500,一个是10000;

5)当编码器的反馈脉冲用2500时,可匹配额定频率低的上位机,例如用50KP/S上位机;

6)当编码器的反馈脉冲用2500×4=10000时,可匹配额定频率高的上位机,例如用100KP/S上位机;

楼主:
7)就是说电子齿轮比的值只有两种,那么这种伺服的脉冲当量也有两种,用公式计算:

a、脉冲当量=螺距/减速比×反馈脉冲数=10mm/1×2500=0.04mm

b、脉冲当量=螺距/减速比×反馈脉冲数=10mm/1×10000=0.001mm

楼主:
c、脉冲当量=螺距/减速比×反馈脉冲数=3mm/1×2500=0.0012mm

d、脉冲当量=螺距/减速比×反馈脉冲数=3mm/1×10000=0.0003mm

楼主:
7、就是说这个台达伺服的电子齿轮比的值只有两种,一个是1,一个是4;

网友F:
编码器的脉冲是多少就多少,至于2倍、3倍、4倍是指:

对该脉冲的处理,仅上升沿有效,是下降沿有效?还是上升、下降都有效。

楼主:
引用 楼主:

笑話也看夠了 ……就依你的條件脈衝當量= 10mm/(2500 ppr X 4(倍頻))=0.001mm/ppr 改為3mm 答案改0.0003mm/ppr此伺服為台達2500線 在此根本無電子齒輪這個參數 但有4倍頻這個題目就是故意要讓你矇對 才有笑話看

1、脈衝當量= 10mm/(2500 ppr X 4(倍頻))=0.001mm/ppr

2、改為3mm 答案改0.0003mm/ppr

3、你也只是算了一种结果,应该是两种结果!

4、自己笑自己吧!

楼主:
a、脉冲当量=螺距/减速比×反馈脉冲数=10mm/1×2500=0.04mm

b、脉冲当量=螺距/减速比×反馈脉冲数=10mm/1×10000=0.001mm

c、脉冲当量=螺距/减速比×反馈脉冲数=3mm/1×2500=0.0012mm

d、脉冲当量=螺距/减速比×反馈脉冲数=3mm/1×10000=0.0003mm

楼主:
引用 网友F:
编码器的脉冲是多少就多少,至于2倍、3倍、4倍是指:对该脉冲的处理,仅上升沿有效,是下降沿有效?还是上升、下降都有效。

1、你的波形图是逻辑波形图,是正确的;

2、我画的是输入、输出波形图;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编码器的脉冲是多少就多少,至于2倍、3倍、4倍是指:对该脉冲的处理,仅上升沿有效,是下降沿有效?还是上升、下降都有效。

哈哈!

这帮人还在讨论的起劲!

你说的这些东西有人就从来没听说过!

楼主:
 这个图是输入的检测波形图和对应的输出脉冲波形图

楼主:
脉冲当量的大小整定的几个参数:

1、螺距;

2、减速比;

3、电子齿轮比(编码器反馈脉冲数);

楼主:
引用 网友F:
编码器的脉冲是多少就多少,至于2倍、3倍、4倍是指:对该脉冲的处理,仅上升沿有效,是下降沿有效?还是上升、下降都有效。

你的波形图没有画对!

楼主:
你的圖形沒畫錯 只是理解錯誤 在這裡只有1 2 4 倍頻 沒有3倍頻

那個白癡才畫錯

楼主:
哈哈 寫白癡可以 加個大 就不行

楼主:
1、这个图就是102楼说的正、余弦检测信号4倍频的问题;

2、一个周波对应4个计数脉冲;

3、先把直接检测到的正、余弦信号整形成正、负矩形脉冲,在通过逻辑电路、微分电路获得4个记数脉冲;

网友F:
择录于以下网页:

http://www.ddvip.com/mc/electron/component/8476.html

增量编码器的A/B输出的波形一般有两种,一种是有陡直上升沿和陡直下降沿的方波信号,一种是缓慢上升与下降,波形类似正弦曲线的Sin/Cos曲线波形信号输出,A与B相差1/4T周期90度相位,如果A是类正弦Sin曲线,那B就是类余弦Cos曲线。

  对于方波信号,A,B两相相差90度相(1/4T),这样,在0度相位角,90度,180 度,270度相位角,这四个位置有上升沿和下降沿,这样,实际上在1/4T方波周期就可以有角度变化的判断,这样1/4的T周期就是最小测量步距,通过电路对于这些上升沿与下降沿的判断,可以4倍于PPR读取角度的变化,这就是方波的四倍频。这种判断,也可以用逻辑来做,0代表低,1代表高,A/B两相在一个周期内变化是0 0,0 1,1 1,1 0 。这种判断不仅可以4倍频,还可以判断旋转方向。

  严格地讲,方波最高只能做4倍频,虽然有人用时差法可以分的更细,但那基本不是增量编码器推荐的,更高的分频要用增量脉冲信号是SIN/COS类正余弦的信号来做,后续电路可通过读取波形相位的变化,用模数转换电路来细分,5倍、10倍、20倍,甚至100倍以上,分好后再以方波波形输出(PPR)。分频的倍数实际是有限制的,首先,模数转换有时间响应问题,模数转换的速度与分辨的精确度是一对矛盾,不可能无限细分,分的过细,响应与精准度就有问题;其次,原编码器的刻线精度,输出的类正余弦信号本身一致性、波形完美度是有限的,分的过细,只会把原来码盘的误差暴露得更明显,而带来误差。细分做起来容易,但要做好却很难,其一方面取决于原始码盘的刻线精度与输出波形完美度,另一方面取决于细分电路的响应速度与分辨精准度。例如,德国的工业编码器,推荐的最佳细分是20倍,更高的细分是其推荐的精度更高的角度编码器,但旋转的速度是很低的。

楼主:
SIN/COS类正余弦的信号来做 正余弦做不好就成了三角波 故稱之類余弦訊號 本編的17位編碼器 正是這個代表

楼主:
白癡 要感謝喔 樓上的幫你解套了 方波的四倍频

楼主:
引用 楼主:
白癡 要感謝喔 樓上的幫你解套了 方波的四倍频

1、102楼已经说这个编码器输出的正、余弦信号的4倍频问题;

2、“方波的四倍频”在155楼,我有清晰地图示;

3、方波是编码器输出的正、余弦信号波形整理所得;

4、方波的四倍频”的原理就是方波通过微分电路,在方波的上、下沿形成的尖峰记数脉冲;

5、这些数字电路的基本知识对你来说觉得是要保守的秘密,说别人白痴,不如骂自己无知而已!

楼主:
看來不是白癡 而是大白癡

楼主:
1、编码器的结构原理形式多样,不拘一格,讨论也是好事,有助大家了解一些相关知识;

2、本主楼主题是讨论编码器反馈脉冲、指令脉冲、脉冲当量、电子齿轮的关系;

3、通过这些关系的讨论,有助于大家在伺服应用时,有目的的整定这些参数,达到运动部件的预期控制目的;

楼主:
4、运动部件的控制目的有哪些:

1)运动部件的速度;

2)运动部件的进给量;

3)运动部件的定位及其精确度;

楼主:
5、伺服用户应该明确那些关系,才能实现有目的的对伺服相关参量的整定和设置:

1)编码器的反馈脉冲高或低是怎么影响工件的运动控制的?

2)脉冲当量的意义是什么?怎么调整脉冲当量的大小?

3)上位机的额定工作频率和编码器的输出脉冲数有匹配关系吗?匹配的原则是什么?

4)操作上位机时,上位机的工作输出脉冲频率高低不同时,运动部件怎么变化?

5)编码器的输出反馈脉冲与上位机的指令脉冲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电子齿轮的意义和作用是什么?

楼主:
6、编码器的反馈脉冲高或低是怎么影响工件的运动控制的?

1)编码器的反馈脉冲高或低,直接影响工件的进给量、速度;

2)工件的进给量=脉冲当量=螺距/减速比×编码器反馈脉冲数;

3)工件的运动速度=螺距×丝杠的转速

                            =螺距×电机的转速/减速比

                            =螺距×指令脉冲频率/减速比×编码器反馈脉冲数

       注:转速:r/s

楼主:
4)简单说,编码器的反馈脉冲降低时,电机的转速升高,工件的进给量增大,工件移动速度增大;

5)只要编码器输出的反馈脉冲数大于或等于编码器的实际刻线数,编码器的分辨率都会保持在刻线的分辨率上,一般不会因反馈脉冲的倍频数值的整定减小或增大;不存在大材小用的问题;

楼主:
6)不要把编码器的分辨率扩大为伺服的运动控制的分辨率,因为运动部件的惯性体响应速度是有限的;

7)不要追求编码器的解析度越高越好,过高的解析度,对系统的控制没有意义!

楼主:
8)运动控制的精度,主要决定减速比,减速比可以使运动进给量放大,从而提高控制精度;

楼主:
7、上位机的额定工作频率和编码器的输出脉冲数有匹配关系吗?匹配的原则是什么?

1)电子齿轮比=1 ,电机的速度=上位机的额定工作频率/编码器的反馈脉冲数;(注:转速:r/s)

2)电子齿轮比=1,就是一个指令脉冲对应一个反馈脉冲;

楼主:
3)如果上位机的频率远远大于编码器的反馈脉冲数,就会出现上位机工作在额定频率时,电机的速度可能超过额定转速的情况;

4)如果上位机的频率接近编码器的反馈脉冲数,就会出现上位机工作在额定频率时,电机的速度可能十分缓慢的情况;

5)上述两种情况,我们定义为上位机与编码器不匹配;

楼主:
6)如果:上位机的额定工作频率/编码器的反馈脉冲数≤电机的额定速度,我们定义为上位机与编码器匹配;

楼主:
7)如果说明书上编码器的反馈脉冲有大小几种,你什么时候用高脉冲数,什么时候用低脉冲数?

8)这时候,你的工况需要进给量小,工件移动速度慢一些,就选用较高的反馈脉冲数;

9)这时候,你的工况需要进给量大,工件移动速度快一些,就选用较小的反馈脉冲数;

楼主:
10)如果你的伺服,编码器只有一个反馈脉冲数,而且高,怎么调整脉冲当量就是进给量?怎么调整工件的移动速度?

11)你仔细看看说明书,一定有电子齿轮比的设置:

a、这时你就可以用主楼的3计算方法,先确定脉冲当量,再确定电子齿轮比;

b、一周的指令脉冲数=螺距/减速比×脉冲当量;

c、电子齿轮比=编码器一周反馈脉冲数/一周的指令脉冲数

                     =编码器一周反馈脉冲数/(螺距/减速比×脉冲当量)

楼主:
12)如果你的伺服说明书中有电子齿轮比的设置,你要先确定脉冲当量,就是一个指令脉冲,工件移动多少mm:

13)然后设定齿轮比=编码器一周反馈脉冲数/(螺距/减速比×脉冲当量);

14)不会出现导因为果的问题,电子齿轮的设置,就是为了方便整定工件的进给量和速度,就是为了任意设定工件的进给量、速度而建立的一种平台!

楼主:
8、如果出现上位机额定频率工作时,电机已经超速运行,你怎么办?

1)一种办法降低上位机的工作频率;

2)可以提高编码器的反馈脉冲数;

3)可以降低脉冲当量,降低工件移动速度,也就是改变了电子齿轮比;

楼主:
9、如果出现上位机额定频率工作时,电机慢速运行,你怎么办?

1)一种办法提高上位机的工作频率;

2)可以降低编码器的反馈脉冲数;

3)可以提高脉冲当量,提高工件移动速度,也就是改变了电子齿轮比;

楼主:
10、编码器的输出反馈脉冲与上位机的指令脉冲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电子齿轮的意义和作用是什么?

1)再上一个问题里实际已经讲过了;

2)凡是有电子齿轮设置的伺服,你可以随意设置脉冲当量;

3)然后确定电子齿轮比=编码器一周反馈脉冲数/(螺距/减速比×脉冲当量);

4)不会有任何问题,这种伺服就是为了整定工件的移动量、速度,而设的电子齿轮比的平台;

5)电子齿轮比的意义在这里实际就是一个换算率的问题,就是一个指令脉冲对应几个反馈脉冲的问题!

6)当然脉冲当量的确定必须在电机额定速度内,上位机的额定频率内!

楼主:
11、在什么情况下用减速机?减速比大小有什么好处?

1)减速比越大,工件移动量、进给量的放大作用越大,伺服运动控制的精度越高;

2)伺服控制的精度,就是减速比的作用,它的作用远远大于编码器的作用;

3)编码器只实现了转子位置检测的准确性,而他无法使转子定位在它知道的准确位置上;

4)当我们提高减速比后,工件移动的准确定位范围虽小,但是转子准确定位的范围被放大了很多,使我们的控制更加容易,更加精确!

楼主:
5)有了一个很高的减速比,当我们转动电机,就好像转动一个微调旋钮一样,很轻松的使工件精确地定位在需要的位置上;

楼主:
6)所以你选用伺服时,不必选用解析度高的编码器,不用把钱花在精度高的编码器上,而是用高速电机,高的减速机,才是实现高精度伺服运动控制的良方!

楼主:
12、这个帖子讨论的“伺服电机”是一种不控制电机脉冲电流的伺服系统;

13、它仅仅实现了准确测量转子位置,准确发出启动、停车命令,而不能控制转子脉冲电流,不能准确控制转子在给定位置准确启动或停车;

14、好的伺服电机,不仅能准确检测到转子位置,而且能准确给电机发出电流脉冲使能,真正实现电机的运动的精确控制;

楼主:
1、今天想谈谈电子齿轮比,齿轮的作用:

1)齿轮比不同转速不同;

2)就是说齿轮比是个调速的概念;

楼主:
2、先看看主楼的计算结果:

1)电子齿轮比是1时,电机的转速是91.55 r/min;

2)电子齿轮比是32.768,电机的转速已经是额定转速了3000r/min

3)也就说电子齿轮比在1~32.768之间变化时,伺服电机的速度在91.55 r/min~3000r/min可调;

4)这就是电子齿轮的齿轮调速的作用;

楼主:
3、电子齿轮比,就好像伺服的一个变速齿轮箱;

4、那电子齿轮比是怎样调速的?

1)当电子齿轮比=1时,电机的转速是91.55 r/min,这时一个指令脉冲对应一个编码器的反馈脉冲;

2)当电子齿轮比=32.768时,电机的转速已经是额定转速了3000r/min,这时一个指令脉冲对应32.768个编码器的反馈脉冲;

楼主:
3)当电子齿轮比是32.768时,就等于将编码器的反馈脉冲缩小了32.768倍,好像是把编码器的“齿轮”的齿数变小了,转速就变快了;

4)所以可以这样理解,电子齿轮比是10时,就是将编码器的反馈脉冲缩小10倍,就是将与电机同轴的齿轮的齿数缩小,让电机转的更快,让电机的转速增大10;

5)这样我们把编码器的反馈脉冲数看做与电机同轴的齿轮的齿数,这个齿数减小,就意味着电机转的越快;

楼主:
5、把编码器的反馈脉冲数,看做与电机同轴的齿轮的齿数,那么主动齿轮是谁呢?

1)主动齿轮当然是上位机,上位机输出的一周指令脉冲数,就是上位机这个齿轮的齿数;

2)当我们整定脉冲当量,就是整定工件的进给量,就是整定电子齿轮比,就是在提高电机的运行速度;

楼主:
6、为什么伺服设计者总是在提高编码器的解析度,如提高到17 位131072或者20位1048576 ?

1)提高编码器的解析度,就是设法降低伺服电机的最低速度,就是把电机的速度最低档位设计的更低;

2)使伺服电机的调速范围更宽而已;

3)例如编码器的解析度17 位131072时,电机齿轮比在1档时,电机的低档速度是91.55 r/min;

4)如果把编码器的解析度设计成20位1048576时,电机齿轮比在1档时,电机的低档速度是11.32 r/min;

楼主:
7、当然上位机作为主动齿轮,在电子齿轮比一定的情况下,可以提高工作频率,提高电机的转速;

8、这样电子齿轮比的物理意义就十分清晰,十分的好理解,我们要感谢设计者的聪明才智!

楼主:
1、下来我们讨论,伺服控制器根据指令脉冲、编码器的反馈脉冲,是怎么指令控制驱动器驱动电机启动、调速、停车的?

1)控制器里有一个加减法记数器,指令脉冲输入时做加法,编码器的反馈脉冲做减法,计数器输出的脉冲数是输入两个脉冲数的代数和;

2)这个计数器输出正向脉冲时,电机正转,输出负向脉冲时,电机反转,输出零脉冲时伺服停机,输出正向脉冲频率增大时,电机加速,反之电机减速;

楼主:
3)加减法记数器的输出脉冲直接控制的是直流伺服电机的电压,或者直接控制的是变频器的频率;

4)或者这个加减法记数器的输出脉冲到PLC的输入“点”,通过PLC 完成对伺服电机的动作控制;

5)我给大家描绘了一个伺服的简要方框图,以及它工作的简要原理;

楼主:
2、给大家介绍一篇《伺服介绍》的文章,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204/2012040118202700001-1.shtml

楼主:
关于4倍频的问题:

1、因为指令脉冲进入控制器作为记数加脉冲,而编码器输入反馈脉冲作为记数减脉冲;

2、加脉冲和减脉冲记数可以有不同的输入端,也可以有不同脉冲波形;

3、当减脉冲需要尖峰脉冲(正的或负的)时,需要将编码器输出的正、余弦波形,先整理成方波,再通过微分电路转换成尖峰脉冲,这样一个正弦脉冲,就会变成4个尖峰脉冲,以适应尖脉冲技术的需要;

4、这个4倍频,是波形转换的需要,不是需要4 倍频,是需要将方波转换为尖峰脉冲的原因;

5、如果是这样,在计算电子齿轮比时、脉冲当量时,一定要叫将编码器输出的正、余弦波数乘以4;

楼主:
关于脉冲当量:

1、脉冲当量只有一个,不会是两个;

2、脉冲当量由用户给定,是用户调整工件移动速度和进给量的需要而设置的一个平台;

3、脉冲当量确定后,再确定电子齿轮比,并进行电子齿轮比相关参数的设定;

4、脉冲当量与电子齿轮比是相关量,一个确定,另一个也必然确定;

5、脉冲当量或者电子齿轮比,是控制器根据控制目标位置进行脉冲数计算的主要依据;

6、这里要说明的是,脉冲当量、电子齿轮、4倍频的问题,因伺服的设计有很大差异,不拘一格,所以关于脉冲当量、电子齿轮、4倍频的问题,一定要以伺服说明书为准,不能套用,否则会出错!

楼主:
关于这种伺服的一点看法:

1、这种伺服位置检测因编码器而准确;

2、当运动部件到达给定位置时,停机、启动等命令是准确的;

3、可是电机以及运动部件是否听从命令,响应是否及时,是这种伺服成败的关键;

4、就好像你知道准确数字,却在用粗调旋钮调整,永远调不到你要的精确位置上一样;

5、出现的故障,往往是移动工件在指定位置左右来回摆动;

6、操作对策,只能是在指定位置减速慢行,或者采用机械位置连锁制动措施;

楼主:
正弦编码器的刻线排列、检测正弦波形、解析4倍频的结构和原理

刘志斌    2012.04.09

如图:

1、正弦编码器的刻线参数和排列规则:

1)刻线宽度与刻线间隔相等;

2)有4条相同刻线数的刻线a、b、c、d,排列方法如图所示;

3)a、b(或c、d)刻线与间隔错开;

4)a、c错开90°

2、检测波形的合成:

1)每条刻线检测到的模拟信号强度是正弦波形的半周;

2)a+b合成正弦波形,c+d合成正弦波形,两个正弦波形互差90°;

3、4倍频解析脉冲形成原理:

1)每个刻线的正弦半波,整理产生1个方波脉冲;

2)4条刻线解析合成4倍频方波脉冲;

网友H:
电子齿轮比,是两个电机之间的相互运动关系的设置方式,功能强大

网友I:
叹为观止啊。二位老师都很NB。

网友J(2012-07-24):
引用:

 “3)当电子齿轮比是32.768时,就等于将编码器的反馈脉冲缩小了32.768倍,好像是把编码器的“齿轮”的齿数变小了,转速就变快了”

 刘工,我个人感觉是不是当电子齿轮比是32.768时,就是指上位机发给伺服的脉冲数经电子齿轮变速后,给到电机的控制脉冲增加了32.768倍?所以速度快了?

网友K:
刘工,你好!

我看了你和笨鸟慢飞的精辟观点,不胜敬佩!我是初学,我对48楼还有2个问题想请2位高手指点!

1.解1)电子齿轮比=1048576/65536=16, 现想问一下这个65536是怎么来的?

2.已知中的最高線速度 20m/min  (1/3)mm/s ,现想问一下这个(1/3)mm/s是怎么来的,应该是20X1000MM/60=1000MM/3=1M/3才对呀, 这个数据会不会影响你以后的解题答案呢?

弱弱地问一下,让您见笑了!

已知

1PLC頻寬用100KHz

2)電機用三菱 20 ,编码器解析度=131072×8=1048576

3)最高線速度 20m/min  (1/3)mm/s

4)絲桿螺距 10/3mm

5)減速比 5

6)行程 1.8m

7)定位精度 0.01mm

1电子齿轮比=1048576/65536=16

2)丝杆转一周的时间=絲桿螺距 10/3mm÷線速度(1/3mm/s=10s

3)电机转一周的时间=10s÷5=2s 要求电机转速=0.5r/s

4上位机工作频率= 0.5r/s×65536=32.768khz

5)指令脉冲单位1/(32768×3)mm

7)运行时间 1800mm÷1/3mm/s =5400s,运行时间大于5400s

8)定位精度 0.01mm

丝杆控制精度=0.01mm÷10/3mm=0.003

电机控制精度= 0.003周×5=0.015

频率控制精度=65536×0.015=983.04

网友L:
两位很牛比的大神啊!!!!!!!!!!!!!!

楼主:
老劉 伺服在你腦袋的概念 若僅是電機 那你的笑話永遠鬧不完 伺服的運做是由 運動控制器 驅動器 編碼器 伺服電機 還有軟件 共同運作 各執其司

開關控制模式的伺服 不要再亂用 PLC更不是開關 PLC對伺服僅是很低端對伺服做控制 不要摸到象腿 就認為象的樣子 就是根柱子

同步電機的極相 正是由帶有UVW的編碼器來告知 驅動器 在驅動器的速度環模式下 可以很精確的控制電機角位移 連電機的加減速都可在驅動器來設定 更高階的做法就是由控制器來處理

UVW的訊號是根據電機的電極來設置 DC是靠碳刷 AC是靠編碼器

楼主:
弦波是由方波合成 那你會賺死了

那我再將弦波倍頻 搞個幾百萬線的編碼器 呵呵 海德漢從此就要退出市場

弦波可任意倍頻 方波只能4倍頻 這道理你至今還是搞不清楚 只喜歡聽網友喊你大師 大神 你也太對不起你的粉絲

楼主:
引用 楼主:

……同步電機的極相 正是由帶有UVW的編碼器來告知 驅動器 在驅動器的速度環模式下 可以很精確的控制電機角位移 連電機的加減速都可在驅動器來設定 ……

1、你今天能由此发言,算你进不了一大截;

2、再回头看看,笨鳥慢飛 对这些一无所知的过去的发言: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203/2012031219583900002-1.shtml

网友M(2012-10-17):
刘老师!指教一下伺服电机回原点是怎么一回事···

是不是正反转回原点。

网友N:
完全看不明白,怎么回事的!仪器设备新人求调教的!